哥的小安桥功放维修

楼主(2012-03-13):
哥的一台小安桥TX-8410总算修好了!去年放老家一年,过年回去开机小音量声音还好!开大音量声音失真严重,沙哑的厉害!开盖检测静态电流0mA,先考虑到晶体管有问题!靠!量遍了也没发现一只三极管坏!,在家条件不允许!所以带到工作的地方!用指针表量出六只电阻阻值变大!奇怪的是两声道每声道坏3只电阻!坏的还是同一地方的!修好后顺便把静态电位器也换了!换成日本富士电子负载里的电位器。啥牌子也没看。反正日本货!

网友A:
这机子做工不错,用料刻薄,电阻功率偏小,许多日本七八十年代功放现在依然好用,就是用料不惜工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机子做工不错,用料刻薄,电阻功率偏小,许多日本七八十年代功放现在依然好用,就是用料不惜工本

确实用的很小,不过应该跟这没关系吧!在电阻的功率允许范围内!可能以前朋友放的地方潮气大,影响了电阻的性能。里面好多电阻脚都生锈了!

网友:
鬼子的机器用料/布局总是看起来比较顺眼---这台机档次并不是很高,但依然中规中距!赞一声!

网友:
没见识过呢,羡慕啊

网友B:
经验丰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经验丰富。

网友C:
废物利用之功放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废物利用之功放器

这不是废物!这是我的宝贝

网友D:
没有换管子,只是换了电阻,再调了调,算是运气好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有换管子,只是换了电阻,再调了调,算是运气好的了

就怕管子坏啊!管子要是烧了。就要大修了,还好只坏了几个电阻!

网友(2016-02-22):
能力不错,值得借鉴,其实旧功放出故障好多都是因为电容电阻变值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