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集】LTC1700+LTC4002做了个8Ah便携版移动电源

楼主(2012-03-14):
上次做了个野蛮的18Ah移动电源(传送门,帖子在这里),用作旅行时候的后备动力,耐久性很给力,但是携带不太方便,于是就有做了个便携版的。

简单地说一下,用两块4200mAh软包锂电池并联,锂电池能量密度高,而且软包锂电不会爆炸%>_<%,只不过锂电池比较娇气,不能过充过放,配置合理的充电管理芯片和过放保护措施,这些也就不是问题啦~~安全起见,安装了锂电保护板,防止电路短路、过流。
升压采用LTC1700同步整流,可以输出3A电流,驱动两个USB口,可以给几乎所有日常的电子设备充电了,LTC1700上带有低电提醒功能,防止电池过放。为了防止外部短路造成过流,还在USB口部分加了自恢复保险丝。

充电采用LTC4002,2A的充电电流可以保证在4个小时左右将电池充满电,精确地停冲控制可以有效的保护锂电池不被过充。

充电器采用一个5V3A的适配器,给移动电源充电绰绰有余啦~只不过这个适配器有些丑。
外壳是买的,铝合金型材,很漂亮也很小巧,把上述的一堆东西放进去刚刚好,不大也不小。
两边的两块挡板是激光加工的,我又给螺丝孔加了个台阶,省的螺丝帽露在外面既不美观也不方便。
下面就是制作中的一些片片~~
虽然用的是耐高温的硅胶线,但是粘贴了高温胶带,防止发热破坏绝缘
制作完成
充电中
给手机充电中
完!

楼主:
有些小错误,编辑了一下

网友A:
那个1700升压板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1700升压板多少钱

买的PCB和电感,自己焊的。买的话估计得40多,

网友B:
东西不错!花了不少功夫和钞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东西不错!花了不少功夫和钞票吧?

总成本在200以内,性价比很高了。10AH的移动电源在150左右,但是效率嘛。。。LTC1700基本上能保证效率在90%以上,充电速度估计除了MAX1879以外,很少有能匹敌LTC4002的。

网友C:
楼主,方便的话,悄悄的给个成品板子的淘宝链接,散件不好找零件
我做了一个10AH*5的移动电源,网购了一块充电放电的板子,感觉不怎么滴,所以想换好一点的保护板
功能大概如下:1, 能外接12V和220V充电功能;2,输出参数数字显示,输出3~20V内可调,可调电流0~5A和恒流功能,当然电池本身只有20多一点伏,需要升压至24V,主要是为了能适用笔记本供电 3.具备电池保护功能(防过冲,防过放,等功能)

网友D(2012-04-29):
引用 网友C:
楼主,方便的话,悄悄的给个成品板子的淘宝链接,散件不好找零件
我做了一个10AH*5的移动电源,网购了一块 ...

你也晒晒你的作品,大家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电路图么 升压的

同步整理升压电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也晒晒你的作品,大家学习一下。

抱歉,最近杂事太多,好一阵子没有动烙铁了,目前在考虑要不要考虑升压还是直接输出,因为我用笔记本测试了,可以直接接5组3.7V的锂电池串联,充好电后21V也可以使用,最低18V的话本子就保护了,18/5=3.6V,(也差不多就快到电池的50~60%总容量了),所以直接驱动的效率是最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抱歉,最近杂事太多,好一阵子没有动烙铁了,目前在考虑要不要考虑升压还是直接输出,因为我用笔记本测试 ...

多电池串联注意均衡充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电池串联注意均衡充电

充电都是用B6平衡充,效果还可以,谢谢提醒,

网友:
引用 楼主:
买的PCB和电感,自己焊的。买的话估计得40多,

能发个链接给我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