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我的6P1PP也发上来,凑凑热闹

楼主(2012-03-13):
喜欢玩垃圾,适合不发烧的初鸟,随便装不用调试也很不错的,
电牛原以为是96片的,拆开是94片26*54,还是F片

楼主:
全部都是用垃圾配件做的,旧彩电拆下的电解,电磁炉里的整流桥和电容,用了三个进口黑白电视机电源变压器铁芯,0.5的76片.
机箱用了华硕电脑机箱上盖做的,还算比较厚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全部都是用垃圾配件做的,旧彩电拆下的电解,电磁炉里的整流桥和电容,用了三个进口黑白电视机电源变压器铁 ...

电磁炉上拆下来的,50khz算高频电容了吧,耐压AC800V

楼主:
引用 楼主:
电磁炉上拆下来的,50khz算高频电容了吧,耐压AC800V

,

楼主:
引用 楼主:
,

电路

网友:
利用的好,值得学习……

网友A:
自动平衡倒相  现在已经很少应用 虽然增益较高 但对称性差 与其他倒相方法相比无明显优势

网友:
看样子片子还不错~~

楼主:
这本来定的都是低标准的啦,只求有台推挽的,做推挽没有仪器想做好好象是自己忽悠自己,也提前多打了个洞了自动平衡倒相现在确实很不错了,有点单端味道,比单端力气大

网友B:
好像全部用的碳膜。外观蛮漂亮,不知道有交流声没?

网友B:
以前做了6N3+6P14的,觉得声音比6P1的声音透点。

网友C:
闲置的座 装个 猫眼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全部用的碳膜。外观蛮漂亮,不知道有交流声没?

交流声?NO!主滤波电解用了400V560u的,贴着喇叭都很难听得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闲置的座 装个 猫眼吧

闲置的座 装个 猫眼吧,也想过,但方向转了90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做了6N3+6P14的,觉得声音比6P1的声音透点。

以前做了6N3+6P14的,觉得声音比6P1的声音透点。
我手头上只有6N2+6P1的,1块钱一个,收了几十个

网友D:
上胆整流更完美了。

网友:
滤波电容太大了吧?
哪天也晒下我的管管。一纸箱的小电子管。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胆整流更完美了。

我觉得上胆整流只是为了好看的,并不完美,我就喜欢用大电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全部都是用垃圾配件做的,旧彩电拆下的电解,电磁炉里的整流桥和电容,用了三个进口黑白电视机电源变压器铁 ...

楼主的主件排列十分合理。如此排列,电源与放大器,以及放大器各级之间互不干扰。

楼主:
感觉电源牛与输出牛太近了点,虽然90度了影响不大,这款箱也只能这样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自动平衡倒相  现在已经很少应用 虽然增益较高 但对称性差 与其他倒相方法相比无明显优势

自动平衡电路的优越性在于:
1,我们听不出来声音有明显失真;
2,电路简单,无需调试;
3.此倒相电路的平衡性仅仅比电子分压式稍差,与其余的倒相电路相比,是很不错的。
a,分压式电路必须严格的调试,而且换了管子或者管子老换程度不相同的是,不平衡性就会很严重。
b,板阴分割式倒相本身就是平衡性很不好的,因为,板极输出远远高于阴极输出。
c,阴极倒相也是输出不平衡的,因为两管电路组态不同,前级是攻阴极电路,倒相级是共栅极电路。
d,变压器倒相电路的平衡性受制于变压器。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上胆整流更完美了。

PP机胆整流就有更多的缺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上胆整流更完美了。

电子管整流器内阻很大,对于推挽电路并不是一件好事!

网友F:
引用 网友C:
闲置的座 装个 猫眼吧

这个位置装猫眼是一件恶俗的事。

网友F:
引用 楼主:
感觉电源牛与输出牛太近了点,虽然90度了影响不大,这款箱也只能这样了

电源再旋转90度,也就是把铁芯的短边朝向输出更合适,当然,现在也不会有大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位置装猫眼是一件恶俗的事。

成单眼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成单眼龙了

真要装6E2,我所能认同的也只能是这种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源再旋转90度,也就是把铁芯的短边朝向输出更合适,当然,现在也不会有大问题。

也想过,但机箱后面电源插座感觉太近了,有点阻碍,对面主滤波电容也太空旷了,比例不大好看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自动平衡电路的优越性在于:
1,我们听不出来声音有明显失真;
2,电路简单,无需调试;

1、我听人说自动平衡倒相永远不可能真正平衡,虽然我不知道原因,但我觉得这个是正确的。过去的放大机对于保真性要求的不是很严,而自动平衡倒相的失真正好在人耳可接受范围内做到了较大的增益,也节省了电子管,更换管子也不需调试,所以常见于老式扩大机。
2、然而,自动平衡倒相的下半波总是比上半波多经过一个电子管和一个耦合电容,按理说失真会大于上半波,由此产生的不对称是即便通过选择较好的元件也不会收到很好的效果。而差分倒相上下半波总会经过同样的电子管、同样多的耦合电容,即便是失真,上下半波的是真特性也会相同,而且该电路具有一定的增益,可直接推动小功率的强放管。此种倒相电路兼有分压倒相(包括自动平衡倒相)的优点,相比平阴分割电路,也很好地做到了上下波形对称。虽然倒相级两管处于不同的电路,但都是栅极相对阴极电压变化而控制输出信号的基本原理不变,失真特性也应该很相近。虽然上下管放大倍数不同,但对于双三极管(两管离散很小)来说只需调整屏极负载电阻即可修正,如果使用恒流源做阴极还可进一步提高电路性能,做到更高的对称度(可达到99%)。而对于管子老化和更换电子管这一问题,我觉得其实这一点所造成的失真就像管子参数离散造成的失真一样,如果电气性能不合格了,管子就应该更换了吧。如果真的有那么高的要求,我认为分压倒相(包括自动平衡倒相)应该是首先被淘汰掉的电路。
3、我看LZ机箱上还有一个小9脚空闲着,所以我觉得如果改为1/2的6N2一级放大+6N1倒相+6P1推挽会更好。

总之我个人比较倾向差分倒相,兼具各种电路的优点,并很好的克服了它们的明显缺点,是种比较先进的倒相方式。其倒相对称度相对常见几种电子管倒相电路来说在业余条件下可以做到最高,上下管输出阻抗方面可做到很相近,克服了屏阴倒相输出阻抗差别大的缺点
现今已经不是三年灾荒的那种困难时期了,对于仅仅在前级多用了一只电子管但却大幅度提高了电气性能的倒相方式来说是划得来的。如果不是手头实在是在紧缺那么一两个电子管,我看还是抛弃掉分压倒相电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我听人说自动平衡倒相永远不可能真正平衡,虽然我不知道原因,但我觉得这个是正确的。过去的放大机对于 ...

差分倒相不是用平衡输入的,我觉得下臂也是等于多经过一个电子管的哦,这个电子管是共栅放大,阴极输入信号了才完成倒相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差分倒相不是用平衡输入的,我觉得下臂也是等于多经过一个电子管的哦,这个电子管是共栅放大,阴极输入信 ...

你说的那个电路确切一些应该是长尾倒相,是差分倒相的变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那个电路确切一些应该是长尾倒相,是差分倒相的变型

有空看看我的FU19提些建议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256421-1-1.html

网友:
你做的东西很好。实用就好啊。几百几千的俺们穷人烧不起

网友C:
引用 网友F:
这个位置装猫眼是一件恶俗的事。

成功一件作品不容易 经过千辛万苦做成的爱机 由于某种原因影响 显得有点杯具

这样的做法只是不想改变原机的设计初衷  因可能的完美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1、我听人说自动平衡倒相永远不可能真正平衡,虽然我不知道原因,但我觉得这个是正确的。过去的放大机对于 ...

1,就如你自己说的,自动平衡倒相原理尚且不明白,只是听人说,就怎么可以想当然的批评该电路呢?你不清楚,别人可是明白的啦。关于自动平衡电路的工作原理,请见我刚才转载(稍有编辑)的帖子“低频放大器的倒相点电路”一文: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257098-1-1.html
2,所有的倒相电路,除了用变压器之外,倒相信号,都是经过了第二次放大的,即使你说的差动(共阴极负载,又叫做长尾)倒相也不例外。因为上(左)管在阴极电阻上的信号 就是加到下(右)管的阴极与栅极按之间的(下(右)管工作在共栅极组态),第二次被放大后,从板极输出与左管相位相反的信号的。
从你的说法中可以很明显的判断出:你对倒相电路的认识有不少的错误的。除了上面说的差动倒相不需第二次放大之外,还有,你说,人们用自动平衡电路是为了省一直管子,可是你却忘记了,被你看好的共阴极负载式电路,也是与自动平衡倒相电路一样,需要单独一只双三极管的!——也就是两只管子的。
其余的我不必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成功一件作品不容易 经过千辛万苦做成的爱机 由于某种原因影响 显得有点杯具

这样的做法只是不想改变 ...

我有一个烧了灯丝的6N2,把他插上了,虽然灯丝不亮,但比空着好看一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差分倒相不是用平衡输入的,我觉得下臂也是等于多经过一个电子管的哦,这个电子管是共栅放大,阴极输入信 ...

就是,看来他是基本上不懂电路,可还在哪里“驳斥”别人,哎,可怜!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这本来定的都是低标准的啦,只求有台推挽的,做推挽没有仪器想做好好象是自己忽悠自己,也提前多打了个 ...

可以考虑让管子工作在偏甲类的甲乙类状态,输出功率是小点,但是宝真度高在说也容易调节。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可以考虑让管子工作在偏甲类的甲乙类状态,输出功率是小点,但是宝真度高在说也容易调节。

不太明白你的意思,现在是什么状态呢?

楼主:
现在6P1工作电流42mA了,屏阴电压也251V,应该算那一类呢?

楼主:
引用 网友H:
力所能及的玩,好

应该是废物利用,就算用全新的料也不过几佰块而已

网友G:
引用 楼主:
现在6P1工作电流42mA了,屏阴电压也251V,应该算那一类呢?

嘿嘿,我还没有仔细研究您的电路,如果管子在无信号时仍然导通的推挽电路的话就是甲乙类状态,此状态下单端和推挽的特点都有主要是对管子配对要求不那么严格,容易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G:
嘿嘿,我还没有仔细研究您的电路,如果管子在无信号时仍然导通的推挽电路的话就是甲乙类状态,此状态下单 ...

应该算甲类推挽吧,功率只有8W左右

楼主:
谢谢版主和为我加分的兄弟!回BH3MEZ兄弟,面板就是旁边那台单端的机箱面板,是卫星广播接收机,机箱锈腐严重得不能用了,面板是铝的就利用了,只是锯短一些

网友G:
引用 楼主:
应该算甲类推挽吧,功率只有8W左右

可是这样就不能使用对插片的输出变压器了,考虑到磁饱和问题要预留空气隙,而且效率,不如搞单端配高灵敏度喇叭。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可是这样就不能使用对插片的输出变压器了,考虑到磁饱和问题要预留空气隙,而且效率,不如搞单端配高灵敏 ...

兄弟啊!推挽的输出变压器肯定是使用对插的啦,不要把甲类就理解为一定是单端的,也可以调整为甲乙类的,可上到12W

网友:
纯乙类,无信号时没有电流,管子不导通,此时变压器初级没有直流成分,因而可以使用对插片,似乎甲类推挽线圈中的磁场抵消掉了??似乎忘记了。。。。。可以使用对插片。

楼主:
所以功率管尽量配对好,尽量把电流调得一样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6P1工作电流42mA了,屏阴电压也251V,应该算那一类呢?

有个简单的办法判断你的末级工作在哪一个类别:
办法是再你的功放板极电路内串接一只电流表:
1,测出不输入信号时,你的电表的读数,例如:42ma;
2,无论输入信号是大还是小,读数还是42ma——这说明你的功放工作于甲类;
3,输入小信号时是42ma 。但是输入大信号时,大于42ma,就是甲乙类,比42ma大的越多,就越接近乙类。

楼主:
是的输入信号足够大时,大于42ma,就进入甲乙类了,一般也不希望失真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I:
绝对地漂亮

过奖了,都是垃圾的料,不想浪费掉,废物利用而已

网友:
支持节约型发烧

网友:
这个电路我也做过,用12ax7推6p6,挺好的。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240519-1-1.html

网友(2012-06-24):
支持废物利用

网友:
做个记好,有空也搞一个。

网友:
"全部都是用垃圾配件做的,"
做成了之后就是精品啦!

网友J:
玩胆机玩的就是制造过程,包括电牛和输出牛的制作

网友:
引用 网友J:
玩胆机玩的就是制造过程,包括电牛和输出牛的制作

自己  电源电压器  和  输出电压器    就是一种乐趣 !

网友(2013-04-18):
非常好,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电磁炉的高频电容也用上了,效果好吗。

算高频高压的了,感觉不错的电容

网友L:
正支持废物利用。面旋钮处用何物装饰?这样漂亮!

网友:
这机机做得不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L:
正支持废物利用。面旋钮处用何物装饰?这样漂亮!

全是检破烂的,没什么特意装饰,面板是旁边那台一样的,旧卫星接收机的铝面板锯短,因铁壳锈腐得太严重就另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