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AP9在矿机中使用效果并不好!

楼主(2012-03-16):
2AP9检波管是为超外差收音机设计的,工作频率固定在465KHz。以前用2AP9替代矿石检波,比闪锌矿石效果好,且2AP9的Rd值在15K~20K左右,与2000欧耳机的阻抗值近似匹配,所以当时很快就取代了矿石检波。

现在对2AP9与其它检波管比较,选择性差,其在中波频率高端效果不好,丢台。目前有许多更好的检波管,如1N43A、BAT85等,价格很便宜。2AP9可以收藏,使用还是用好管。

特提醒初玩矿机的矿友注意!

网友:
初玩经验谢2007版主。

网友A:
的确如此!如果您有正常渠道买的1N60,我敢肯定的说其在矿机上检波的效果要明显好于2AP9,虽然1N60与BAT85还有较大的差距。

网友B:
我用在电话上拆的1N60效果明显比2AP9好

网友:
原以为2AP9是最好的检波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的确如此!如果您有正常渠道买的1N60,我敢肯定的说其在矿机上检波的效果要明显好于2AP9,虽然1N60与BAT85还 ...

李老师的提醒很重要,有坛友卖过假1N60、BAT85、1SS106,效果很差。

买检波管一定要买正品好管!

网友:
我这没有测试条件(只有耳朵听听)你说的这几种管子我以前用耳朵没有听出差别,今天下班回去把2Ap9换掉用BAT85、1N60、1N34再试试。

网友:
1N60有二种,一种是触须式,点接触型锗二极管,这个可以用来检波,另一种是面接触型的肖特基二极管,主要用来作为整流管和高速开关管,这个不宜用来检波。

网友:
谢谢版主经验之谈。  有机会找个玩  玩~~~

网友:
下面的链接里有我以前测试二极管检波灵敏度的记录,可以看出1N60比2AP9好很多,而且我用的1N60是没有触针的。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66476-1-1.html

网友:
在以前的经典书中2AP9是推荐用的最多的二极管,···

楼主:
时过境迁,新器材发展了多少代了,有许多二极管都比两杯啤酒强。

前年北京的矿友共同发现了一种仿RB761的山寨二级管,当时JS当多种替代管卖,试用效果中波全段灵敏度比许多检波管都好!

网友:
谢谢楼主提醒。多年以前通常提到2AP9,我都珍藏了15年了把。可惜一台简单的收音机都没装过,现在重头来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在电话上拆的1N60效果明显比2AP9好

电话机上有1N60, 一般在什么位置,是什么样子?我也找找好拆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