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电源维修求助

楼主(2012-03-17):
朋友的戴尔台式电脑,通电后电源指示灯闪亮,但不能开机。换部电源后故障排除,确定问题出现在电源。将其拆开后发现,不愧为是品牌机电源,用料扎实,电路板覆铜面还焊有很多的贴片元件。测量各接脚,绿线端对地有3.8V电压,将其与地短路后电压为零,电源不启动,各输出端对地电源均为零。目测发现,低压端有一个电解电容鼓包,规格为1000微法/25伏。用一个470微法/25伏的电容与其并联,故障依旧。
在网上找到了戴尔电源电路图,保护电路芯片同为PS224。
捣鼓开关电源俺是典型的菜鸟,请各位坛友帮忙维修。谢谢!

网友:
鼓包那个470电解短路了吧?负载短路电源停振无输出。摘掉它换新,要瞬间开关机以防开关电源失控该电容又坏。(修理时一定要加假负载)。

网友:
检查一下整流二极管是否短路

网友:
直接换1000uf、25v电解就能搞定!

网友:
坏电容竟然不换

网友:
同意,换掉再说

楼主:
衷心感谢楼上各位老师的回复!
将鼓包电容换掉,故障依旧。
整流二极管不好拆,就在板子上测量,三个脚之间的阻值都很小,但不像是短路了。
用12V灯泡做负载,接在12V输出端,将绿线对地短接后,灯泡微微亮一下,马上又熄灭。
继续请教各位老师。谢谢!

网友:
亮下又灭说明故障在后级,查稳压……保护…短路……之类的…仅供参考,毕竟东西不在自己手上,祝你好运哈哈

网友:
输出电容全换了

楼主:
回楼上各位:一只快恢复二极管短路了。谢谢各位指点!

网友(2013-01-19):
引用 楼主:

难得的好资料!

网友(2017-03-23):
dscbwjz:我的DELL电源和你故障一样,可否告诉我是哪只二极管短路,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楼上各位:一只快恢复二极管短路了。谢谢各位指点!

是电路图上哪个二极管?

网友:
电容鼓了,二极管怎么会烧?感觉只会保护电路起作用啊

网友:
这款电源好面熟,尤其是看到缠成麻花一样的那两根黑线。

网友:
我一台DELL品牌机,带电关机造成开关电源损坏。打开一看看不出问题,取下开关电源外壳,插上电源短路黑绿线,风扇不转,但是把通向TNY277的光藕两脚碰一下,电源可以启动各输出电压 :12V    5V   3.3V都正常

网友:
我一台DELL品牌机,带电关机造成开关电源损坏。打开一看看不出问题,取下开关电源外壳,插上电源短路黑绿线,风扇不转,但是把通向TNY277的光藕两脚碰一下,电源可以启动各输出电压 :12V    5V   3.3V都正常。

楼主:
刚看到这帖子这样久了还有回复。短路的二极管是哪个部位的我也没去确定,只记得靠近电路板的边缘,两只二极管靠的很近,是那种小功率玻封的。

网友(2017-05-13):
知识就是力量!电子爱好者学习来了。

网友:
我有两个H305P-00,不知道跟这个有什么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