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针万用表交流电压起读点与肖特基二极管

楼主(2012-03-17):
我开始玩无线电那个时代.万用表交流挡的整流工具是现代年青人都不知道的器件--【氧化亚铜整流器】它交流0.2V就能读到格数了
然而.它的正品率极低.一致性差.很快就被后起之秀--2CK二极管所取代.但问题很快就浮出.无论是拥有量大的MF--47.还是灵敏度之皇MF--10B.交流电压档0--2V全是一片空白.
试想想;如果3.5欧喇叭上有2V电压.输出有1W以上了.还要那2---10V的刻度干鸟?该想读的刻度它没有.不想要的刻度它摆在那刺眼刺鼻----机子前级的交流讯号全是零点几伏的-这是每个入门初学者的心声.万用表交流档没有0.2--2V刻度.这档同虚设
到矿坛后发现了肖特基二极管特性几乎与【氧化亚铜整流器】起始导通电压一样.马上找来代入MF--10B表中的2CK二极管.并用数字表双表并联测6V交流电上 一个电位器中点电压.电位器一拔.没几分钟.刻度就用铅笔完成了.每格刻度0.2V.利害吧.哼!
很多修理場合针表反应快.比数字表顺手很多.人也觉得精神干活利索
                                                                                                    纽约  布魯克林区   原敬上

网友A:
锗管的压降也比较低,特别是3AX31的BE结,这种锗管的PN结很薄,小电流下正向压降可以低于0.1V。
就是现在不太好找。估计美国更难寻得到哈。

网友(2012-11-11):
引用 网友A:
锗管的压降也比较低,特别是3AX31的BE结,这种锗管的PN结很薄,小电流下正向压降可以低于0.1V。
就是现在不 ...

老式分体元件晶体管收音机中可以找到。

网友:
指针表用习惯了,我买的数字表基本都不用。

网友B:
老指针表用ap9,只有0,1的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指针表用ap9,只有0,1的压降。

我用过用氧化亚铜整流器的指针表.起刻点为0.2V.而2AP9的指针表多起刻点为0.4V.当后期能生产2AK系列后.很多厂改用2KA而弃用2AP9.是2AK导通后刻度均匀.而起导通介于肖基管与2AP之间.其实2AK系列是制矿石机超好零件.不过有一个数据我忘记了.故没有在【矿区】发表

网友C:
MF35可以量交流0.05V,用了互感器的就是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MF35可以量交流0.05V,用了互感器的就是好。

我正想请教有关MF35的指标.表主人来了
现请教MF35低压交流电档的灵敏度是多少欧/每伏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正想请教有关MF35的指标.表主人来了
现请教MF35低压交流电档的灵敏度是多少欧/每伏呢?

惭愧我是菜鸟,400欧/伏。

网友:
我见过的表头中,用2A类型的锗二极管居多,导通电压也是0.2-0.3V。

网友D:
我的47表加了运放,可测毫伏级交流电压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的47表加了运放,可测毫伏级交流电压

发上来看看

网友:
过几天发贴,
实际就是MF-47表改的,原表的功能和外观不变,
加了运放提升灵敏度至200kΩ/V。运放做成绝对值电路,
直流档也可以测交流,只是指示值为交流平均值,直流档也可以反测。
电阻档改为正极性(红表笔接电池正极)。

网友:
刚才看了一下手里的指针表,MF15、16、19、35和66年的500、74年的108.交流电压档0-1伏档之间都是有明确刻度的。八十年代的500,交流电压1伏以下就没有刻度了。

网友:
习惯指针表数字表中西结合

网友:
万用表交流档没有0.2--2V刻度.这档同虚设
到矿坛后发现了肖特基二极管特性几乎与【氧化亚铜整流器】起始导通电压一样.马上找来代入MF--10B表中的2CK二极管.并用数字表双表并联测6V交流电上 一个电位器中点电压.电位器一拔.没几分钟.刻度就用铅笔完成了.每格刻度0.2V.利害吧.哼!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惭愧我是菜鸟,400欧/伏。

我想用这个型号的表作一个测量.来证实什么是仪表的【插入误差】
如果您能帮我完成这个测量,那可是网友之福.是我加入矿坛来.唯一求人的幻想
所设数值如果不好找相差很多很多亦无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发上来看看

类似MF-63?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想用这个型号的表作一个测量.来证实什么是仪表的【插入误差】
如果您能帮我完成这个测量,那可是网友 ...

测量值应该与电路理论值相差甚远。

网友D:
发个论坛里找的图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发个论坛里找的图

看你的改装图

楼主:
引用 网友F:
测量值应该与电路理论值相差甚远。

在本区曾有过;自己认为最好的国产万用表一帖.MF-35被许多人入选.因其内部结构严密公整.用材高级.是东北无线仪表工业的模楷.
而MF-10用印板取代波段开关.内部材料凌乱无章.被指低于MF-35.   在那文中我提出不同看法.但没有办法找到MF-35进行与MF-10的大搏斗.分出胜负.这样一拖就两年.今日看到有MF-35表主所以请求表主帮忙完成这拖了两年的简单测量.不知表主能否找到有关零件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发个论坛里找的图

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