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一款收音机使用CD2003?

楼主(2012-03-18):
感觉这个芯片比较高档一点,请问除了R9701还有哪一款机器用到了它?

网友:
很普通的大路货。图上的TA2003/CSC2003都是从单声道录音机拆下的电路板。音频功放都是用TDA2882。德生R-9701用的是华晶的CD2003,选择性不太理想,它的-3dB的灵敏度4μV(S/N=30dB)还可以。

网友A:
几十块钱的收录机大多使用该IC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几十块钱的收录机大多使用该IC

能不能给说个型号?

网友:
一些Kaide  KK-9使用CSC2003(也就是TA2003和CD2003)

网友:
这个ic很低端,价格比cxa1191还低。常见的收音机ic性能比较好的是LA1260,TA2057,国产的高级收音机大部分使用这两种IC,比如德生的BCL3000,9700DX,R308,乐信的RP2100,RD1220,都使用LA1260,德生的s2000,pl600,安键的dts10,dts09,德劲的de1103,de1107都使用TA2057.

当然这些ic跟高端的调谐器ic比都算是低端,只不过因为大部分应用都把ic作为第二级变频和二中放,所以对性能的影响并没有那么大。
模拟收音机IC里性能最好的应该三洋的LA1235(FM中放鉴频)和LA1245(AM),不过这些IC对电压要求都比较高,基本上都在12v左右。

网友:
我买过收音机套件,里边就是CD2003

网友:
不过,也有些凯迪kk-9使用CXA1691,而不都是使用CD2003,CSC2003。凯迪kk-10也使用CSC2003。
另外,现在一些成品200MHz以上VHF频段无线麦克风接收机使用CD2003。

网友:
辉邦1101用的是2003和2822。
楼主问什么收音机用2003,我只能说太多了,低端机的共同选择

网友:
这原厂名为TA2003的IC并不高挡.只是中放部分没有了电感元件.调整省事.但其实电气性能不错.故击败了用中周变压器的姐妹IC;TA8164〔脚功能和指标与2003同.但声音稍暖〕
LA1260和LA1265己是卄多年的昨日黄花.易组成电路.带通优秀.制作SCA制式收音机几乎全胜TA.CXA两大系列收音IC名列冠军.老化性能稍差
现时高档收音IC非LA18XX莫属.这己是近十五年的事了

网友:
今后是dsp的天下,这种传统模拟IC估计快没厂家去研究它了。

网友:
教学的收录机里也用它

网友(2012-04-21):
记得 福生(FUSUN) F-265里面是CD2003

网友(2013-02-19):
V16FM功放+FM收音机也是用的CD2003IC

网友(2013-04-08):
2003   几乎所有分体小空调主板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