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的表头自动换程电路

楼主(2012-03-18):
(无正文)

网友:
没看明白。

网友:
最好把原理介绍一下.

楼主:
当B+电压在0-9.3V时,电压表头的满量程是0-10V(即看刻度为10V档);
当B+电压高于9.3V时,电压表头的满量程是0-25V(即看刻度为25V档);
而又当B+电压调回到8.7V左右时,电压表头的满量程又是0-10V。

调整方法:
1、找一个表头,先不要接入该电路中,串入适当的电阻为R10V,使满量程为10V;
2、将上面调好的电阻和表头再串入一个电阻为R25V,使满量程为25V;
3、将上面调好的电阻和表头接入电路中,调整B+电压和RV使电压在9V左右切换到25V档,当切换到25V档时LED2灯亮,10档时LED2灯灭。

网友A(2018-10-28):
相当一个测压,加个开关。哪用效应管更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相当一个测压,加个开关。哪用效应管更好吧。

用效应管当然更好,压降更低,用SI2302(A2SHB)N沟道场效应管导通压降几乎为零。
这个电路是我30多年前用过的,当年试了很多三极管,如2SC1815、9014、9013、8050、3DG系列等等,最后发现闪光灯用的三极管2SD879导通压降最低,一般只有几个m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