坛里玩DAC的朋友,谁有使用 AD1862 的 完整电路?

楼主(2012-03-18):
最近恶补了一下DAC,但是 网上有的人 有些保守,尽是分享成果,不说过程,这点和咱们这的气氛很不一样 所以我也看到什么实质性的东西。
还请 咱们坛里玩DAC的朋友、前辈 给讲讲吧
起初 我想用 HDCD 模块PMD100做数字滤波 但一看这片子太贵了,还不好买,而且找了几天也没找到电路。

请坛里朋友推荐一个完整的AD1862电路

还有 几点不明白 ...请朋友们指教
图中,CXD1125 是不是 在CD机里 就不用管它。那SM5813 芯片的CKO、LRCI、BCKI 怎么解决? 再进一步,假如不用 资料中的SM5813,用别的接受、滤波芯片 怎么解决 AD1862 的5脚、6脚 这两个时钟信号??   还望各位朋友指教 。    还有就是配合 这1862,用什么 接收和滤波芯片好呢??

网友:
回复海板。图中,CXD1125 是其CD机的主伺服控制IC。那SM5813 芯片同等于DF1700,都是数字滤波IC,其功基本相同。因为本人没玩过AD1862。只能帮您找一找有关资料。

网友:
海板好。只找到此图,是否有参考价值。 ( 我听说过,有的玩家用DAC-PCM63电路上使用AD1862。但没有更多的介绍。)

网上找地。

网上找地。

网友:
一个基本的DAC数字部分是分成3部分的,对于AD1862来说比较简单:
输入:CS8412
数字滤波:SM5813
D/A转换:AD1862

虽然细致的不太懂,但是总的来说就是这几部分组合,只要是注意了三者之间的格式输入输出和时钟问题,就好解决了。

楼主:
感谢2楼老师 ,PDF的资料,我看了,英文的看不懂。中文的也看了,不明白
感谢 胆石小生老师,指导。 这图我也搜到了,问个 很幼稚的问题,实际制作时,是把图中 字符相同的管脚 连接在一起吗  还有就是为何没有晶振呢?
感谢楼上 土炮兄, 不知道 SM5813 跟DF1700哪个效果好

楼主:
我还有个不明白的就是 为什么 CD 的数字信号 进到 接收片之间 还得 接个电容 或者脉冲变压器呢? 数字信号也得耦合??  数字信号过电容之后,波形不久变了吗

网友:
DF1700应该是比SM5813好一些,但是价格却高出来很多。
数字信号也要耦合,但是相对来说,对于波形失真来说要求比音频耦合要低得多,因为数字信号对于波形的失真有很好的宽容度。
没有晶振,是因为通过CD的数字信号分离出来了时钟信号,当然也可以使用单独的时钟信号。
建议海河版主,买一块PCB+IC的套件,在装机过程中就会很多问题都解决了。以前我对DAC也是了解甚少,但是前年装了5块不同的DAC板子,现在也可以说是粗通了

网友:
牛哥的建议好。

网友:
如果版主没时间动手焊机,那就把AD1864,AD1865,AD1862,SM5813,CS8412等IC的PDF文件下载回来,把后面应用的那些图片对比一下,收获也不小。

网友:
我没玩过DAC但是我顶海版主。

楼主:
感谢 土炮 兄 ,我看您回帖 就收获不小。那几篇 PDF 我相面 一个多礼拜了
还有就是 真不想买套件,手头毕竟不同宽裕 而且套件 大多是 PCM 某某的....呵呵   。我 如果做 还是 延续传统,纯手工 洞洞板 吧 而且想加单独的晶振 ....
初步设想吧,一点点 萎缩中 .....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 土炮 兄 ,我看您回帖 就收获不小。那几篇 PDF 我相面 一个多礼拜了
还有就是 真不想买套件 ...

纯手工的洞洞板做传统的DAC完全可行,数字部分没问题,D/A转换和LPF部分难度稍大,如果把LPF部分换成单独的一个单元用电子管,就简单多了。

我和版主的想法很类似,当初也是要用洞洞板做DAC,因为手头有便宜的拆机原件,数字滤波器SM5840,数模转换PCM61。但是后来还是通过朋友弄到一些空板,所以就开工了3个不同版本的TDA1541,PCM1704,AD1865,AD1864,还有以前做过的PCM1716。。。。总之是干了1年的DAC焊工,通过焊接学到不少知识。
我替版主打气,DAC做起来很容易,比焊一个胆机简单多了

看来版主是手头有AD1862,那就建议这个组合:CS8412+SM5813+AD1862。全部是DIP原件,可以用IC插座,调试起来很方便。如果就是想玩玩,体会一下CS8412+TDA1543---NOS(没有数字滤波器)也不错。到底要做什么,还要看自己的想法还有手头可以利用的原件。

楼主:
感谢,感谢。呵呵
实不相瞒,手头除了一块空 洞洞板 啥也没有
为啥做 1862呢,一是看了 胆石小生 兄的一篇帖子,而是 网上搜了俩礼拜,大多都是 PCM某某的,少见1862,所以决定试试这个,我这人有个习惯就是爱走冷门
  我也想到了 电子管的LPF,但是没找到这方面的电路,今天道上还想了, 有电子管音调电路,好像里面有 低通滤波的原理,不知道能不能用上。如果您手头有现成的,还望您指教
  那我就 听年建议,CS8412+SM5813+AD1862 这个吧, 芯片大概得花多钱??

网友:
价钱我还真的不知道了,我做的那时候便宜,可以去淘宝搜一下吧。我没做过AD1862,只做过AD1865(单片双声道),AD1864(用了两片推挽,明9002的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