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SC3355 2SC3356 2SC3357 详细参数对比

楼主(2012-03-19):
http://pdf1.alldatasheet.com/dat ... 06/NEC/NE85632.html

** 2SC3355 又叫 NE86532

网友A:
不要对比了,2SC3358微波管的噪声低了很多,比2SC3355。2SC3355可以做0.5W发射功率管的,电子报有资料我做过的,效果还可以,就是管子在0。5W时发烫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对比了,2SC3358微波管的噪声低了很多,比2SC3355。2SC3355可以做0.5W发射功率管的,电子报有资料我做过 ...

             它们的参数没有那么简单.

              况且还提供了  SPICE 模型.

网友B:
I use mostly 2n5551/5401 for rf (up to shortwave). and if i really want to push, I use ss9018.

楼主:
引用 网友B:
I use mostly 2n5551/5401 for rf (up to shortwave). and if i really want to push, I use ss9018.

          Since I was a kid,  when my dad built a simple satellite receiver by himself in 80s,  I've been interested in microwave stuff.

网友C:
在网上怎么不好找NEC产的2sc3358 pdf资料,倒是UTC的pdf好找,是否有问题呢?

网友:
3355 3358我经常用,常见高频电路足以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在网上怎么不好找NEC产的2sc3358 pdf资料,倒是UTC的pdf好找,是否有问题呢?

3355和3358高频参数一样,但3358是贴片的,电流小功耗低

网友:
引用 网友D:
3355和3358高频参数一样,但3358是贴片的,电流小功耗低

我是暂没找到名牌厂家的2sc3358资料,就猜测,不敢买,但愿我是瞎猜

有一种山寨,叫数字类推,利用了一般人自觉不自觉类推的心理:某类产品xxx6型比xxx5型好,xxx7型又比xxx6型好,于是山寨者山寨出xxx8型......

网友:
LZ好像没提3358。3357做1GHZ以下线性放大还可以至少0dBm没啥问题,3356噪声比3355低点,好像是1.1dB。1GHZ以上它们都是烂管子,个人愚见。

网友E:
低噪声(800MHz以下)前级推荐使用飞利浦BF12022(现在电视机高频头的第一只管子),比BF998好点(增益、噪声)yfs 30mS。价格也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网上怎么不好找NEC产的2sc3358 pdf资料,倒是UTC的pdf好找,是否有问题呢?

            2SC3358  已经是  EOL (END-OF-LIFE)的产品了, 找不到资料不奇怪。

            用 UTC 的数据保守一点, 没大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低噪声(800MHz以下)前级推荐使用飞利浦BF12022(现在电视机高频头的第一只管子),比BF998好点(增益、噪 ...

BF1202:
http://www.nxp.com/documents/data_sheet/BF1202_R_WR.pdf

             大家估计都是玩箱子里面的几十年的存底,俺第一次看到 2SC3358 是20多年前老一辈接收荧光屏卫星的时候。 那时候一碗猪肉米粉才 1毛多钱, 一个2SC3358 要10 块钱吧。

网友:
看参数,BF1202这管子跨导大,VHF/UHF噪声系数小,可10.7MHz时的噪声系数怎么有9dB,是否别的双栅MOS也有这问题?

网友:
another alternative is to use MMIC: Sanyo and NEC both have those modules that give you flat 20db gain all the way to G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