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 音响 是 tm1875的不知道为什么做出来后声音很小

楼主(2012-03-21):
我的 音响 是 tm1875的不知道为什么做出来后声音很小   求解决方法

网友:
以前功放,也不错的
具体情况如何?

网友A:
电压多少?双电源吗?希望一次性把问题说清楚。最好上个电路,没有什么好保密的吧。就像医生给病人瞧病,除了小孩,总得说个情况的。

网友:
估计反馈电路没有弄好

网友B:
tm1875是啥东东?俺只知道lm1875

网友:
反馈电路出问题居多

网友C:
这块儿放大倍数不大!信号小了当然不够响,需加一级放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块儿放大倍数不大!信号小了当然不够响,需加一级放大!

6N1兄正解。

网友:

引用 网友D:
6N1兄正解。

兄台在家上网好休闲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压多少?双电源吗?希望一次性把问题说清楚。最好上个电路,没有什么好保密的吧。就像医生给病人瞧病,除 ...

12V   是双电源的    我的电路板到处都是搭的线不太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tm1875是啥东东?俺只知道lm1875

是LM1875我的是双电源 12V输入     双声道的

楼主:
tm1875是啥东东?俺只知道lm1875

是LM1875我的是双电源 12V输入     双声道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12V   是双电源的    我的电路板到处都是搭的线不太好看

我照着这个原理图制作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是LM1875我的是双电源 12V输入     双声道的

上面有一部分时没有用的  我用黑圈圈起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块儿放大倍数不大!信号小了当然不够响,需加一级放大!

怎么让他放大呀     菜鸟求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