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M高频头是用电感调谐好呢还是用空连好呢————

楼主(2012-03-21):
通过近半年来对胆FM高频头的研究与试制发现:
以德机为代表的电感调谐高频头增益都很高,有的可达空连调谐的2倍。并且电感调谐电路设计较灵活,多连电感本身的制作也较多连空连容易些,整体高频头体积小巧别致;
至于空连,三连很难找得到,何况四连啦?制作空连的难度极大,改制空连也很不易。由于受空连本身的引出端位置的限制,设计电路走线时十分麻烦。
综述以上原因,请前辈、老师、同好们谈谈各自的高见,为显示直观,劳您投上一票~~谢谢~~呵呵~
单选投票, 共有 48 人参与投票 查看投票参与人

投票已经结束

47.92% (23)
52.08% (25)
您所在的用户组没有投票权限

网友:
你这解说已经很明白了,诱导大家选电感

网友:
支持电感调谐

网友A:
就CL谐振来说调感、调容都一样。增益高低和很多因素有关,但可以肯定CL谐振不是唯一关键的。
调感体积小,电路不易受干扰,结构相对简单,但调谐不是很精确。多用在简易收音机和汽车收音机中。
调容体积大、电路容易受干扰,结构相对复杂,但调谐可以很精确。普遍用于收音机,军机和仪器之中。
从商品收音机选用可变电容远比调感的要多,也能证明调容的优势要多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CL谐振来说调感、调容都一样。增益高低和很多因素有关,但可以肯定CL谐振不是唯一关键的。
调感体积小, ...

mldog 前辈您好~~

您说的很正确,不过呢~民用的东西·····呵呵~~请看下面:

网友:
不懂.不过感觉自制多联调感不太容易,多联电容起码还是有卖的,虽然不多.

网友:
支持改进电感调谐。

网友:
我也支持电感,配件好找、体积小。

网友:
醉兄太客气了,不要叫前辈,大家都是同好兄弟,互相交流共同提高。
调感的结构简单,但是跟踪、统调可能比较困难。我看了几个德国爱好者作的调感高频头,我想不明白他们是怎样跟踪、统调的。有高放级的话,三个电感互相牵制可能调整会更麻烦。醉兄如出商业产品的话,生产效率也是一个要考虑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CL谐振来说调感、调容都一样。增益高低和很多因素有关,但可以肯定CL谐振不是唯一关键的。
调感体积小, ...

支持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collins 390a使用调感,灵敏度高,但和调容相比,原理上好在哪里?

您好yydico兄,三句话两句话说不清楚的,还是请您参阅《广播收音机的新电路》一书吧,呵呵··~

网友:
我家有一台saba的收音机fm是用调感的,总觉得没有调容的好用的非常仔细的调才调得准

网友C:
电桥用到了巧的程度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桥用到了巧的程度上了!

是啊,前辈。所以调容调谐的高频头不易实现这些的~呵呵~~

网友:
电感的稳定

网友:
其实最好两个都有,但是频率难以确定,如果进行电感调谐,混台现象频繁出现

网友:
支持调感,体积小巧,制作容易,而且空连太难找了。

网友:
外国机调感的多

网友:
机器还是接近飞燕的样式比较大气!不管是空气还是电感,要有舍得用料的厚重!揉德机,飞燕,麦景图的元素,创咱们中国的秃鹫!!

网友(2012-07-05):
调感的抗震性好 调谐电容现在可以做的很小 各有所长

网友D:
本人支持空连调谐,据说这样噪声小。

网友(2012-09-09):
引用 网友D:
本人支持空连调谐,据说这样噪声小。

没有理由空气连有摩擦接触反而噪音小而凋感的全是锡焊口.机器过了十年廾年就更...了

网友:
各位不必担心调感统调问题;不要忘记FM段是二点统调的.调感拉杆上有微调固定罗母.超好调.由于还是铜罗丝罗母.丝毫没有人身感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