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简单而‘巨型’的收音机

楼主(2012-03-21):
另类简单而‘巨型’的收音机(试验)
    经过多次无天地线矿机接收试验证明:就接收信号强度而论,大环线圈要高于一般的磁棒线圈。
    过去安装单管晶体管收音机,多是采用小型磁棒线圈,并力求其元器件布置的紧凑与整机体积的小巧。如今退休闲居在家,则又思量反其道而行之,于2011年入冬时节,试验制作成一‘巨型’单管收音机。现介绍如下:
    整机外壳由A、B两个不同直径的塑料纯净水桶合成。A桶外径¢25.5mm,桶外周边采用塑料软线‘反绕双值’两个各30匝的线圈,并连接入作为调谐线圈L1;270P可变裝于侧面(桶底)。B桶外径¢24.5mm,于桶内用BV-1.0电线绕3匝作为L2,绕1匝作为L3;元器件固定于一试验用线路板上,其间连线经接线端子连接;耳机插孔兼电源开关裝于该侧面(桶底)。
A桶
B桶
整机
参考电路图(本图为先期绘制,调谐线圈及太阳能电池充电部分与本实物有别)
特点
1、A桶调谐线圈与B桶次级及再生线圈可移动和套入来耦合,用以调节再生及音量。
2、经输出变压器(6/220V电源变压器代用)供32Ω低阻耳机收听。
3、采用2.4V镍镉充电电池,可连续使用很长时间。
接收环境及场强测试
    位于周边高楼林立的市区家中3楼窗台旁;距一些AM电台发射天线较近(5~20Km之内)。
用德劲DE1125收音机测得附近各电台场强如下:
KHz    621          756     837    873     927    945   972    1008    1116    1476    1593
db      55          69       55      60        57      65         62        57       51          41       55

接收效果评价
1、再生极均匀,灵敏度很高!白天可稳定收听本地附近12个台(包括较远的513千赫),晚间可收到外地30多个台。
2、接收信号强,音量大!较强台声音震耳,还需拉开A、B桶间距离,否则声音将阻塞。
3、音质很好,明显超越舌簧式耳机。
    就综合性能而言,于我制作过的直放式收音机中,堪称第一!
    不过还不太成熟(A、B桶间耦合调节不待改进,即匆匆出笼),仅供大家参考、试验。如蒙抛砖引玉,则非常高兴!

网友:
折腾创意无止境~~赞一个~~

网友:
这个收音机有特色,单管就能收20-30个台,真不错

网友:
个人认为,折腾中波机,天线要矿机化,高放、混频等要向收信机看齐,检波要线性化......

楼主:
谢天谢地,可算上传完毕,整个过程用时十几分钟,也太慢了,真得有耐性!
谢谢版主加分!谢谢关注与回复!

网友:
以前想过用大线圈,没有动手做。
楼主做得漂亮!
再考虑加功率放大器,用木质大月饼盒做音箱。

网友:
要是能加个架子用旋钮调节两个桶的距离就更好了。

网友:
一个成功的制作!为你高兴!
不过,有个疑问,为什么你绕的线圈,两个30匝,用反向绕制呢?
  原句是: 整机外壳由A、B两个不同直径的塑料纯净水桶合成。A桶外径¢25.5mm,桶外周边采用塑料软线‘反绕双值’两个各30匝的线圈,并连接入作为调谐线圈L1;

网友:
4楼跟俺想到一块了!

网友:
单位是cm。

网友:
漂亮。俺有一种想法,用矿石区的高Q做调谐用,用以大环天线。用241单管。不知怎样?

网友:
纯净水桶啊 ???强悍 ,猛汰!!!

网友:
支持
有空再详看

网友:
+我有些看不明白,我的理解多不对:

网友:
好创意,可装在超外差电路上试试.

网友:
楼主的收音机很有创意,victory:

网友:
好胖的收音机,最好再做个架子。

楼主:
多谢‘求知’版主、‘ZWDA’、 ‘duxaaa’及‘lwormsj’加分,多谢大家关注!

楼主:
回‘求知’版主、‘husk2012’及‘绝版佐罗’
    L1是由两个(图中灰色与蓝色)各30匝的线圈反向并联而成(两绕组对称:即匝数相同,但方向相反,故为‘反绕双值’)。
    本人无能,哪位朋友最好能给个链接(本站有关于‘反绕双值’的详细介绍)!
      白色(20楼图中标为L2)线圈10匝,是准备作为天线线圈的,本机保留,但暂未使用;20楼图中标为L3的是电路图中3匝的L2;桶底与L2之间,有1匝¢100mm的较小线圈为L3(再生线圈)。
    也怪我当初没说清楚,不知此次是否已讲明白?多谢关注!

楼主:
多谢‘轻风’加分!
回14楼
    外径误标了小数点,致相差10倍!应更正(或单位标注为‘cm’)。
    相信大家不会被我的疏忽而误导!怎么搞得?本来是聪明多年,如今却糊涂一时,理解万岁!
回‘绝版佐罗’
    不是两个输入谐振回路!而是两个独立的线圈并联使用,来替代电路图中单线圈L1;使用单联即可,我使用双联中的一联。
    此电路图是根据一年多以前的试验(调谐线圈为单线圈,效果也较好)而绘制很久,本次实物与其略有差别,因我用软件绘图很吃力,故未作调整。见谅!
    此前,于无天地线矿机试验时,因发现接收信号强度,采用‘反绕双值’比传统单线圈的要好一些,故此引入本机中。

网友:
不错!老有所为,多动动手脑有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