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实物画出原电路图的过程(待续)

楼主(2012-03-22):
1.将电路板正反两面拍照

并用Photoshop微量旋转,以矫正拍照时候的倾斜。用照片处理软件加以剪裁后,宽度调整成相等的,高度自动就变得一样了,元件那一面由于还有散热片等,实际高度比PCB那面要大,但是覆铜板尺寸是一样大小的。

明天继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专门的抄图软件,过程跟这个一样,不过基本可以自动化。
电子城里有“专抄多层板”的

抄图软件用过了,还得人工修理啊,有时候比较复杂的图还会出错,检查花的功夫也不少,就不用了。

网友(2018-08-22):
牛都能犁地,还用拖拉机干嘛。

中国芯片行业有救了。

网友(2014-02-27):
我是用扫描仪扫下来,那个古老的扫描仪能扫立体的东西,就是太慢。然后进PS,PCB那面进行一下图像处理,把走线突显出来。然后叠加在元件面上,再调透明度和位置,然后就很方便了。大小不用调,如果没放好调一下角度就成了。

网友(2012-03-23):
上初中的时候天天躲着老师在课桌下面看电路板,现在感觉看电路板和看电路图没两样.

楼主:
2.把铜箔面的贴到Excel表格中,用其中的绘图工具,先将对着焊点焊盘画上。

网友:
向epawp 老师学习按实物画原理图

网友:
实用技术,学习中……

楼主:
       这几天有点急事,请耐心等待。
       把翻转的元件面放置在铜箔面的下方,左右对齐,以便对照元件位置。
       用线条工具画出铜箔条,由于Excel本身的限制,只好一根一根去画了,开始的线条是黑色的,都画完后,将线条改成其他容易辨别的颜色并且加粗,只要改任意一根,然后用格式刷将整个图罩过去,所有的线条就变成同一种颜色和宽度了。当然图上要是有不用改动的其他画图元素,就不好这样做了,但是可以用格式刷分组进行,总之能偷懒的尽量偷懒,可以偷工,不可以减料
       我先做到这儿,办事去了。

网友:
静候老师下文。

网友:
原理图俺不这么画,还是觉得这样比较麻烦  因为有时候要看那一面 就觉得有点不对劲,我画的方法很简单
首先准备一张白纸和笔  拿着电路板,首先找到电源和接地,就开始了啊,很爽的 顺便器件的参数也画下来了。回头整理一下就OK了!我用过这样的方法画过BGA的电路板。一次成功!!!

网友:
不错。各村有各村的高招,静候大师下回分解。学习了。

网友:
照相机照下来,然后放大到实物大小,描下来即可。

楼主:
晚上回来把PCB完成了,再对照元件画印制板图。

完成的铜箔电路

翻转过来的元件面,便于对照,省得一次次地翻看两个面,用电脑就这个好处。

PCB板移开后的电路

画上元件

网友A:
有专门的抄图软件,过程跟这个一样,不过基本可以自动化。
电子城里有“专抄多层板”的

山寨无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