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制一台”床头小品种6N1小功放“

楼主(2012-03-22):
按照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247437-1-1.html的图纸,仿制了一台,效果不错,一装就响。这是我仿的图片

机壳用的是中9卫星接收机桌异的改制,输出变压器是电源变压器,220V绕组作为初级,6V绕组作为次级,EI型铁芯抽下I条不用,只用E边;主电源变压器用1:1隔离变压器加6.3V绕组,副电源变压器为显示器供电,输出3.3V供灯丝,24V供屏级,均为交流电;该荧光管是从一山寨功放上取得的,三个电子管也是拆机的,是上海、北京、曙光三种牌子,

网友:
不错!但是烧黑了一陀是怎么回事?

网友:
发生过爆炸!

网友:
阴森森的,还有爆破痕迹

楼主:
各位说得不错,是有爆炸痕迹!这是一个拆机的壳子,原来是中9的箱子,开关电源处爆了,就留下这个

网友:
有一点疑问?“EI型铁芯抽下I条不用,只用E边”是什么原理?
还有那个荧光管多给几个图看看第一幅图有点朦胧

楼主:
回楼上,抽出I条不用,是防止磁饱和的,象电焊机的原理。
第一幅图是很模糊,我又试了几次,都不理想,原因可能是机壳上的有机玻璃色太重,也可能是荧光管有些老化。反正用眼直接看,挺鲜亮的。

网友:
“EI型铁芯抽下I条不用,只用E边;”其实6N1电流很小,对变压器的直流磁化作用很有限,“不动”就可以的,但是经你这样一折腾,线圈的电感量就会很小的啦,那么阻抗也很低、低音也都没有啦。

网友:
做的不错。确实向上面几位说的,输出变压器的铁芯不用抽出来。

楼主:
多谢两位指教,本人刚开始玩电子管,只会比猫画虎,以后还请多多帮助!

网友:
挺不错的,这就开始 了漫漫玩胆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