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管单元电路模块[环形亭式棚]

楼主(2012-03-22):
前些时装了一台五灯机,听着还行.闲着没事把它拆了重装.
决定换一种排布元件的方式,管子周围的元件都集中了.
见图.

楼主:
上面的花瓣也可做成其它的形式,用铜片或用铜丝做焊点.
这样装机时只要接灯丝,电源,电位器就行鸟.级间屏蔽也方便.

欢迎拍砖!

网友A:
好看,但不方便检修或更换零件。

网友B:
集成化发展了,这么做调频是不是靠谱?缩短引线,提高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看,但不方便检修或更换零件。

是有换零件不方便的问题,玩吗,拿着烙铁挥来挥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集成化发展了,这么做调频是不是靠谱?缩短引线,提高频率。

是为做调频做准备,我是第一次焊电子管收音机,试了才知道.

网友:
我看还行,管子之间用导线连接即可。
对于FM效果如何要实验后才知道。

网友C:
下面的电路比管座的直径大···怎么往地板上装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下面的电路比管座的直径大···怎么往地板上装啊··

管座由下往上装,固定圈在底盘下面,搭棚的时候,要先把固定圈放好,
再焊零件,中间线焊一根粗点的铜丝做柱子兼地线.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下面的电路比管座的直径大···怎么往地板上装啊··

管座从下面往上安装。另外换件可以焊开引线拆下来整,也不算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强烈支持
漂亮,规整

谢谢鸿渐哥的支持!

网友:
引用 楼主:
管座由下往上装,固定圈在底盘下面,搭棚的时候,要先把固定圈放好,
再焊零件,中间线焊一根粗点的铜丝做柱子 ...

不好意思·· 没注意看固定片·····

网友:
引用 网友D:
管座从下面往上安装。另外换件可以焊开引线拆下来整,也不算麻烦。

高明的办法··比传统的从上往下放管座 维修起来方便的多了····

网友:
恐怕没法做Fm吧…做功放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