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共基极高放的来复再生式单管机

楼主(2012-03-23):
这个电路只是一个概念设计,没测试过,共基极放大器功率增益差一些,可能不响,有兴趣的可以试一试。

这个电路的特点是对于高频放大是共基极电路,对于音频放大是共发射极电路。共基极高频放大不易自激,共发射极音频放大可以获得最大的功率增益。NPN版本的电路具有AGC效果,PNP版本的电路具有低频滑动甲类放大器的效果。高频信号越强,检波产生的负压越强,三极管偏置电流越大,有利于加大低频放大的动态范围。

网友A:
是不是要回复才能看到图?我回回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要回复才能看到图?我回回看看。

刚发上来时,发现图有错误,赶紧撤消,现在纠正了,重发出来。

网友:
interesting design.

it is the exact opposite of the dee/mitch-dyne regen receiver and I think your set-up makes more sense.

网友:
共基输入阻抗低,牺性很多输入回路Q值,对单管电路无实际意义,实验并验证一下,都是有益的偿试,

楼主:
又设计了一个双管的来复再生式线路,使用输入阻抗较高的射极检波,有利于提高共基极高放的放大效果。检波管与高放管直接耦合,同时完成高放管偏流和低频耦合的作用。
这些电路等有空试验一下。

网友:
有时间做一个试试!

网友:
共基极电路增益和共发射极一样,但是输入阻抗低,会影响输入回路的Q值。
至于说到不易自激的优点,由于再生机需要一定的正反馈,这个优点也不存在了。

楼主:
使用串联谐振的共基极高放来复式直放机

使用串联谐振可以解决共基级放大器输入阻抗低的问题。
或者
LC并联谐振阻抗高,串联谐振阻抗低,正好可以与共基极放大器输入阻抗匹配。图中使用一个高扼圈来提供三极管所需要的直流通路。

网友B:
见签名档里 的图,是用低频管做的再生来复机。以后有空时一定DIY个。这个电路是小时候在一张报纸上发现的,等把元件弄齐了,那张报纸找不到了。于是此机一直没做成。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见签名档里 的图,是用低频管做的再生来复机。以后有空时一定DIY个。这个电路是小时候在一张报纸上发现的, ...

不错,这种电路又有一种新版本了。

网友:
这种电路又有一种新版本了。

you will find that it has very low Q and thus poor selectivity.

网友:
共基极的在VHF波段用的多,特别是过去三极管频率特性不够好时

网友:
low input impedance can be a plus if the connection is a 50ohm/75ohm cab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