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有点时间,一步步的跟朋友们说说 如何用NERO自己刻APE成CD

楼主(2012-03-24):
前些日子,很多朋友们问 怎么自己把 下载的APE刻成CD盘。
其实很简单,根本不用转换格式,只要有个插件,用NERO直接刻APE 完全没有问题

第一步 当然得有NERO软件了,这个大家自己找找吧,版本适中就行,不要太老的也不要太新的,我一直用 NERO-7  感觉很好。
第二步就是安装插件
下载解压后,按照 里面说明操作,其实极简单,按几下鼠标,然后 复制粘贴一下就OK啦

有点事,就先到这,下回分解

网友(2023-02-21):
以前常干这事,
现在感觉是倒回来了,
现在把老CD做成无损文件用FOOBAR播放

网友(2012-03-24):
呵呵,要刻录高品质的CD,偶不用nero的,虽然机器里装有nero10.2。
建议使用“burnatonce”软件刻录CD,但在刻录之前要把APE先转换成WAV文件。
偶原来也用nero刻录CD,后来就全部使用“burnatonce”刻录了。
两者刻录的碟可以进行对比试听。

楼主:
回来了,书接上文

把软件,插件都弄好了,就可以 在不需要做任何转换的情况下直接刻 APE文件了。

先说 有 CUE 文件的刻录方法
—— 这个必须 让APE和 CUE放在同一个文件夹里。而且 CUE里面的内容语法得正确无误。

第一步,把空白光盘放到光驱里去。
第二步,点开运行NERO软件。
第三步,选择图中这个,“备份”—— “将映像刻录到光盘”
第四步,按图中 的说明找到 想刻录的CUE文件。然后选中并确定 。
————说明一下,这里对于CUE的编写语法要求非常严,(CUE可以用记事本打开),有一个标点的位置错误 软件都不能读取。我很早以前安网上说的办法,自己改CUE,也成功过,但太麻烦,半天刻一张盘,所以后来我就不用CUE导引文件,自己分轨了。  不用CUE怎么刻盘? 别急,下一楼层听我慢慢道来
第五步,按图示办法,选择刻录速度,校对光驱,然后点“刻录”就 开始了。提示一下,不要 点那个“刻录后检验光驱数据”...这个即费时间又费CPU 又费内存,弄不好还费盘。这都是亲身的经验教训

第六步,等待
然后呢?没有然后了。这就可以了,刻完之后光驱自己会弹出来,你的CD就刻好啦

网友:
先顶了再看

楼主:
话说 自己在家 刻CD盘 之第三回     NERO不用 CUE 文件 照样能分段刻APE (WAV)

上一回咱们说到,下载的文件有CUE,但是万一没有呢?
而且往往 由于软件和版本的不同,CUE中的编写语法就不同,很多情况,我们的NERO不能识别,自己改又很费劲。
这可肿么办呢?
如果没有CUE,直接刻APE,也可以,但是刻出来的就是整个一大块,中间没有停顿。好像是把原来多少首歌 变成了一首歌一样。这样很不好,不是我们所希望的。

来吧,来点稍微有技术含量的——手动分割   各位可要仔细看哟

前两步不说了,放空白盘,运行NERO软件

打开软件后选这个: 音频——制作音频关盘

然后出现这个:按图示的操作,浏览并找到想刻的东西,选中——添加

然后又出现这个: 注意,一张标准CD是大约70分钟,不要超时哦

然后在单击 选中 出现在页面里的文件,就像这样:然后 点 右面的 属性

后面有技术的来了,仔细看哦

属性点开之后,点新对话框的“索引、显示、分割”,
然后 等1分钟到几分钟不等,电脑就把音频读取出来了,变成下面方框里的波形图。图还太小,我们看不清,那就点“放大”,要放的很大哦

  继续继续,越来越需要仔细了....
放大到可以看清音频波形后,点击那个可以左右拉的箭头,把波形图看两遍。 肯定有人问“看什么?”,嘻嘻。找到 上下两个声道 都是较长且几乎等长的直线部分!对了,这就是两首歌直接的停顿位置!! 找到之后 鼠标放在 音频波形直线部分中间,点击一下,在点下面的“分割”。

别走神!继续 !
一点点的慢慢的点击 向右的箭头,把所有的分割都找到,然后每一个一个的 做好分割。(鼠标点下直线部分,分割线为细线,当点击完 “分割”之后就变成了很粗的粗线,一定要看到粗线!)
记住,不能偷懒,必须是点一下直线部分,点一下分割键,不能偷懒,把所有的直线点击完之后再点分割,那样只有最后一次有效!

————然后再左下角的小方块里,看看自己分得段数跟这张盘 的歌曲数目是不是一样,假如 你要刻的盘有13首歌,你分了13段就对啦。12段、14段都不对
————然后一次 点“应用” ;在新出现的小对话框里 点“确定”,再点窗口下方 的“确定”

接下来,是最后的核对 机会,在页面里仔细看看分的段数对不对,对了点下一步

最后 还是选择刻录速度——核对默认的刻录机——刻录

就到这了,如果一路走下来,就恭喜你,你学会了     没看懂? 再看一遍.....

网友:
学习下,有空练练手

网友:
写斑竹,学习了。原来光会刻下一步学习分段,谢谢。

网友:
好教材啊,加精了。

楼主:
谢谢 儋耳 版主加精
前些天 好多朋友问这个,咱老早以前就研究过,且成功了,不能藏着掖着啊

顺便说一句,欢迎任何形式的转载,功德无量。但唯一要求就是请 在显著位置说明 矿石收音机 海河 原创 谢谢

网友A(2012-04-27):
请问海河老师 这FLAC无损音频文件能刻CD吗   有什么比较简单的方法吗

网友:
谢版主,学习了,五一有空练练手,自已也能出个APE专辑,

网友:
学习了,回家试试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海河老师 这FLAC无损音频文件能刻CD吗   有什么比较简单的方法吗

FLAC 感觉 比APE简单吧,
只有学会了 手动分轨,管它什么格式了,通吃全拿

网友:
烧友刻CD可是从来不用nero的 哦,用feurio

楼主:
想象不出 有何特别明显的区别 。
哪个用的熟,或者哪个方便 就用哪个

网友:
用Exact Audio Copy更简单,可以将无损的wav转刻成cd可以以假乱真

网友:
学习了,谢谢版主分享经验

网友:
谢谢海版,又学了个新知识

网友:
好文,做个记号。

网友:
ape 不用转换 就能刻 cd机能放

网友(2012-05-30):
整张原抓有cue的不建议自己分割,有些交响乐在曲中会有一些停顿,照楼主的分割方法会把乐曲改变了。分轨的散曲也不用怎么麻烦,nero有一个地方可以统一调曲间隔的。其实cue是很简单的,把有问题的cue用记事本打开对照一下正确的cue改下就好了。

网友:
哦,对了,在发烧友中刻无损的音乐都不大爱用nero,比较推荐的是burnatonce、CloneCD、Feurio1.68等,Feurio曾经相当火,不过很久不更新了,burnatonce也是不更新了,CloneCD现在版本叫CloneDCD。Feurio对于现在新刻录机的支持不大好了。本人较常用的是burnatonce,主要是小巧、好用。

网友(2012-11-30):
记号一下,有空对照的实习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话说 自己在家 刻CD盘 之第三回     NERO不用 CUE 文件 照样能分段刻APE (WAV)

上一回咱们说到,下 ...

请问海版:APE格式的文件不让添加,只能添加WAV格式,是怎么回事?

网友:
学习了..真不错,什么时候也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海版:APE格式的文件不让添加,只能添加WAV格式,是怎么回事?

照一楼的方法,把插件安上。
WIN7、8 的我也不知道。我只搞过XP

网友:
引用 楼主:
照一楼的方法,把插件安上。
WIN7、8 的我也不知道。我只搞过XP

尼录确实是很好的刻录软件,刻录其生成的CD映像是首选。楼上几位说得很对,非其生成的CD映像不推荐用尼录。

网友:
好技术贴,记号,有需要来学习

网友:
好教材!!!学习了!!不错不错啊

网友:
这款软件是不是也可以刻录  DVD啊?

网友:
这个教材好,我要学来也刻录我的CD.谢谢!

网友(2013-03-22):
这个得顶 学习了 好贴

网友B(2014-01-21):
请问海版:都是单独的WAV文件,怎么刻录?我用Nero刻录一张盘,用CD机放,都是噪音。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海版:都是单独的WAV文件,怎么刻录?我用Nero刻录一张盘,用CD机放,都是噪音。

WAV应该能直接添加刻录。
您可能是其他地方没弄好。具体怎么回事,我就不太知道了。

网友:
单个WAV刻录成功,但是左右声道都有杂音。怎么回事?

网友C:
刻CD其实只有2步
1 用foobar2000把Cue曲目右键转换为WAV
2.把WAV丢进Windows Media Played的刻录列表 点击刻录

还有3.....刻完了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刻CD其实只有2步
1 用foobar2000把Cue曲目右键转换为WAV
2.把WAV丢进Windows Media Played的刻录列表 点击 ...

遇见 没有CUE的咋办??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海版:都是单独的WAV文件,怎么刻录?我用Nero刻录一张盘,用CD机放,都是噪音。

你刻录的可能是DTS音源,如老CD机无DTS解码则仅能听到流水噪音。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刻CD其实只有2步
1 用foobar2000把Cue曲目右键转换为WAV
2.把WAV丢进Windows Media Played的刻录列表 点击 ...

不必转,直接用CUE菜单文件载入刻录即可,无CUE文件可用软件生成或自己编写。

网友C:
引用 楼主:
遇见 没有CUE的咋办??

没有问题
这里提供一个超级简单的Cue写法,  而且保证100%准确识别

在播放器上看到每一首歌停下的时间  填到红体字部分即可
想要增加更多曲目数量,复制最后两行,并依样修改,即可
(注意:示例中,红体部分修改为第2段/第3段音乐开始时间)
时间格式:22:22:22=分:秒:毫秒

例:

FILE "audio.wav" WAVE
TRACK 01 AUDIO
INDEX 01 00:00:00
TRACK 02 AUDIO
INDEX 01 22:22:22
TRACK 03 AUDIO
INDEX 01 33:33:33

网友:
座下学习了,有时间下载试它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问题
这里提供一个超级简单的Cue写法,  而且保证100%准确识别

学习了,谢谢

网友:
直接使用格式工厂貌似就可以

网友:
呵呵,手把手的好教程

网友:
好详细哦,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D:
我一直用NERO来刻音乐CD盘,效果不错。仅有的一次刻坏,播放出来的都是沙沙声,不知道是什么回事?是音乐本身有加密还是其他原因?搞不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一直用NERO来刻音乐CD盘,效果不错。仅有的一次刻坏,播放出来的都是沙沙声,不知道是什么回事?是音乐本 ...

可能误刻了DTS片。

网友(2016-09-14):
呵呵,好东西。上星期我一个不懂电脑的朋友还要偶教他怎么刻录CD呢。这下好了

网友E:
学习了。另请教:能不能把网上下的DSD音频文件刻成CD呢?每首歌几乎300M的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E:
学习了。另请教:能不能把网上下的DSD音频文件刻成CD呢?每首歌几乎300M的那种。

那个不会,没研究过。估计得转换格式吧。

网友:
记号一下。。。

网友:
高手在矿坛

网友:

引用 楼主:
WAV应该能直接添加刻录。
您可能是其他地方没弄好。具体怎么回事,我就不太知道了。

下载的歌曲可能是五声道,电脑上播放正常,cd上就是噪音,需在老版千千静听转换一下。

网友:
四年了,难得

网友:
学习了,很有用,收藏

网友:
好   学习了   顶一个

网友(2016-12-04):
这个帖子非常好,要感谢楼主。
关于NERO刻录中有一个问题,请大家注意,由于电脑配置不好,刻录速度过快,可能造成刻录时瞬时数据断流,刻录的cd有爆音。尤其是用ape刻cd;一是先转为wav(1411kpbs   44100hz)。二是不要刻碟,用nero内含的虚拟刻录机刻为.nrg,再用复制光盘刻碟。
在刻录过程前退出其他软件,清理系统垃圾;刻录过程中,不要做其他电脑操作。

网友:
一般cd机能播吗

楼主:
那是必须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顺便请教楼主一个问题,我用NERO刻录的光盘,有些怎么播放起来的时候 全部是 那种 粉红噪音? 听不到声音, ...

那我就不知道了。是不是没弄好啊。

网友:
自己刻CD,是每个发烧友必备的本事,支持楼主,

网友(2023-02-21):
找了好久了

网友:
这个软件我还是上学时候用过的,刻录的《小李飞刀2》还有几部电影,现在还能放光驱里播放,好像就一次性,不能洗白了

网友:
以前买过2个LG的光驱,虽然光驱不耐用,但随光驱带的NERO软件很好用,用来刻的CD碟到现在10多年了也还能正常播放

网友:
用了多年了,想不到还有分割的功能,楼主威武,学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我就不知道了。是不是没弄好啊。

应该和光驱有关,我以前的一个14000的笔记本,用Nero刻录非常棒,用同样品牌的8000多的刻录,会出噪声。老后悔出了那个笔记本了。不过巨慢。

网友:
还有几十张盘,一直没用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