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N1小功放改进记录。

楼主(2012-03-24):
      自从我的6N1小功放做好后,请了一些音响发烧友来观摩。小功放的帖子
       大家在肯定我的小功放有直白原汁原味优点的同时,也指出了音乐味不够浓厚。我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思考,觉得主要是二个方面:1,是前级的6N2作为HIFI放大是不太理想的;2,工作状态的选择。
      于是我用6N1换下6N2来做前级放大,并且调整了工作状态,增大了前级工作电流,减小了前级6N1的屏极负载电阻,展阔了前级放大器的频带。结果获得了相当大的改进,一个音场开始展现出来。
      对于失真的改进也是很令人鼓舞的:在8欧负载上测得 2.2V(0.6W)时失真4.8%,原来是7.5%;2.4V(0.72W)时失真6.8%,原来是10%。

改进前后的电路图:

改进前后的波形可看到明显对比:
100Hz
改进前

400Hz
改进前

1KHz
改进前

5KHz
改进前

8KHz
改进前

10KHz
以前未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六楼说的对
楼主按六楼说的试试吧

试过的。6N2的宽容度小,动态范围小,对调整的要求高,适合极小信号的放大,这从曲线上可以看出。6N1适合于有一定幅度的信号放大(如CD和电脑输出),线性摆幅较大。因为找了几个发烧友来听,最后比较一致的认为6N1比6N2更适合于HIFI放大。作为一般要求的放大,6N2是没有问题的。

楼主(2012-12-06):
引用 网友B:
希望楼主继续谈谈细节
同时希望楼主上一张比较清晰完整的电路图

这张图片应该看得清楚吧。

网友(2012-03-24):
好,点石成金啊。

网友:
波形确实改观不小。

网友:
插回6N2再测一下

网友C:
8khz失真已经很大了,楼主改进了不少,貌似出现振铃了,实际听音效果如何?

网友D:
如果用6N2做放大管不是不可以,就这个6N2推6N1电路我觉得应该去掉6N2的阴极电容引入本级负反馈,同时调整6N2的电流为1MA左右,这样无论声音还是失真度会改进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8khz失真已经很大了,楼主改进了不少,貌似出现振铃了,实际听音效果如何?

听感有较大的进步,觉得松软了,音乐味浓了。原来清晰,但有点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用6N2做放大管不是不可以,就这个6N2推6N1电路我觉得应该去掉6N2的阴极电容引入本级负反馈,同时调整6N ...

作为前级放大,电流一定不能小。6N2和6N1比,还是差一些。

网友A:
六楼说的对
楼主按六楼说的试试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试过的。6N2的宽容度小,动态范围小,对调整的要求高,适合极小信号的放大,这从曲线上可以看出。6N1适合 ...

六楼的意见,
除了6N1、6N2代换试验,
还有一条是加负反馈
楼主再加上负反馈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六楼的意见,
除了6N1、6N2代换试验,
还有一条是加负反馈

求是兄和六楼讲的我会在后面试试。之所以用6N1代替6N2,是因为可以将放大器升级到HIFI级。原来并未对它抱太高的奢望,一般听听罢了。然而实际改进的效果是可以相当HIFI的,朝这个方向努力,要求就不同了。6N2的动态范围小,1毫安基本就是它的极限了。而6N1工作在6毫安依旧很好。屏极电流用的大些,屏极电阻就可以减小,线性会更好,同时频带就宽了。这是6N2无法和6N1比的,所以用6N1代替6N2后,音质会有明显提升。我准备加一个开关,可以选择性加入或不加入负反馈。加入负反馈会使正弦波谐波失真测试指标改善,但是会增加瞬态失真。我一般在失真小于10%的时候,不加入负反馈。而且本机的阻尼系数达到了3,从提高阻尼的角度,也无必要加入负反馈。

网友E:
用6N2时将阴极电容去掉,给它一点本级负反馈,音色貌似要更好
再有就是6N2可以用德根或大盾的12AX7来替换(脚不一样),听感确实要好很多(不是玄吹)。
6N1就不知道用什么西欧的洋管来替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6N2时将阴极电容去掉,给它一点本级负反馈,音色貌似要更好
再有就是6N2可以用德根或大盾的12AX7来替换( ...

有负反馈和无负反馈的音色是不同的,所以我想加一个开关,就可以有所选择。我自己是不怎么喜欢有负反馈的音色,第一努力是把失真做小。那些大盾我没有。

网友F:
换成6n1后 6n1的屏压选多少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F:
换成6n1后 6n1的屏压选多少合适?

120-150V。

网友:
手里一大堆6n1,6n2 ,这几天就照您的电路图做一个。关键要买个好点的输出牛 和全频喇叭!

楼主:
请注意我用的输出牛的参数。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注意我用的输出牛的参数。

用12AX7试试效果如何要是效果好我也做个

网友:
说一下自己感受,现在我用国产6N4做推动,阴极电阻1.5K电压1.5V屏压150V感觉音色不错转换6N2比6N4有些区别,因没有示波器看不了波形单凭耳朵听很不准确。

网友F(2012-04-28):
今天照这个电路作了一个,输出变压器只找到5k的,不知什么问题,声音很小,而且我用的外接300伏输出的电源,实测电压有400多伏,就像电源输出开路一样,可能是本电路输入电流太小了,是否应加个泄放电阻。

网友:
换胆是玩胆机的乐趣。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试过的。6N2的宽容度小,动态范围小,对调整的要求高,适合极小信号的放大,这从曲线上可以看出。6N1适合 ...

你的这个分析比较令人信服
看来你也是用电脑做音源的吧?
希望向你多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这个分析比较令人信服
看来你也是用电脑做音源的吧?
希望向你多学习一下

电脑音源是我的主要音源之一,因为它节目多,配合使用乐之邦的2.0声卡,音质不次于CD。其他用得比较多的是开盘机、LP、卡座、APE播放器、有线电视机顶盒等,CD我很少用了,一是我的CD片源很少,二是CD机很容易光头出毛病。现在大把优秀音源,CD已经不是主要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脑音源是我的主要音源之一,因为它节目多,配合使用乐之邦的2.0声卡,音质不次于CD。其他用得比较多的是 ...

说的很有道理
我也是以电脑做主要音源的
兼顾支持ape的mp3机
CD已经不听了

网友B(2012-12-05):
引用 楼主:
电脑音源是我的主要音源之一,因为它节目多,配合使用乐之邦的2.0声卡,音质不次于CD。其他用得比较多的是 ...

希望楼主继续谈谈细节
同时希望楼主上一张比较清晰完整的电路图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今天照这个电路作了一个,输出变压器只找到5k的,不知什么问题,声音很小,而且我用的外接300伏输出的电源, ...

不知现在效果是否有改进?
6N1屏--阴极间电压不要超过300V。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关键是那输出变压器,自己绕还是买的,买的去那买好?或有什么绕输出高人?

我是定做的,在广州新力无线电厂。

网友(2013-04-28):
引用 楼主:
这张图片应该看得清楚吧。

不要沉下去;顶顶顶顶

网友H(2014-05-14):
耦合电容改进前与改进后并联使用吗?望楼主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H:
耦合电容改进前与改进后并联使用吗?望楼主回复

是并联使用,以改善低频效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并联使用,以改善低频效果。

明白了,谢谢!

网友I:
引用 楼主:
是并联使用,以改善低频效果。

楼主说说6N1并管为什么要用15K这么高的阻抗?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说说6N1并管为什么要用15K这么高的阻抗?

基于几点:
1,一般三极管的负载选在内阻的3-5倍。
2,通过特性曲线的验算,选在15K时的阻尼和输出功率都能符合要求。负载阻抗低了输出功率达不到要求。

网友J(2014-10-14):
引用 楼主:
基于几点:
1,一般三极管的负载选在内阻的3-5倍。
2,通过特性曲线的验算,选在15K时的阻尼和输出功率 ...

可是为什么大家都提阻抗匹配以达到最佳输出呢?这人不太明白。以6P1为例,目前大家都是用5K牛,是不是5K就是6P1内阻的(三极接法)的3-5倍范围内?以前忘记在哪个贴子中看到的说,屏级输出中,初级阻抗与阳级负载电阻(初级阻抗+内阻=阳级负载电阻?)相等时,输出功率最大。
    有点迷惑了,求解。

网友:
引用 网友J:
可是为什么大家都提阻抗匹配以达到最佳输出呢?这人不太明白。以6P1为例,目前大家都是用5K牛,是不是5K就 ...

放大器的匹配一般有以下几种:
1。最大功率匹配,常用在功放末级;
2。最佳线性匹配,常用在对线性要求高的场合;
3。最低噪声匹配,常用在低噪放;
4。最佳阻抗匹配,常用在射频放大器。
对于音频功放末级来说,常用的匹配方法是最大功率匹配和最佳线性匹配,这两种匹配方法计算出的负载阻抗有一定差别,如何选择,取决于自己的侧重点了。

楼主:
对于功放,首先的指标是失真度,其次才是功率。6P1的5K是指最小失真时的负载阻抗,这个阻抗大约是6P1内阻的五分之一。因为6P1是束射四极管,和三极管的计算方法不一样。三极管的功率输出级一般选管子内阻的3-5倍。

网友(2015-08-08):
兄弟好,6N1并管用15K的牛?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于功放,首先的指标是失真度,其次才是功率。6P1的5K是指最小失真时的负载阻抗,这个阻抗大约是6P1内阻的 ...

学习了,这个还第一次明白,老烧就是老烧

网友:
其实国产管声音组合最好的我自己有以下体会
6n11+6n6  6n11 47k屏负载,100v左右实际屏压。 6n6 250v左右 5k输出变压器。
另外就是6n11+6p14,这个常见。
还有就是6n6+fu29,这个高音会让人骨头稣掉,全世界管就fu29特有那高音,没有之一。

网友:
也想做个来做桌面功放,能给个灯丝和各组电原的图吗?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