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共射共基级联放大器的单管机

楼主(2012-03-24):
如果磁棒天线好一些,对于本地电台,这样的单管机电路配合功放集成块已经有比较好的效果了。
我试着把其中的单管放大电路换成共射共基级联放大器,谁知机器的灵敏度竟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灵敏度的提升不只是一点点。对于某个电台,不使用级联放大器时检波端的直流电压0.2V,使用级联放大器后直流电压达到0.6V以上,灵敏度至少提升到原来的3倍以上。
虽然从理论上讲,共射共基级联放大器只相当于单管的增益,但第二个管子的引入能够有效消除第一个管子的交流反馈效应,从而能够最大的释放第一个三极管的放大能力。

网友A:
how about using a jfet as the 1st stage? it saves a capacitor and improves selectivity.

楼主:
引用 网友A:
how about using a jfet as the 1st stage? it saves a capacitor and improves selectivity.

结型场效应管太贵了,还不容易买到,9014这样的管子只有几分钱一只,用廉价的三极管制作优良的收音机也是需要重视的问题。

网友B:
电路图收藏了,有空试一下。请问电路不用来复是不是为了获得更优良的高频放大效果?

楼主:
今天试图在超外差变频电路中使用共射共基电路,但效果没什么改善。把第二个管子拿掉,电路板e、c端用线短接,除了需要重新调整一下中周,音量没什么变化。这一现象说明,共射共基电路仅仅对同频放大有利,对于变频电路来说,输出端的频率与输入端频率不同,三极管的内反馈不起什么作用。

其实这种变频电路增益相当大,比使用扼流圈负载的单管高放所能产生的增益还要大不少。这个电路使用自己绕制的中周,根本不需要中放就可以驱动检波二极管让功放产生响亮的声音。如果能够综合变频级的输出阻抗和功放的阻抗,按最大功率传输的原则去设计中周,可以制作出性能相当优良的超外差单管机。这种超外差单管机比直放式单管机元件多不了多少,但性能却好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路图收藏了,有空试一下。请问电路不用来复是不是为了获得更优良的高频放大效果?

是的,来复式线路会降低高频的负载阻抗,降低高放的效果。如果仅仅是为了驱动功放,没有必要使用来复式线路。

网友C:
参考音频放大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参考音频放大图:

这个是场效应管输入的三管电压串联负反馈放大器吧,具有输入阻抗高,输出阻抗低的特点。

网友(2013-04-10):
这个实际已经是两管机了嘛,效果好有什么好奇怪的。

网友D:
商品化的电器还要考虑耗电,两台都能满足要求的机器,使用相同的电池供电,一个只能用十天,一个却能用一个月,即使十天那个品质高一些,可还是一个月那个更好卖 , 是吧,

您这个改变,耗电量有没有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D:
商品化的电器还要考虑耗电,两台都能满足要求的机器,使用相同的电池供电,一个只能用十天,一个却能用 ...

嗯,
成本高了也不见得好卖

网友E:
已试过 效果不错

网友(2013-12-18):
引用 楼主:
今天试图在超外差变频电路中使用共射共基电路,但效果没什么改善。把第二个管子拿掉,电路板e、c端用线短接 ...

您好:能否提供中周的具体数据?

网友:
中波收音机使用的中放管子反馈电容小,实际使用增益高点也很稳定,但是共射共基还可以将中放增益再提高,这个才是共射共基的优点,特别是输入端口的源阻抗较高时,共射共基会比共射电路更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E:
已试过 效果不错

怎么个不错法,详细的说一下?

比起原来有多大的变化,尤其是弱台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