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万用表谁见过?

楼主(2012-03-25):
    本人有一块80年的108—1万用表和一块67年的表头坏了的MF6T万用表。两块表的外形、表头灵敏度、电路和内部结构基本一致,其中108—1多了2500V电压档。最近在论坛看到一台108—T—2配件表,遂买来想拆其表头修复我的MF6T。
  108—T—2配件表收到后却发现表头是坏的,但更让我意外的是该表表头所标的灵敏度是20000Ω/V,与108—1和MF6T的5000Ω/V不一样。除此之外,108—T—2的电路和各电阻值与108—1、MF6T也不同。表盘标示其生产于1961年11月,为上海震华电器厂制造。内部电阻大多是61年8月生产的,几个63年的电阻可能是后来维修时更换上去的。
108—T—2万用表从来没见过,相关资料也搜寻不到,恳请坛内识得此表的高人们不吝赐教!

网友A:
那几个铁壳二极管肯定也是后换的,那时没有这样的二极管,就算有其它二极管也用不起。那时的万用表是用氧化铜整流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几个铁壳二极管肯定也是后换的,那时没有这样的二极管,就算有其它二极管也用不起。那时的万用表是用氧化 ...

的确是后换的!

网友B:
楼主照表盘的两张近景很高明,108表的差别就不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照表盘的两张近景很高明,108表的差别就不知道了。

照片是上家拍的!我这里只是借用。

网友:
发给你原理图看看

网友:
也许是仅存的孤品了。。。。。。
       是不是当年上海震华为某工程专门设计制造的?只是借用了108型的外壳?
          2002年时,天津“鬼市”有不少这种老表,当时没米,也不太懂,现在早都没影了。。。。。。

楼主:
108—T—2万用表谁了解?

     谢谢楼上各位!该表电路与108—1基本一致,但电阻阻值差异极大,应该是表头灵敏度不同所致。按道理有108—1,就应该有对应的108—2!

楼主:
没坛友见过这种表吗?难不成真是孤品了!

楼主:
各位都没见过吗?

网友C(2013-10-08):
引用 楼主:
的确是后换的!

千万小心着几个铁壳的二极管。我印象中这种款式的二极管是稳压管,反向击穿电压不高。属于齐纳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千万小心着几个铁壳的二极管。我印象中这种款式的二极管是稳压管,反向击穿电压不高。属于齐纳二极管。

找时间换成当时使用的二极管。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时间换成当时使用的二极管。

不好找咯。哈哈。

当时用的应该是前苏联产的绿皮草帽二极管,在震华500里面有2个

楼主:
108系列没有使用过绿色草帽管,是红色、且尺寸小一点的那种。

网友:
108-T-2表头数据:灵敏度40uA,内阻2600Ω,线径Φ0.03,匝数1500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