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更新的检波二极管Rd值计算器-20120325

楼主(2012-03-25):
将Rd横式计算更新,20行数据,标头锁定,数据栏滚动,取消无效参数显示,看着顺眼

点击EXCL下提示栏做竖式/横式转换。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read&tid=136402

网友:
很好的参考资料,学习了。谢谢分享。

网友:
多谢版主!下载了!

网友A:
很好,但请问怎样用?先下了.

网友A:
1SS86或1SS106配220伏变14伏接300用最谱通的线绕花蓝或大环应是入门首选.强台应很大声.

楼主:
引用 网友A:
1SS86或1SS106配220伏变14伏接300用最谱通的线绕花蓝或大环应是入门首选.强台应很大声.

Rd值太低,中波矿机谐振阻抗高,做中波矿机并不好。做FM矿机好,FM谐振阻抗不高,正好匹配。

网友A:
这样子,我以为匹配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好,但请问怎样用?先下了.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read&tid=136402

看文,做一个Rd检测仪,两个电阻,两个开个,一个电池夹,测量Rd参数,将数据填入计算表,就可以得到Rd值。

简单、实用、矿机必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子,我以为匹配就好.

矿机阻抗匹配最佳状态是三点一线,谐振输出阻抗---检波管Rd值---耳机或音频阻抗变压器阻抗,三者尽可能一致。

实际是范围值,中波谐振频率的范围和音频信号的范围。主要是看弱信号的接收情况,匹配的好,收台多。

楼主:
有些特殊技术也能扩宽匹配范围,如75号电路、陈宪文电路。

网友(2012-08-24):
数字化科学计算要的?

网友:
好贴好图顶起来

网友(2013-03-27):
很好的改动,看着确实舒服些了。。

楼主:
照这个帖子做个Rd测量仪,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read&tid=136402。在计算表格中填入V1、V2、V3三个测得电压值,算出检波二极管的Rd值。

按Rd 值匹配耳机或音频变压器和与LC谐振回路匹配,就是灵敏矿机计算内容。

楼主:
这个简单,检波管的温漂大,测量误差较大。用新的单片机Rd表测量尽快读值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