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测管电路放大分贝数的小器件

楼主(2012-03-28):
很大 一部分爱好者DIY管机.无论是AM.还是FM.总想知道焊好的这一级有没有放大.放大是否合要求.可以这样做;例如你造一个10.7MHZ的振盪器输出端连接一个电位器〔例如阻值为1K欧〕连接好如图的衰减器.然后用高频探头接万用表测其输入端电压值.调电位器到一个易读的数值.例如一伏.再把这个衰减器输出端接入你要测量的10.7MHZ放大器入口.高频探头改接放大器输出端.然后拨动衰减器不同分贝数开关.直至万用表读数接近一伏为止.你把所拨动己打开的开关当量的分貝数相加.其总和就是这级10.7MHZ放大器的放大分贝数
因为首次学习上传图纸怕看不清数值.在这里全部重复数据一次.第 一行;
1dB 2dB 3dB 5dB 10dB 20dB 20dB 20dB                                 第二行;
S1----S8                                                                                  第三行
62  12 18  33  75  270  270  270                                              第四行
910  910  470  470  300  300  200  200  100  100  68  68  68  68  68  68
开关为2X2拨动开关
为使工作稳定全部用1/4瓦电阻.整个器件设于铁盒内.并按图虚线焊好隔离层
本器件输入阻抗约50欧.因比前接的振盓器要有一级阻抗变换级使其输出低阻
看官们;这个器件成本足够低.DIY足够易.精度足够高.操作足够简吧
本图源自USA业余无线电手册1991

网友A:
毫伏表本身有dB刻度,不同档位加上相应的dB数,直接读取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毫伏表本身有dB刻度,不同档位加上相应的dB数,直接读取就可以了。

这个图当然远远不及毫伏表好了.只是给初入门又下不了决心花钱买高频毫伏表者.清贫边远和学生用的.

网友(2015-06-05):
为什么屏蔽总理的回帖呢???????

网友:
看不到楼主的内容

网友(2017-07-13):
楼主的方法简单,我很想试试,,您说的输出端是是指下一级中放输出还是解调后低频输出?请问输入10.7m信号调频与未调频,在这个测试上有影响吗?另外,我的万用表频率响应达不到10怎么办?

补充内容 (2017-7-13 20:35):
抱歉,应该是“我的万用表频率响应达不到10m怎么办?

补充内容 (2017-7-13 21:11):
抱歉,我的意思是“我的万用表频率响应达不到10M怎么办?

楼主(2017-08-27):
这里作重要补充;正如前面声明的;这个仪器输入阻抗和输出阻抗都是交流50欧,原是用作测某级数十毫瓦至数百毫瓦高频电路电压放大倍数专用,如用在高阻电路,输入端要加一级高频阻抗变换;如发射极输出电路或场管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