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级错误造成悲剧啦,先发在这里,任版主处置!

楼主(2012-03-28):
  昨天由工地回家,一好友给点破烂,拆下2个14050 锂电池,3.7V。正好手里有一对讲机,7.2V的,没有电池,就这样拆下的2电池串联,连上对讲机,开机OK ,写频试一下通话OK,不到3分钟就没电了。
      今早8点20分,用龙威数字电源给它充电,电压8.2v,电流100MA,不到8点40分,也就是不到20分钟的光景,一声巨响,满屋青烟,气味刺鼻。
       也知道它的最高电压不能超过4.2V,2节8.4V,就觉得控制在8.2V内应该没事。结果
   上图看看:

网友A:
没伤人就好,锂电串联要加平衡板,不然特性不同容易出事

楼主:
小臂崩出黄水啦,另个电池外皮没找到,尘埃带有粘性,不好清理!

     站楼层多,不妥的话,请版主整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伤人就好,锂电串联要加平衡板,不然特性不同容易出事

谢谢领导关注,以后多加注意,也是着急啦,要不的话,用手机充电器,一个一个分别充电就应该没事。

网友B:
这事蹊跷,100ma限流,2颗电池的特性再不同也不会爆啊,什么原因?

网友:
是不是一次性li电池

网友:
小心啊!安全第一!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臂崩出黄水啦,另个电池外皮没找到,尘埃带有粘性,不好清理!

     站楼层多,不妥的话,请版主 ...

还是碰到人了,以后对锂电池还真得多加小心不能大意

网友:
锂电,没有保护电路板的不能玩,杀伤力不次于小手雷

网友:
感觉是一次性电池
100ma8.4v根本充不爆

网友:
赶快去医院处理. 告诉医生真实情况. 这种灼伤不一定全是高温引起的, 也可能有化学因素在内. 早期听说锂离子好像对人体有害. 仔细咨询一下专业人士为好.

网友:
电池串联是比较麻烦的事情,简单串联需要两只电池特性完全相同,这可不容易做到。如果有条件的话采用DC-DC升压,虽然电路复杂些,但比较可靠。

楼主:
   谢谢版主及各位坛友关注,吸取教训,不盲从。
  这对讲机炸的:

网友:
我就一次在拆手机上芯片时,纽扣电池也在旁边。结果电池就爆了。威力还真的不小、

网友:
看到了锂电的内部构造,及威力。慰问下楼主。貌似 京万红 可以治疗此类伤痛。

网友:
锂电单节最高电压限制在4.2V,电流可以大到2C,但电压一定要控制住。6# 、 8#、15# 的说法法正确。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事蹊跷,100ma限流,2颗电池的特性再不同也不会爆啊,什么原因?

串联锂电池,如果没有均压电路,充电时一个可能已经远超过4.2V过充,一个却还远没有达到4.2V,加起来的电压也就没有超过8.2V。所以还是会出问题的。

如果必须这样作(无均压板情况下充电),则只能考虑小电流充电,保证过充也不会出什么问题。

网友:
估计是一次性电池,容量只有几十mah

网友:
坛友们都要注意安全。

网友:
要注意安全

网友:
恐怖!!锂电池得小心!!!

网友:
有过教训的飘过,还好没伤到人。

网友:
玩锂电要像玩手榴弹一样,小心再小心!否则后果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