坏一半的6N2应急修理法

楼主(2012-03-28):
网友bq716今天从广东邮来一台上海160A,求助修理调试,初步检查后排除了一些断线等明显故障,通电试验只有有交流声,但6N2一半灯丝不亮,这种故障以前遇到过。6N2双三极管在6灯超外差式收音机里多数是检波和低放,(711等少数机器用作两级低放者除外),遇到这种情况,除了更换新管以外,还采用过应急修理法,方法是:如果坏掉的一半恰好是检波部分,直接在中周变压器输出级次级G端或6N2栅极与地之间接一个晶体二极管,如2AP16(或高频锗三极管的基极与发射基)即可。如果坏掉的是低放部分,可以把原接线与检波部分互换。

网友:
白版主办法真多,如有新管最好换了。

网友A:
用过此法。很奇怪,6N2坏一半,常遇到!

网友:
白版主真是有心之人,行中豪杰呀

网友:
以前修理6灯超外差式收音机,我也喜欢把检波改成晶体二极管(2AP9比较常见),再把腾出的三极管就多加一级低放了,可以说相当于7灯机了

网友:
精神可嘉!放在三十年前有人会去做,现在6N2太多了。

网友:
不错,应急这样处理还是很方便的

网友:
白老师高人
其实还是换一个比较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过此法。很奇怪,6N2坏一半,常遇到!

我有二十来个二手6N2,测试都亮灯也能唱响。很幸运。

楼主:
这是过去曾经用过的方法,50多年前一个M字的6N2要5元多,晶体二极管不到1元,工人工资才30多元,求助的都是亲朋好友,要为对方考虑,再说义务修理,咱当时还是学生,搭得起功夫搭不起钱。
    现在6N2电子管相对比较便宜,手头如果有新管不会费这个事。奇怪的是这架收音机原来的电源变压器及电子管几乎都换新了,唯独这个有毛病的峡光6N2没有换,该机原来折腾了很久,一些元件都换过,现在故障很特别,其修理调试过程准备单独发帖,与网友交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过去曾经用过的方法,50多年前一个M字的6N2要5元多,晶体二极管不到1元,工人工资才30多元,求助的都是 ...

期待白版主传经送宝!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过去曾经用过的方法,50多年前一个M字的6N2要5元多,晶体二极管不到1元,工人工资才30多元,求助的都是 ...

是这样,您当时的心理状态我都曾有过,环境、条件、对象、要求不同了。在那个时候逼出了很多的办法,但很凑效。省钱、好用、方便就是硬道理。我还曾经用坏了的三极管的另外两极试过,不影响使用,会更加经济。我的同学家的收音机就是这个毛病,我就是用一个高频三极管的b-e结搭焊在6N2的管脚上,非常顶用,那几后来一直用的挺好的!没花钱!当时那种成就感就别提了!玩的不是钱,是智慧!谢谢您又提起这个曾被忘记了的故事!

网友:
此法确实是行之有效的应急修理好方法。

网友:
白版主的办法,实践中的总结,智慧

网友:
不错的应急处理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