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

楼主(2012-03-28):
前几天从朋友那要回来一个山寨的U盘号称32G,回来量产了一下就不得用了,刚好轻烟那要的U盘回来了本想做个32G的U盘出来玩玩,但今天试做了一个16G的 ,就没法再继续了,因为手上的铬铁太差了,只有个刀头的,没有尖头的。焊上去那些脚老是粘在一起。没办法,    16G

网友A:
很不得了啊!请教一下,我有个16GU盘坏了,用维修U盘的软件业看不见它,还没拆开来,容易维修吗?

楼主:
我这个是用板子自己用两个8G闪存焊在一起的。,楼上的朋友可以试试用量产工具,看看能不能修复它了。如果硬件没损坏的话,都可以搞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烙铁

明天再试试看能不能搞出个24G的U盘。

楼主:
这个要按主控芯片找量产工具的,碟上的不知道好用不好用了。

网友C:
新版的MDT界面挺诱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新版的MDT界面挺诱人啊

那个32G的U盘用的是4G的闪存,可什么量产都只能量产出2G,这事搞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个32G的U盘用的是4G的闪存,可什么量产都只能量产出2G,这事搞的。

1,假颗粒。2,坏房间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1,假颗粒。2,坏房间多

看芯片和用软件测,都显示是4G的,我拆那个闪存到另一种型号的主控板上,也一样是只能格成2G的,不过比原来那板好,这个可以认出闪存的型号,原来那个不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郁闷。。。。。。。

楼主:
16G   这个芯片能认,但不能量产,量产说坏道 过多,呵呵。。

网友D:
两个8G怎么搞成16G?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两个8G怎么搞成16G?并连焊?

是并焊,今天试了并三个8G,能认出24G,可量产工具就是不能正确识别。不知道是没焊好还是那个闪存是有问题的。这东西没个好铬铁和一个放大镜还真不好焊搞得眼花。

网友:
并焊,有什么要注意的,这种存储芯片脚数都是一样的吗

楼主:
焊了个三芯的竟然量产工具不能识别,这东西还真不好折腾啊。

网友:
8M的U盘,换个8G的存储器不知道能不能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很不得了啊!请教一下,我有个16GU盘坏了,用维修U盘的软件业看不见它,还没拆开来,容易维修吗?

一般晶振坏的最多,引脚虚焊。接下就是主控。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般晶振坏的最多,引脚虚焊。接下就是主控。

先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1,假颗粒。2,坏房间多

那4G的闪存最后只量产出了3G多一点点,8G那个最后成功搞好了。通过这几个U盘的折腾。基本学会了一点点。原来这U盘也不难搞。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4G的闪存最后只量产出了3G多一点点,8G那个最后成功搞好了。通过这几个U盘的折腾。基本学会了一点点。原 ...

比对象好搞, 不用请客吃饭看电影
哦,东西已经找齐,准备跟LONG版要的芯片一起发(他是邮局,你呢,主要是担心硬盘,两千两百多公里越大的硬盘越不放心,何况还有3个小CF盘),希望不要让他久等或者你要是选择快递,就不让他等了

楼主:
平邮发硬盘真的没到手就成尸体了。

网友:
数码之家那边好像叫叠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