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160A收音机维修记(改定稿)

楼主(2012-03-29):
广东bq716网友有一台上海160A收音机,鼓捣了一段时间,电路仍然有故障,发短信求援,我回信只需把机芯寄来,其余喇叭、机壳、度盘千万别寄。10天前邮寄,昨天下午收到,包装很牢靠,也没有遇到野蛮装卸。
    该机为交流6灯三波段超外差式收音机,采用6U1变频,6K4中放,6N2检波兼低放,6P1功放,6Z4整流,6E1调谐指示,波段转换采用琴键开关,有负反馈型音调控制。
  160A收音机口碑甚好,本人认为其最大优点是底盘可以自己独立,修理方便,其缺点是使中周变压器磁芯在两端,调试不便。该机

      初步检查一下,电源变压器换过(机主说原来收音机底盘带电),220/110电压变换插座没有使用,6P1、6U1等都换新了,6E1没有带来,很多电容已经不是原配。
    先把几处明显断线焊接好,顺便焊接上一个试机喇叭,检查变压器初级直流电阻正常,滤波电容容量减少但没有严重漏电,通电后测试滤波电容上输出直流电压260V,波段开关在中波处,此时收音机无声,发现6N2电子管(峡光)一半灯丝不亮。

    换一个新的北京6N2,仍然无声。把波段开关转换到拾音器位置,喇叭传出较大的交流声,发现滤波电容有一个接头开焊,焊好后交流声降低不少,但用改锥碰触拾音器插口热端,没有声音,发现接线断开,焊接好,再碰触有了声音,测试6P1屏极电压、帘栅极电压以及6N2低放部分屏极电压均正常。然而当波段开关转换到收音机档,仍然无声,此时测试6P1帘栅极、6N2屏极电压也没有,再测试6K4,6U1屏极、帘栅极电压也没有。把波段开关转换到拾音器位置,测试6K4、6U1屏极、帘栅极电压正常。这就奇怪了,因为160A收音机在拾音器位置时,其中、高频部分直流电压是切断的,因此在拾音器位置没有测试该部分电压现在反而只在拾音器位置中、高频及6N2屏极及6P1帘栅极有直流电压,造成收音时只有6P1屏极有直流高压,而其它部分高压缺失,产生无声故障,与这个故障有关是琴键波段开关错位,当然也不排除修理过程中人为的错焊。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楼主:
160A收音机维修记(三)
今天继续检修,按键在拾音器位置,有交流声,用改锥碰触插口热端有很大的声音,测试电压正常,高中频部分也有电压。
按下中波按键,仍然无声,测试直流电压比拾音器状态稍高,6P1帘栅极、6N2屏极及高、中频部分没有电压;反复几次,忽然底盘有轻微烧焦的味道,此时直流电压只有150V,急忙关机;在不通电的情况下反复按几次琴键开关,在中波状态再次测试输出端滤波电容,发现容量为0,而对地电阻也为0,说明对地短路,把有关元件分别焊开测试,仍然短路,说明按键开关部分损坏。从底盘上面看,机主在按键开关部分塞了一些泡沫类防尘、防震,退耦电容有换过的痕迹,估计是受挤压变形,再加上运输过程震动导致逐渐损坏。虽然可以把它拆开修理,但是按键开关部分包括各波段的线圈、电容等,是收音机的神经中枢,连线较多,老机器稍有不慎容易产生没治聋反治哑的问题,使故障范围扩大,除非必须尽量不要大拆大卸。因此,决定采取比较保守的维修方法,即将直流高压直接与高、中频部分连接,不再通过按键控制(见下图),这也是大多数商品收音机常用的电路,虽然在放唱片时稍微费点电,但可以避免因不加直流高压,灯丝长时间通电造成的阴极中毒,可以延长变频和中放电子管的寿命,可谓有失有得。如果根本不接电唱机,则对整机性能没有任何影响。

按照图示电路改动后,再行测试直流高压对地短路消失,按键到中波段,电压正常,把万能表表笔接到天线输入插口,传出正常的噪声,旋转调谐钮,喇叭传出宏亮的广播声音,虽然末级滤波电容干枯,但是交流声并不严重,找到一个10微法400V电解电容换上。把高频信号发生器接上,测试一下中频,基本在465KHz,但是时间不长卡拉一声声音没有啦,检查电压正常,用指针万能表欧姆档测试6P1屏极与帘栅极,喇叭没有声音,起初怀疑是临时接的0.5W4寸喇叭被烧坏,焊开后测量,喇叭完好,用X10欧姆档测试输出变压器初级电阻接近0欧姆,焊开并联的2000P、耐压600V的纸质电容,发现已经击穿,再次通电一切正常,由于手头没有合适的纸质电容,于是用2000P(2n2)耐压630V的玻璃釉电容替代。
    该收音机先后查出故障:猫眼灯座多处断线,电唱机输入信号插口接线开焊,2.2K滤波电阻中心接头与滤波电容接线开焊断线,6N2损坏一半,输出端滤波电容干枯,按键开关直流电压控制部分对地短路,6P1屏极电容击穿。
    我将另外发帖子介绍统调的过程。
   统调过程中出现高频自激啸叫,发现6K4阴极接线对地短路,详细过程见后面新帖子。

楼主:
160A收音机维修记(二)
找到一个160A的外形图:
下面是161外形图,比160A漂亮、大气:
从电脑屏幕拍到电路图,画圈的是故障所在范围。

忽然得知明天有老同学自远方来津探访,LP督促收拾房间,忙得不亦乐乎,只好暂停。
上一个清晰的电路图:

网友:
白版主经验丰富,我是来听课的。

网友:
学生听着呢...白老师请接着讲..........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
我也在等白老师讲课。

网友:
等着看下文

网友:
正好有160机芯,前排占位听课学习。

网友:
跟白老师学习,等听下文

网友A:
年龄大的坐后排,旁听。

网友:
难得的好课程!学生眼睛瞪着,耳朵竖着,嘴巴等着。。。

网友:
这次又见白版出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年龄大的坐后排,旁听。

前排价高.人多要拍卖位置!我坐第三排.带了录影机!

网友:
进来补课地。跟着老师学技能,对路。

网友:
期待,白老师开讲。

网友:
大好机会,学生前来听讲、膜拜!

网友:
大好机会,好好学习。

网友:
白老师讲课通俗易懂.

网友:
白班就是厉害,进来学习等下文

网友:
进来好好向前辈学习,

网友:
非常感谢白居不易版主。上海160-A焕发青春。谢谢。

网友:
白板授课,不听都难啊。老师下回分解,急坏众多学生了。

网友:
进来听课喽!

网友:
继续讲啊白老师,我们都等着听呢!

网友:
来迟了那我座后排听课,记个号。

网友:
把讲课内容复制下来。

网友:
进来补充知识没有座位就站着旁听,举手请教;老师;您好!电子管收音机机芯维修好以后,在没有外壳刻度盘的情况下,您是怎么调整确认中波短波频率刻度的准确性?(中频465KHZ可以在没有读盘的情况下调整,)谢谢!

网友:
要好好听课,老师讲课时不要在下面小讲

网友:
笔与纸都准备好,现在我开始讲课了,要用心听课,不要开小差……

楼主:
收音机已经发声,通电一段时间,等稳定了进行统调,把高频信号发生器通电预热,中频稳定在465KHz附近,

时间不长忽听卡拉一声,一点声音也没有啦,检查电压正常,用万用表欧姆档表笔接6P1屏极与帘栅极之间,喇叭没有声音,起初担心临时接用的0.5W4寸永磁喇叭烧毁,焊开连线检查喇叭完好,再用欧姆档测量输出变压器初级,电阻接近于0欧姆,说明6P1屏极与B+之间并联的电容击穿,把它断开后马上恢复正常。统调过程另外发帖。

网友B:
来晚了 讲第几节课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来晚了 讲第几节课了啊

第三节课了。同学下次别迟到了,否则算你旷课,告诉你家长,打你小屁屁。

网友:
此处省略。。。好几节课

网友:
统调课程非常重要,耐心等待,继续到另外一个教室听白老师讲新课

网友:
我离白老师最近,但来晚了只能最后一排听讲。这机子让我没少费劲,可恨的琴键开关!

网友:
我新近也收了一台上海160A在打理。拿到后电源牛高压坏了半边,化了50元重换了一只。琴键开关一拿到我就把接触片全部拆下清洗处理了一遍。其实我觉得这个开关要清洗还是比较方便。又换了电解电容然后就有声音了。但三个波段有二个波段线圈是断的。现在还有中波线圈没接好,二个短波效果可以。

网友:
查了一下资料,上海160-A,竟然是”曾在第三届全国广播接收机评比中获得一等奖“呀。
参考书:冯报本的超外差式收音机第301页.

网友:
迟到了,补课。

网友:
我喜欢电器玩意一般是君子动口不动手。看帖长知识,好似我也会修机了

网友:
这台老机看来满身疮痍,不是高手还真不易弄好,打理过程很值得学习~

楼主:
最后一个故障。统调过程中发现中波高端有啸叫声,高频自激,6K4是新换的,应该没有问题,测试阴极对地电阻竟然为0,把旁路电容焊开依然为0,说明电容是好的,把6K4阴极接线从接线架上焊开,测试电阻为348欧姆(标称值330欧姆)也属正常,原因只能是接线对地短路,由于没有负偏压,因此产生啸叫。在没有统调时信号较微弱尚不严重,统调后信号加强必然引起自激。究其原因,原机主改换了多个电容,接线接地端原来引线断头没有清理,造成接地端焊点堆锡乱成一团,热焊锡烫坏了接线绝缘,造成对地短路,把接线从底盘下面抽出,重新走明线,故障消失。于是重新统调了一遍。
    这个故障与波段开关部分对地短路原因相似,都是很罕见的。说明修理老机器必须小心,否则可能造成故障扩大。
终于可以交活了。

网友:
学习,学习;感谢,感谢。白居不易,良师益友。坛友的福气。

网友:
白堂主功力好深啊,值得佩服!向老师学习了!

网友:
期待白老师的分解,我等顺便学习学习!这种帖子最受欢迎了!

网友:
高手啊……继续听……

网友:
论坛就是一人有困难大家都帮忙,白老师助人为乐的精神是我等学习的楷模,维修实帖图文并茂比较的详细介绍整个机器故障检修过程,给后来者留下了宝贵经验和资料,去年维修我的272电子管收音机也是开机有吱吱干扰声,20分钟这个故障就消失了,第二天又是这样,后来查出来是接线架对地漏电,使用钢锯条刮一刮接线架,然后用酒精泡松香溶液刷一下自然晾干就好了,到现在都正常在没有这个故障现象了。

网友:
这个帖子很有指导意义,收藏了

网友:
很有指导意义,收藏了

网友:
虚心向白版学习。

网友C:
160和161系列机器琴键开关都是有这样的问题,当从拾音档切换到收音当时1k接灯丝的电阻经常烧毁。输出变压器初级并联的纸介电容击穿的我也遇见过不下10例,我一般都是直接换掉电源部分的电解电容,然后换纸介电容,再看连接线路,我曾试过多台机器剪除掉输出变压器初级并联的纸介电容,发现放音乐和人声高频非常刺耳,而换上原参数的2200pf czm电容马上声音又甜美如初了,多了和少了效果都不大好

网友:
如果仅仅是器件的问题还好解决一点,又加上人为的问题,处理问题显得麻烦一些了。

网友:
版主好精神,好技术,我们学习榜样

网友D(2012-05-23):
巧了俺滴QQ名叫白居难版主叫白居不易正好才收下贾前辈(都在这个贴)滴160A,想打整下,就是看到装配紧密,老牛啃南瓜,不好下嘴,上来学习。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D:
巧了俺滴QQ名叫白居难版主叫白居不易正好才收下贾前辈(都在这个贴)滴160A ...

您的QQ名也是因为房价过高而起的吗?

网友E:
最近我修了一台上海160A,主要是线圈断线。中波线圈输出回路和陷波线圈都是齐根断,因此,只有重绕了。我把线圈全部退出后用乱绕法绕回,接线时发现陷波线圈和中波输入回路的并联方法和图纸上不一样。图纸上是陷波线圈串一只100P电容和中波输入线圈并联,实际是中波输入线圈串一只430P电容和陷波线圈并联。这一改动不知白板主有否注意到。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最近我修了一台上海160A,主要是线圈断线。中波线圈输出回路和陷波线圈都是齐根断,因此,只有重绕了。我把 ...

陷波线圈过去是滤除口岸电台干扰的,现在没有什么用,可以拆除。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的QQ名也是因为房价过高而起的吗?

是滴啊,原先住老头儿家里,后来辗转搬到外面。白居难啊!咬牙买吧,娃娃也好学习,自己也好低矮歪。

楼主:
英雄所见略同,有人曾经问我的网名和唐代大诗人白居易是否有点瓜葛,其实风马牛不相及。

网友E:
引用 楼主:
陷波线圈过去是滤除口岸电台干扰的,现在没有什么用,可以拆除。

谢谢版主!长知识了。以前记得陷波线圈是滤除465KC附近的频率干扰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谢谢版主!长知识了。以前记得陷波线圈是滤除465KC附近的频率干扰用的。

没错。465KHz~500KHz附近频率,以前主要是港口调度、航海气象、轮船通讯,现在已经改单边带或超高频调频波段了。

网友:
“上海160A收音机维修记(改定稿)”
  按此方法,已经把俺的160A修上啦!

网友:
160A也有几种结构,有些机器板下零件固定在胶木板上,有些没有。

网友(2012-09-03):
白版无私帮助,乃雷峰精神再现

网友(2013-12-14):
免费教授,别错过好机会。

网友:
外出打醋路过到这里,看到一大群人不知在干什么,走进一看原来是白版在授课,就把醋瓶子放在地上,找块砖头就坐下了,白版的课不要钱还能学到很多有用的东西,回去好好消化一下。坏了,我的醋瓶子被谁拿走了?回去媳妇又该骂我了,家里来人吃饺子还等着我的醋呢。

网友:
白版您好;学生承请版主出本电子管收音机书,让我等晚辈时时学习! 可更重要;您老注意身体!劳逸结合!

网友(2014-04-11):
引用 楼主:
160A收音机维修记(三)
今天继续检修,按键在拾音器位置,有交流声,用改锥碰触插口热端有很大的声音,测 ...

后辈受益匪浅!受益良多!

网友:
版主,电子管老师,敬仰敬仰

网友(2014-08-04):
引用 网友C:
160和161系列机器琴键开关都是有这样的问题,当从拾音档切换到收音当时1k接灯丝的电阻经常烧毁。输出变压器 ...

qq:188884488
职业:软件研发(10多年)
爱好:rc模型,(电子管)收音机(收藏国内机:66a5台,66b10台,144全新15台,161-310台,其他61台,电子管3万多枚),音乐,摄影(单反10多年)等,只探讨技术,勿扰??

您家地方大,这放要多大地方?
有钱人啊

网友:
只是想从网上找找 160的东西看看,找到老前辈写的
真不一样啊

有机会多和您讨教!

网友F:
期待版主介绍统调的过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期待版主介绍统调的过程

超外差收音机统调问题已经另行发帖,请搜索一下。

网友:
超外差收音机统调问题已经另行发帖,请搜索一下。
好的   谢谢版主

网友G:

您好大师们,我的160A为什么直流对地短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您好大师们,我的160A为什么直流对地短路啊

直流对地短路可能是滤波电容击穿,帘栅极旁路电容短路,6P1管座漏电,输出变压器初级绕组与铁芯短路等原因,导线外皮绝缘破损造成短路(如我在帖子里提到的情况)也可能发生,要逐级检查,特别是水洗大法后的机器。

网友:
白版主,我的一台上海144-2中波收音效果极差,怎么检修?

楼主:
现在电磁干扰严重,144已经采用磁性天线,首先看当地中波信号强弱,有些地方根本收不到中波电台。线圈是否断股,调谐线圈是否位移,振荡线圈磁心是否位移,垫整电容是否发生数值变化,顺便检查6K4是否失效,可能需要重新统调。

网友:

谢谢,前辈指导,我昨晚搞了一宿,在您的开导下,今晚细心测量一下。

网友G:

您好白大师,这个电容参数应该

楼主:
引用 网友G:
您好白大师,这个电容参数应该

看不到图啊。是哪个位置的电容?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电磁干扰严重,144已经采用磁性天线,首先看当地中波信号强弱,有些地方根本收不到中波电台。线圈是否断 ...

多谢白版!当地中波信号很差,找到原因。

网友H:
电子管收音机的功放输出电路是个故障多发区,输出初级自感电压大是主要因素。这回是旁路电容短路算是万幸,要是把输出烧了,那就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电子管收音机的功放输出电路是个故障多发区,输出初级自感电压大是主要因素。这回是旁路电容短路算是万幸, ...

电容老化是主要原因,老式纸质电容质量较差,因此不要迷信老产品。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容老化是主要原因,老式纸质电容质量较差,因此不要迷信老产品。

这个旁路电容开路后果更严重。

网友:
楼主能工巧匠我的160A杂音比较大没有144好。

网友:
白版主厉害,学习了

网友:
仔细的看了白版主的讲解过程,受教了。谢谢

网友(2014-12-12):
白版主的教程很好,我等学习了

网友:
少有的好教材,通俗易懂.烦请有经验的老师们多发一些修机过程向白版一样介绍的详细.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英雄所见略同,有人曾经问我的网名和唐代大诗人白居易是否有点瓜葛,其实风马牛不相及。

唐代诗人【白居易】来到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城市【长安】时,就决定留在这个城市,他拿着自己的作品去看著名诗人【顾况】时希望得到他的推荐,【顾况】拿他的名字开玩笑说:“【长安米贵 白居不易】。”但当他看见白居易的诗作【“野火烧不尽 春风吹又生】”惊叹道:有这种文采,在长安【白居也易】,他是唐代李白、杜甫、白居易三人之中,官职最高、待遇最好的一位。也是电子管收音机爱好者.

网友:
白老师真是高手,这么多故障也能弄好!

网友:
作的不错,赞一个

网友(2015-02-17):
有这样的贴子真是太有帮助了!

网友(2015-04-14):
期待白老师的分解,我等顺便学习学习!这种帖子最受欢迎了!是的    是的

网友(2015-06-28):
真好!无私奉献!借鉴意义很大,学习了。

网友(2015-08-14):
手艺不错,值得学习

网友:
白老师好!请问您是怎么判断本振是否起振的?我最近得了个老机子,在坛里发了一个帖子和坛友们交流,烦请你移步看一下,在里面,我对一个比较特殊的电路理解的不知对不对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741496-1-1.html,我很久没有搞电子管了,差不多忘光了,请你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2021-08-16):
来晚了,进来补课。跟着白版主老师重温过去。我是用SDR来接收本振频率,以此来判断是否起振

网友(2021-09-27):
期待白老师的分解,顺便学习学习

网友:
我看见电路图  就收藏 谢楼主

网友(2021-11-01):
收获良多,谢谢白版主

网友:
白版出品,必是精品!

网友:
学习了,确实很有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