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效应管和三极管双平衡混频器

楼主(2012-03-30):
根据网上找到的图重画:
根据SD8901的图重画的电路图:

对上面的电路仔细辨认,不知道按下面的接法是否可以:

把场效应管换成三极管,则可得到三极管双平衡混频器电路:

单平衡混频器的电路一起贴出来:

网友:
those fets / transistors are really behaving like lossless / ideal diodes.

网友A:
这个好像无变频增益,好像有负增益。。。这样的混频与三极管(整个中放及以前增益同样大)混频比谁的灵敏度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好像无变频增益,好像有负增益。。。这样的混频与三极管(整个中放及以前增益同样大)混频比谁的灵敏度 ...

有源混频可以降低本振的功率。如果把本振端口与信号端口倒过来,输入信号是连接栅极或基极的端口,增益应该比较大,但这时需要消耗较大的本振功率。

平衡混频的效率应该比单端混频高,单平衡电路类似于推挽功率放大器,双平衡电路类似于桥式功放,它们的效率都比单端功放的效率要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考虑了一个使用二个bf998的双管平衡变频器,不知是否可行。各有一个栅并联振荡,先不考虑经济性。

完全可以,把你的图贴出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机上网,呵呵,采用998二只,用第二栅并联做振荡栅,第一栅差分输入做信号栅,

是不是这样:

后一个变压器可以做成谐振式

很可能可以,抽空试验一下

网友C:
还有用4066,4053一类的coms模拟开关电路做混频的。

其实我认为,4场效应管做混频,就是把场效应管在做开关用。

网友:
传个老外HAM的电路大家研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有用4066,4053一类的coms模拟开关电路做混频的。

其实我认为,4场效应管做混频,就是把场效应管在做开 ...

一般似乎都是用本振来驱动栅极,如果用输入信号来驱动栅极,也就是信号端和本振端互换,应该对信号能起到放大的作用,这样做可能会牺牲其他的一些指标。

楼主:
双栅管平衡混频器实验成功

中午试了一下昨晚设计的这个电路,效果相当不错,这个电路有确实很好的载波抑制作用。实验中正好使用了前段时间实验二极管双平衡混频器时所制作的变压器,电路略有变化,使用三极管参与振荡的方式,使用抽头的方式也完全可行。
将其中一个振荡栅单独接地,只让另一边参与振荡时,从输出中可以看到有比较大的载波分量,让两边一起工作时,输出中只能看到很小的泄漏载波。

用信号发生器从输入端输入很小的信号,调节频率,很快可以看到很大幅度的中频混频输出。我这个变压器抽头侧的总电感有1mH多,加上次级所引入的电感,并联75P的电容,中频谐振频率只有400khz多一些。

感觉这种电路与变压器耦合的推挽音频功放很相似,在推挽功放中,要抑制的是直流成分,在这里抑制的是载波。

这个电路复杂性增加不多,但它的特性必定会大大拓展其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