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胆前级 和石机后级电路

楼主(2012-03-30):
一直在论坛上逛 基本上看到大家是做胆后级功放,想做个石机后级和易个胆前级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电路图,求图最好是详细些的

网友A:
前胆后石 变化很多,玩法丰富
尤其是后级,可以用 三极管、场管、集成块甚至开关功放
前级可选的管很多,6N系列、6J系列 .... 如果喜欢的话 完全可以用300B、2A3当前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胆后石 变化很多,玩法丰富
尤其是后级,可以用 三极管、场管、集成块甚至开关功放 :vi ...

用300B、2A3当前级?如果我有的话,舍不得的。

网友:
用300B、2A3当前级 要好于当功放的效果

楼主:
那请问海河版主有具体的电路图吗

网友:
这哪有啊...
估计300B做前级 后级石机的东东,一定很新潮

网友:
http://www.diyaudio.de/archive/hybrid1.pdf
参考这个
不过可不是 300B/2A3啊 ..呵呵

网友B:
后级准备用什么管子?建议还是用互补管,不然电路将会复杂化。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后级准备用什么管子?建议还是用互补管,不然电路将会复杂化。

   2个 2A3分别作两声道的前级放大,合金牛耦合,晶体管部分第一级 对称JEFT 结型场管,第二级对称MOS场管,第三级 严格挑选的 3ADXX 锗管 2~3对并联,电流调整到甲类;整机使用动态伺服负反馈,输出功率10W左右 家庭用 绝对给力到了极点

网友:
这个图后面使用的是晶体管,前端换成电子管的,应该符合还和版主的建议了。另外,感觉2A3等管子本身就有2W以上的功率输出,如果还做10W左右的功率输出电路有点浪费了,至少电路的输出功率在35W以上才有意思。

有输入牛的OCL

有输入牛的OCL

网友:
哈哈,我的说法仅供讨论研究。
2A3 做成输出管,能做到3W左右,但此时利用了屏流较大的部分,特性的非线性就增加了,做前级输出,我想适当的把电流降低,让屏极负载阻抗在10K上下。这样失真和谐波就有所减少。
整机输出10W左右,我是说输出管用3AD某某 的锗管,然后把电流调到甲类。这种管子如果想输出35W,需要并联较多,那样不可能找到很对称的,声音发浑.... 如果用大功率的MOS做输出,那100W也没问题,就是并管加散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