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加线圈对主振线圈Q值影响

楼主(2012-03-31):
调谐线圈和天线耦合线圈之距离对Q值影响很大。线圈放在6根180mm中短波磁棒上。

调谐线圈

调谐线圈

天线线圈

天线线圈

两个线圈零距离

两个线圈零距离

相距12mm

相距12mm

相距30mm

相距30mm

相距60mm

相距60mm

相距无限远

相距无限远

报告

报告

网友:
有趣的实验!

网友:
线圈工艺一流.

网友:
高Q线圈很敏感。

网友A:
所以我说过Q表可以测很多物品的真伪,不信你试试。

楼主:
谢粱老师加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以我说过Q表可以测很多物品的真伪,不信你试试。

这个大线圈外径150mm,用1.0线绕60匝,电感380uH,Q只有200。

网友B:
里兹线圈绕制工艺相当不错,能否介绍给大家供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里兹线圈绕制工艺相当不错,能否介绍给大家供学习?

谢版主夸奖。绕制花篮线圈并不复杂,骨架做好后就可开绕,线要拉紧一些,但也不能太过力,否则降低Q值,绕好后用细线将交汇点捆牢,然后整型,再用胶水(我用指甲油)也有用肖基清漆、或用丙酮、三氯乙烯溶解有机玻璃制成。待干噪固化后拆下螺钉脱胎,最后剪掉绑线,一个花篮线圈就O了。lol 。

骨架,要奇数等分。

骨架,要奇数等分。

绕法,摘自网络。

绕法,摘自网络。

捆扎,定型,脱胎

捆扎,定型,脱胎

成品。

成品。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版主夸奖。绕制花篮线圈并不复杂,骨架做好后就可开绕,线要拉紧一些,但也不能太过力,否则降低Q值,绕 ...

谢谢热情介绍。真的不错,不是夸奖。

网友:
制做线圈经验很高,学习,为今后制做收藏了。

网友:
测试参数直观明了,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