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新立异,与众不同的咏梅877袖珍机

楼主(2012-03-31):
       上世纪八十年代是我国晶体管分立元件收音机生产的鼎盛时期,这一时期的收音机生产技术比较成熟,大量的质优价廉的元器件的出现也助推了晶体管收音机朝着高音质,多功能,多波段方向发展,这时期的普及型代表机型主要有:红灯711-2B,红灯784,海燕T-241,海燕T321,春雷3T9A/B/C,熊猫B624等大型台式机,海燕B331,红灯754,春雷3P2,3P7,3P8,熊猫B802-1,-5,牡丹941,牡丹743等大型的便携式机.这些所谓的便携机虽然性能优良,但是大多体积大,重量大,携带很不方便.很多中老年人在出差,晨炼,散步时,喜欢边走边听,需要轻便的袖珍机.无锡市无线电五厂根据自身条件,选准了这一市场方向,生产了大量的晶体管袖珍收音机.其中有六管机,七管机,中波机,中/短波机.这些收音机大多是标准程式超外差线路,其中有一款咏梅877七管中波收音机却标新立异,与众不同.
       该机采用了两级共基极中频放大电路.我们知道,共基极电路高频性能好,在高频特别是超高频电路中工作稳定,一般民用调幅收音机的中放电路是不会用的.
       该机还采用了二次AGC电路,提高了自动增益控制范围,实际最大有用信号输入电平达到100mV/m.
       据该机说明书介绍,该收音机电路"已上报国家专利局,并已受理专利发明"

网友A:
这机子本人有点印象。记得正因为标新立异,与众不同,所以出故障后修理也更费劲,实际使用效果不佳。不过如今作收藏品还不错。

网友:
是挺独特的,还带原包装及说明书

网友:
记得当年胡耀邦总书记拿咏梅袖珍收音机试听的照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机子本人有点印象。记得正因为标新立异,与众不同,所以出故障后修理也更费劲,实际使用效果不佳。不过如今 ...

如果不看电路图,按照惯性思维,会把它当做常见的共发射极中放,修理中自然要走弯路的.

网友(2015-08-14):
电路简陋,仅把两只中放管转90度就能让乌鸡变凤凰?这可不是耍枪棒卖药,要有这么好的事儿,大家不都这么干了,肯定是有别的毛病。

共基极电路高频性能好,那放到高频头里去啊,搁中频电路里来干嘛?这不屈才了么,就这么简单一逻辑。

不过这现象要放在我国这么一个严重缺少创新动力,Copy横行的环境里,无论这方案多么不成熟,我还是严重顶赞!!!

网友B:
变频管基极偏置接法有意思,受检波管的影响,有AGC作用,不知道可靠否。

楼主(2017-03-27):
引用 网友B:
变频管基极偏置接法有意思,受检波管的影响,有AGC作用,不知道可靠否。

一般认为,变频管不能加AGC电压控制,那样会使本振频率随AGC电压变化,从而造成频率漂移。不过本机好像没有频漂现像。如果是有独立本振的混频电路,则AGC电压可以加在混频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