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个EN5532单电源供电的前置电路

楼主(2012-03-31):
如题,那位有,给我个电路图吧,我只要单电源的图纸电路,谢谢

网友:
5532宜用双电源,耗合及反馈电容使用金属膜电容CBB或钽电介CA,效果好于单源

网友:
NE5532吧? 有EN5532?

网友:
在同相输入加电阻来偏置,使输出端电压为电源电压的0.5倍!

网友:
两个电容  两个电阻 弄个浮地 就可以了  对电阻的一致性和功率是需要点讲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