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音头中周槽路电容更换中奇怪问题,我解决不了,忘各位帮助,谢谢!

楼主(2012-03-31):
由于以前的帖子时间长,而且是刚入手收音头时候的,到现在关注的少了,好几天没有听广播了,所以重新发帖求助。
附原帖地址: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216134-1-1.html
说一下现在的毛病:
我是按照 快乐屎者 的方式调整的鉴频中周(只是调整了他在图中圈中标示的白色那个,蓝色的调整了效果不明显),好了,能用了。现在确定就是槽路电容的问题,我打开看了,电容黑了一半,并且每次调整好之后过一段时间又不行了。所以想换电容。
这下彻底杯具了,由于好奇,想看看里面的结构和电容在哪两个脚并联,就把铁帽摘下来看看,结果把里面一个漆包线弄断了一根,这个线极细,比头发细的多,就我的能力恐怕焊不上了。今天去电子市场,这个东西很少,也没有找到同型号的。电器修理铺都转了几家,也没有。想测电容的容量,结果用镊子把电容夹碎了,晕,还没有测容量。另外中周是两个一块换还是只换一个?白的弄坏了,蓝色的还在板子上。白 色标的编号28385 01110   蓝色 标的编号28385 01120
对于断线我解决了,但不知道这样解决有没有问题,不过我用万用表测量是通的。
现在出现的新问题,前几天在电子城买了一些瓷片和云母电容回来逐一实验。最后定在68PF上,由于没有云母的,只用了瓷片。但是只有飞线正常,焊在电路板上就不正常。正常就是——立体声灯点亮,有立体声输出,音量正常,频率标准,能够自动搜台停止。不正常就是——立体声灯点不亮,输出声音极小,选择关闭立体声,声音稍大,总体音量很小,频率倒是标准,不能搜台自动停止。
为了验证飞线时,线材的作用,把电容焊在电路板上的情况下,用同一条线碰电阻的一端(看图),音量明显加大,但是调整磁帽,没有出现立体声,灯也没有亮。
看电路板走线,原来槽路电容是和那个电阻并联的,并且紧邻,所以我在焊接的时候也是直接把电容并联在电阻的两端。这样应该没有错。但是不知道符不符合规范。
现在收音机罢工中,希望各位帮忙,谢谢了!!!!!!

网友:
加大电容试试吧。

网友:
加可变电容慢慢调,调好后换等容量的固定电容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我试过33——156之间的,从83往上和68往下,声音不变了,极小。我试试可变电容吧,明天去买,不知道大概多少钱。应该是调整好了测试可调电容的容量吧?

网友:
要是有扫频仪就方便多了

网友A:
简单的问题被你复杂化了
其实当初用酒精清洗一下那个电容器就可以了
现在,弄坏了,你倒好用瓷片电容器来弄
如果瓷片电容器能用,厂家还要用瓷罐电容器
如果可以焊接在外面,厂家将此电容器放进壳里,岂不是画蛇添足

网友:
这个问题,只有换一个正常的鉴频中周,或者是用扫频仪,或者是用中周校准仪看一下。

我认为还是你的谐振电容用的不够准确所致。

网友:
再并一个或两个10p 20p的!还不行并个半可调

网友:
先确定是否是FM通道什么用途,是签频找一个同外形尺过FM中周及配电容换上一,谐整电感在谐振点,看看是否正常,正常后再调并联电阻,该电阻也称阻尼电阻,用于降低谐振Q值改善谐振点尖锐度消除或衰减谐振点主峰两旁的小峰,用示波器一目了然调整也方便

网友:
使用ha11225的调频中频ic其鉴频原理和后期的机子不同,对一下图纸不难搞的

网友B:
这个和la1265的原理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的问题被你复杂化了
其实当初用酒精清洗一下那个电容器就可以了

我也是看了论坛,是可以用独石和云母电容并在外面的,我用瓷片的是想实验它的容量。

楼主:
7楼和9楼,我不一一回复了,在这边回复,我只有万用表和电烙铁,没有那么专业的设备。只能用代换法试验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和la1265的原理差不多,

谢谢,但是我真的看不懂这个东西,没有多少电路知识,IC引脚参数之类的我更不懂,需要慢慢学习。

网友C:
赞同2楼,飞线也是有电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赞同2楼,飞线也是有电容的。

飞线是增加电容还是减少电容容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线是增加电容还是减少电容容量?

飞线是增加电感量的多,所以走飞线相当于又串了个小电感,改变了谐振频率!

网友:
飞线既有电容也有电感,根据频率公式f=x=1/(2п√lc),有飞线时使频率减小,说明原来所加电容容量小。增加电容不用飞线也可以使频率减小,达到所需。

网友B:
该机采用双调谐方式,蓝色的那个中周也是鉴频中周,要一起修才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该机采用双调谐方式,蓝色的那个中周也是鉴频中周,要一起修才行的

白色标的那个已经彻底坏了,因为磁帽和内壁已经脱扣了,看来现在只能换了。蓝色标的那个我曾经调过,但是不灵敏,凭主观判断只有微小变化,后来恢复原位了,就没有动过。
您能给出一个修理程序吗?包括代换配件型号(我在TB找了,只有外形相似的,但是参数不一样),调整步骤,注意事项等。尽量不要采用专业设备调整,我没有,只有万用表,还用不太好。

网友(2013-07-28):
引用 网友A:

简单的问题被你复杂化了
其实当初用酒精清洗一下那个电容器就可以了

没想到这个电容用酒精清洗也可恢复,也夹坏过一个。没想到这摩脆,好像里面是条丝状的拉线,用两个10+53p并联焊上松手就不行了。这个电容的正规名称叫什么?

网友:
劝您还是找懂行的给整整吧,否则故障面扩大反倒事倍功半

网友:
中周是在电路上是谐振,选频,耦合的,所以必须选择好这个电容才能正常的工作,要不 是不会给你上班的

网友D:
楼主 给你一个简单的方案吧,而且是免调试的。目前TDK有一个蓝色的2端10.7M的鉴频陶瓷滤波器,专用于鉴频的。一端接IC引脚,一端接地,免调试。频率  曲线很准。
这个元件电子城如果没有,可以拆一个便宜的有FM波段的收音机上面的中周来用。

你的解决方案是可以用的,之所以不准,是因为那个黑点瓷片电容经过你的焊接后,它的容值变大了,可以拆下来测量一下,一定远超68P。   这一点你可以对比那些双联调频的谐振接收输入回路和本级震荡回路的电路就可以非常清晰的知道,你的解决方案是可行的。问题出现在瓷片电容本身的特性上面,如果你还有68P的瓷片电容的话,你可以先测量,然后把引脚尽量的弯曲,不要简短,焊接的时候,在焊接的那个引脚用一个尖嘴钳夹住引脚到电容片中间的部分,进行协助散热,以免高温导致瓷片电容容值变化。焊接的时间要尽量的短。不要过分追求焊点的外观,短时间焊接接才是重点。   你的方案是可行的。,

还有个方案就是找一个有FM波段的旧收音机,或者套件机,使用上面的FM中周,也可以单独的拆出里面的槽路电容来用。里面的槽路电容导线很细,导热相对不明显,但一样要注意你的焊接时间,不然,同样也会导致元件变质。进而把自己搞的找不出原因来

楼上几位关于飞线串入电感电容等是有道理的,但是10.7M这个频率使用30毫米的导线来飞线影响很小,可以轻松的靠调整线圈的磁芯或者铜芯来矫正。这个并不是你换68P电容失败的主要原因,主要原因就是那个68P电容经过你的焊接后它自身的电容值发生了变化。无需什么可调电容来调试,这完全是在走弯路。

焊接完毕 ,不要让收音机自动去搜索,手动调处一个电台,然后使用无感改锥稍微调整一下槽路电感的磁芯或者铜芯就好,无需仪器。调整的时候,可以先关闭立体声效果,单声道调出最清晰的音质来,而后开启立体生开关,再稍作调整就好。

网友(2013-11-20):
参照诸位高手的建议,我整好了调幅(120PF,并联),FM的问题还在摸索之中...

补充内容 (2013-11-21 17:25):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477680-1-1.html
FM收音无法自动搜台、无立体声的调整问题

网友(2013-12-30):
引用 网友D:
楼主 给你一个简单的方案吧,而且是免调试的。目前TDK有一个蓝色的2端10.7M的鉴频陶瓷滤波器,专用于鉴频的 ...

太感谢了,我回去照做修下试试。

网友:
我也飞线没有遇到搂住的情况

网友(2014-02-24):
     25楼专家啊学!到不少技能啊!

网友:
我也赞同25楼的说法,是正确的,我换的电容,是那种超小型的色环电容,比大米粒还小,这种电容据说温漂很小,直接焊在中周电路板上,效果很好,这种电容3-560P,我备了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