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哪有卖蛇形管的吗?

楼主(2012-03-31):
谁知道哪有卖蛇形管的吗?那种弯曲了自己会定型的铁管子,不是电缆保护管,象小台灯,麦克风上用的,机床灯上也用的那种。

网友A:
五金有,应该是蛇皮管吧?强电铁管出线到灯具之间用的!

网友:
不小心看成是蛇形膏了,你要的这玩意淘宝上一把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五金有,应该是蛇皮管吧?强电铁管出线到灯具之间用的!

那个是保护管,不会定型的,

您在主题 谁知道哪有卖蛇形管的吗? 的帖子被 long_7356 评分 经验 -9 点
违规在交易区发求购帖
第一次发帖就这样。我还找了一下,就是没发现〓投诉与求助区〓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个是保护管,不会定型的,

我说的就是保护管,你去五金店问吧,保证有

还有你说的不标准啊,是蛇皮管,里面是铝合金多节管,外面是塑料膜

还有一种是白色的缠绕管,那种管起到整理线的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说的就是保护管,你去五金店问吧,保证有

还有你说的不标准啊,是蛇皮管,里面是铝合金多节管,外面 ...

还有你说的不标准啊,我也不知道那个正确叫什么。蛇皮管,我以为好象都是指ATX电源线上的那种。我想找的外面是塑料膜或烘漆的,里面是多节管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你说的不标准啊,我也不知道那个正确叫什么。蛇皮管,我以为好象都是指ATX电源线上的那种。我想找的外 ...

确定蛇皮管,去五金店找!

楼主:
谢谢,我找到了,叫定型软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