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请各位师傅一起讨论下,用彩电高压包制作的电鼠设备(电猫)。

楼主(2012-04-01):
前些时候看见有几位师傅自制的彩电高压包做的高压发生器,打起来的电弧也很长,不知道电老鼠有没奏效。去年也接修一台用黑白高压包做的电鼠器,但是不经用,很容易坏。今年小弟在这有请各位师傅一起讨论下,如何自制一台用彩电高压包做的电鼠器,我好几个朋友都是养猪的,猪场好多老鼠,早就要治一治了,谢谢各位师傅指点。

网友A:
高压包里面有硅柱输出的是直流电电流太小了。最好是自己绕高压变压器。输出交流电就行。

网友B:
用这个肯定是能把老鼠电死人才好。了,只是不太安全,别电到

网友:
比较危险

网友C:
以前找到一个电兔子机,看了看,电压太高了,使用起来比较危险!还是不要尝试吧。

网友D:
对付老鼠还是猫管用。一两只不行就养它个十只八只。我家最多的时候曾经有8只。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压包里面有硅柱输出的是直流电电流太小了。最好是自己绕高压变压器。输出交流电就行。

自己绕的固然好,但是工艺要求很严格啊。改天尝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这个肯定是能把老鼠电死人才好。了,只是不太安全,别电到

感谢版主大人赏脸参与讨论,请问版主大人有相关电路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找到一个电兔子机,看了看,电压太高了,使用起来比较危险!还是不要尝试吧。

这位师傅,能给电路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照明电直接多倍压整流最简单、最耐用。商品电猫用的10微法电容,为了电力更足可以使用47微的,还可以把四倍 ...

这位师傅,请问有电路图吗?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付老鼠还是猫管用。一两只不行就养它个十只八只。我家最多的时候曾经有8只。

猫和老鼠都是老朋友了。现在都对猫不信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己绕的固然好,但是工艺要求很严格啊。改天尝试一下。

买现成的高压线圈骨架。300圈一个格,绕完了用704硅胶封上。简单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位师傅,请问有电路图吗?感谢。、

电兔子机电路图,忘了从哪里找到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兔子机电路图,忘了从哪里找到的了。

高压输出是不是漏画一个整流二极管?

网友:
呵呵,用疝气灯的安定器可否啊,虚心受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