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N8P小胆机

楼主(2012-04-01):
前几日在旧货市场淘的几只6N8电子管,该管在广大发烧友中口碑很好,音质圆韵,细腻柔和。心中甚喜。于是在自己的"试验田"里实验了一番,效果还真不错。今日拿将出来与广大爱好者分享。

     电路选择为OTL(SRPP)形式。

理由有二,其一这种形式的电路音质很好,其二对输出变压器的要求不高(可以使用代用品)。并接成自耦变压器形式提高输出效率。

    本机元件少便于制作,全部使用普通元件。输出变压器用一般电源变压器代用(220v/15v/20w).6N8属于电压放大管,用于功放输出功率小点,推动管采用双管并联以增加输出功率。

安装和调试:(SRPP)形式电路简洁便于安装。只要元件数值正确,接线无误不用调试,一装就响。

调试时,当电源电压在300v时,U3B的屏压应该是150v(即电源电压的一半)阴极电压4v左右。相差不能太大,否则要检查R7.R6阻值。推动级双管并联,其屏压180v左右,阴极电压6v左右。电容C2。C5对音质有较大的影响,要用品质好的电容。可根据个人的口味,选择不同的电容试机。:(SRPP)形式电路对输出变压器要求降低,本机实验多种变压器,(电源变压器,6P1,6P14输出变压器,C形电源变压器)效果都很不错,这一点很适合初学者制作。但是对输出电容要求较高,一定选择质量,品质好的电容器。如果使用电子管整流电源,效果会更好。

     试音:接好音源(MP3.DVD),音箱(电脑小音箱),将R2换成3k可调电阻,微调使音量最大,音质最好。试听一段时间不应有太大的变化。测可调电阻值,换成固定电阻即可。

本机输出功率较小约两瓦,可作为电脑多媒体小功放使用。声音洪亮,音质恬美圆韵。要比晶体管功放耐听的多。

网友A:
晚辈佩服~~
前辈能帮忙设计个全6n1的电路么?

网友:
这做的真好 。
就是 6N8P本身的跨导低,所以输出变压器的初级阻抗还是不能做的很小,用6N6也许还能使变压器初级阻抗减小些。
第一级其实没必要用并联

网友:
我是用6J9做的。。。。。。

网友:
不错的电路,做的好!如用双电源供电可省去输出电介电容,同时输出功率还可大些。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144865-1-1.html

网友B:
"推动管采用双管并联以增加输出功率。"这个认识是错误的,正确的是:
1,双管并联只能增加电压放大管的动态范围,减轻频率与幅度失真,不可能提高输出电压的。
2,适当的提高电压放大级的输出电压才会令功放级增大输出功率。
3,输出变压器看不出是自耦接法,很奇特:
扬声器既与部分绕组串联,同时又与部分绕组并联。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推动管采用双管并联以增加输出功率。"这个认识是错误的,正确的是:
1,双管并联只能增加电压放大管的动 ...

双管并联应该是输出电压没变,电流增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晚辈佩服~~
前辈能帮忙设计个全6n1的电路么?

试一试。电路效果还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晚辈佩服~~
前辈能帮忙设计个全6n1的电路么?

网友:
有特色,         管子平置

网友:
引用 网友C:
300v的屏压是否低了点,srpp电路上下半边只有电源电压的一半,也就是150v,6n8实际可以用到300v的。
哪个输 ...

你说的很有道理
这也是我选用6J9的一个原因

网友:
很有创意。不过骑马线路马背上的三极管阴极对灯丝的绝缘要求较高。我的一只6N8P没用多久阴极就对灯丝跳火,用手指弹一弹就消失,过一会又来,又弹。我灯丝一端接地。

网友:
用交流灯丝吗?是否会有嗡嗡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