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线性放大器(电子管)资料

楼主(2012-04-03):
p1

p1

p2

p2

p3

p3

p4

p4

p5

p5

p6

p6

网友:
引用 网友A:
噢,是这样子的,这种表示法还是第一次领教,以往未标单位的都是以“欧”为单位的,这次又长见识了! ...

老电子管机器电路图里经常有这种简化标法,电阻只标K,如10K、47K、68K;标整数的如120、470为欧姆;有小数点的如0.24、0.47、1.0为M欧姆。电容什么也不标:20.0、1.0、0.006为微法,100、470、4700、6000为微微法。
这种标注法以简洁为上,比如:电阻120欧姆一般不标为0.12K,0.47不标为470K。电容0.006=6000,但同一电路不能出现两种标法;4700一般不标为0.0047,如果有2200、4700等电容值出现,0.006的电容也应标为6000。

网友A:
这个功放级的删漏电阻R10,R11,怎么是0.47,这是什么? 欧?,还是千欧?还是兆欧?没见过这么标的,晕!典型值应是470K才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功放级的删漏电阻R10,R11,怎么是0.47,这是什么? 欧?,还是千欧?还是兆欧?没见过这么标的,晕!典 ...

很显然,此图上的电阻凡是未标单位是“K”的,都应该是以“M”做单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很显然,此图上的电阻凡是未标单位是“K”的,都应该是以“M”做单位

噢,是这样子的,这种表示法还是第一次领教,以往未标单位的都是以“欧”为单位的,这次又长见识了!

网友:
不过超线性好像挺难搞。

网友:
现代胆功放多采用超线性与三极接法两用电路,可以增加一种玩法。但是其屏极电压受帘栅压最高电压限制,对输出变压器要求也较高,有的发烧友把它称作不三不四电路。

网友:
哈!不但DIY胆机可怀旧.看图纸标法同样亦可怀旧.这样标法多简练.久违了

网友(2020-03-13):
谢谢楼主的文章,我得好好学习学习。收藏了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