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ngz,你说TDA9808这样玩有没戏?

楼主(2012-04-03):
看图,就不多说了。

网友A:
TDA9808是专用于电视机图像和伴音解调的集成电路吧。
看其内部框图,调幅图像中频的解调使用了采用了同步检波方案,
调频伴音中频的解调使用了基于4.5Mhz窄带中频的锁相环调频解调器。
如果把调幅或者调频信号变频到这块芯片所要求的电视图像中频和伴音中频的频率上,倒是可以成为一种调频调幅收音机的实现方法。

网友:
呵呵,有的人满嘴的专业词汇,唬到了不少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TDA9808是专用于电视机图像和伴音解调的集成电路吧。
看其内部框图,调幅图像中频的解调使用了采用了同步检 ...

这样意义如何?是否能真正提高收音指标?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样意义如何?是否能真正提高收音指标?

这种芯片解调的中频频率比较高,而为了降低超外差电路的镜频干扰,要求中频越高越好。使用这种解调芯片可以做出镜频抑制性能比较好的收音机。

网友:
那个noise clipping应该是限幅电路吧?用作收音机时,得确保正常信号不会导致其动作

没看过9808的资料,瞎猜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芯片解调的中频频率比较高,而为了降低超外差电路的镜频干扰,要求中频越高越好。使用这种解调芯片可 ...

明白了,,,,,

网友C:
我很好奇,用电视机图像和伴音解调的集成电路,在几十兆的高频率上如何处理只有十千赫带宽的AM音频广播信号?选择性如何保证?用 LC 回路?那个Q值就要好几千啊,有相当的难度啊,用陶瓷/晶体滤波器?市面上有吗?再,这种集成电路的 AGC 好象是靠检测视频信号的同步头电平来实现的,AM音频广播没有同步头电平,这个  AGC 能起作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很好奇,用电视机图像和伴音解调的集成电路,在几十兆的高频率上如何处理只有十千赫带宽的AM音频广播信号 ...

你说的检测同步头好像是叫键控AGC,还有一种叫峰值AGC,似乎这个芯片是峰值AGC。

虽然峰值AGC最后取得还是同步头的大小,因为电视信号中同步头的幅度最高,但是峰值AGC一样可以工作在普通AM状态。

因为键控AGC需要从行输出取行逆程脉冲。这个芯片没有取行逆程哦。应该是峰值AGC。所以这个解调普通AM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很好奇,用电视机图像和伴音解调的集成电路,在几十兆的高频率上如何处理只有十千赫带宽的AM音频广播信号 ...

这种芯片对于调幅波是按零中频方式解调的,选择性取决于外部滤波器的特性,在几十兆的频率下,有声表面滤波器可用。

楼主:
不用提那么高,10.7Mhz应该是能检波的。有些人不明白所谓的带宽,锁相环解调是不需要什么声表面滤波器或者是LC滤波器去控制带宽的,只需要调整环路滤波参数就可以控制带宽。所以无须考虑带宽问题。这里我想说的是,有些人想得焦头烂额去研究解调神马航空频段,很简单的东西就摆在眼前,还是锁相环解调,一个集成块还可以同时具备几种功能。敢想,知识面不够宽是做不到好东西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用提那么高,10.7Mhz应该是能检波的。有些人不明白所谓的带宽,锁相环解调是不需要什么声表面滤波器或者是 ...

惭愧!感觉您在说我!本人专门醉心航空波段,苦于水平太差。知识在于点滴积累,方向对了再有足够的时间就能搞出好东西

网友:
请教十一楼:在调幅广播接收的状态中,有两个相邻的信号,频率相近只有几千赫,强度相差巨大,这种电路在解调的时候,它会锁定哪一个?好,就用某种方法强制所定弱的那个,那么中放的AGC将以它为准,在没有中放前端滤波器的情况下,那个邻近的强大的信号,是否会导致中放部分过载(阻塞)?而将那个微弱的信号完全淹没呢?以上只针对电视图像中频处理类集成电路.真心请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