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定振幅的LC振荡器》三极管版本

楼主(2012-04-03):
这个是网上《稳定振幅的LC振荡器》一文中的电路,原文是使用结型场效应管的版本,我今天成功把它修改成三极管版本。试验了一下,稳幅的效果果然不错,如果元件参数设置得好,波形失真也不大。其实这个电路跟寻常能想得到的构思相比,只是把三极管的基极偏置级联在一起,这样当LC振荡幅度变大,超过振荡管集电结的反向偏置电压时,振荡电压透过集电结向基极电容反向充电,使得基极电压下降,由于基级偏置级联在一起,也导致第二个射极跟随器形式的反馈管的基级偏置下降,总的效果是使LC回路的激励减小,振幅达到平衡。

PNP版本的电路:

这个电路是做扫频仪的优选振荡器,我以前设计的简易扫频仪准备升级成使用这个电路了。

网友(2022-07-19):
看來要實際搭個棚子試試低壓的效果.

俺抄上面樓主後小改的實驗源碼
PeltzOscillator_1V5.asc
Version 4
Version 4
SHEET 1 880 680
WIRE 0 128 -192 128
WIRE 176 128 0 128
WIRE 256 128 176 128
WIRE 544 128 256 128
WIRE 176 160 176 128
WIRE 256 160 256 128
WIRE 0 192 0 128
WIRE 544 224 544 128
WIRE 176 272 176 240
WIRE 256 272 256 224
WIRE 256 272 176 272
WIRE 320 272 256 272
WIRE 336 272 320 272
WIRE 464 272 400 272
WIRE 480 272 464 272
WIRE 176 288 176 272
WIRE 0 336 0 272
WIRE 80 336 0 336
WIRE 112 336 80 336
WIRE -192 352 -192 128
WIRE 0 400 0 336
WIRE 320 400 0 400
WIRE 464 400 464 272
WIRE 464 400 384 400
WIRE 176 432 176 384
WIRE 544 432 544 320
WIRE 544 432 176 432
WIRE 0 448 0 400
WIRE 176 448 176 432
WIRE -192 560 -192 432
WIRE 0 560 0 512
WIRE 0 560 -192 560
WIRE 176 560 176 528
WIRE 176 560 0 560
WIRE -192 576 -192 560
FLAG -192 576 0
FLAG 320 272 Vosc
FLAG 80 336 Vi
SYMBOL res 160 432 R0
SYMATTR InstName R1
SYMATTR Value 1k
SYMBOL res -16 176 R0
SYMATTR InstName R2
SYMATTR Value 470k
SYMBOL ind 192 256 R180
WINDOW 0 36 80 Left 2
WINDOW 3 36 40 Left 2
SYMATTR InstName L1
SYMATTR Value 100?SYMBOL cap 240 160 R0
SYMATTR InstName C1
SYMATTR Value 1000pF
SYMBOL npn 112 288 R0
SYMATTR InstName Q1
SYMATTR Value 2N3904
SYMBOL npn 480 224 R0
SYMATTR InstName Q2
SYMATTR Value 2N3904
SYMBOL voltage -192 336 R0
SYMATTR InstName Vn
SYMATTR Value 1.5V
SYMBOL cap -16 448 R0
SYMATTR InstName C2
SYMATTR Value 1?SYMBOL cap 400 256 R90
WINDOW 0 0 32 VBottom 2
WINDOW 3 32 32 VTop 2
SYMATTR InstName C3
SYMATTR Value 47p
SYMBOL diode 320 384 M90
WINDOW 0 0 32 VBottom 2
WINDOW 3 32 32 VTop 2
SYMATTR InstName D1
SYMATTR Value 1N4148
TEXT 128 40 Left 2 ;Peltz Oscillator Circuit
TEXT -152 584 Left 2 !.tran 100ms

网友A:
要想波形好,三极管的工作状态要调整好

楼主(2012-09-13):
关于这种振荡器的一个改进

把射极输出器的偏置电阻换成二极管,可以产生幅度较低的振幅,产生更好的稳幅性能。

网友B:
看不懂,期待楼主能画出振荡时信号的走向,更好理解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不懂,期待楼主能画出振荡时信号的走向,更好理解些!

这个是共基极电路和射极输出器的级联组合,由于它们都是同相放大器,所以组合也是同相放大器,通过LC回路形成一个正反馈回路。引入一个二极管,可以提前产生自生反偏压,获得更好的“弹性”。

网友:
传说中的有源频率

网友:
定性分析这个振荡电路:

先定性地看看他的交流回路正反馈系统,也就是是否起振:
首先,假定A点的电位降低,由于T1的基极接地为恒电位 导致T1基极电流增大,LC谐振是阻抗高,B点电位降
经过C3耦合到T2基极C点电位降,  射极输出器电流扩大后,输出Vout电位降低,也就是使得A点电位更低
至此得到正反馈,满足振荡必须的  正反馈的基本条件要求,电路相位上可以振荡。

那么,这个电路振幅稳定的奥秘,在于系统内还存在另一条负反馈系统: R3的两端
接着上面的分析,当摆幅过大,负半周C点电位拉的过于低时,T1的基极电位由于R3的分流作用会降低而使得增益减少,信号幅度降低。
正半周电位会相反变化,省略分析。摆幅过小情况相反省略分析。

以上稳定幅度的负反馈过程中,要求C1电容量要适中,不能太大,太大会削弱稳定幅度的作用。

所以R3作为负反馈元器件,当被二极管取代的时候,由于二极管动态电阻远远小于R3,负反馈加强,因此输出Vout幅度会有所降低,并且更加稳定(负反馈变强)

结论:
1、这是一个LC 振荡电路,振荡频率取决于 L1 C2,  电路定性分析满足相位正反馈的振荡要求。
2、根据反馈信号来源,它不属于常见的变压器反馈、也不是电感三点、电容三点。 他是另类特殊反馈类型。
3、有幅度负反馈系统,因此有稳定幅度作用。

定性完毕。

网友C:
我也十分喜爱这个振荡电路。不过,我的电路是把T1的基极电位固定,也就是给T1基极加一只下偏流电阻。R3不接T1基极,而是直接接到电源正端。调R3的值,使T1T2电流相等。这样的电路接法,使T1的基极为恒压供电,而T2的基极测是恒流供电(因为R3的阻值很大)。我对这个电路做过多次实验,证明这个电路确实是个很不错的可变频率振荡电路,波形好,在频率的低端和高端信号输出幅度一致性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也十分喜爱这个振荡电路。不过,我的电路是把T1的基极电位固定,也就是给T1基极加一只下偏流电阻。R3不接 ...

是否定量的测量过幅度起伏?波动有多大?我想利用这个电路做一个信号发生器给自己用

网友C:
刚画了个电路图,供朋友们参考。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是否定量的测量过幅度起伏?波动有多大?我想利用这个电路做一个信号发生器给自己用

是的,朋友,我定量测量过这种振荡电路的贴出幅度起伏。做为可变频率振荡器,LC回路中的C用360P的可变电容,对于一只具体的L,在最低频率与最高频率上,其输出幅度几乎不变。但我也遇到过对于某只L,最低频率比最高频率的幅度稍稍低一点点的情况。另外,这种振荡器的带载能力很强。为了把信号波形调的最好看,有时需要在LC的两端并联一只电阻,我曾最低用到20K的电阻并到LC的两端,从示波器上看到的正弦波才变的最好看。如果不并R,输出波形不良,会切底,变成脉冲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的,朋友,我定量测量过这种振荡电路的贴出幅度起伏。做为可变频率振荡器,LC回路中的C用360P的可变电容 ...

你所遇到的波形不良的情况正好说明了这种电路的稳幅原理,即集电结整流效应,基极加下偏置电阻会增加整流损耗,造成波形顶部切割。LC回路并联电阻可以减弱振幅,使振幅在不超过集电结反偏电压的情况下达到动态平衡。最好的解决方法是使用我昨天提出的方案,使用外部一个二极管来提前提供稳幅所需要的自生反偏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刚画了个电路图,供朋友们参考。

这个电路不是MC1468里的差分对振荡电路吗?和一楼的电路不一样的吧

网友:
貌似和差分对振荡电路不太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刚画了个电路图,供朋友们参考。

这个图完全取消了幅度稳定负反馈系统。当它的幅度也是很稳定的时候,多数是因为整个系统增益过高,削顶。
当然,它不消顶也可以作到幅度相对稳定,那就是波形不好看,不标准。

加电阻之所以能够改善波形,是因为原LC阻抗过高导致左晶体管放大倍数高系统变为多谐振荡器失真。并联电阻后总阻抗降低,增益减少,改善了波形。

网友:
作为扫频仪,对扫频信号源 的要求是谐波少。因为谐波会降低扫频仪的动态范围。

网友C:
这个电路能够稳定信号的输出幅度,其原理与收音机自动增益控制一样。当本振荡器的信号输出幅度增大,达到一定程度时,通过电容器C2输送到Q2基极的信号也变大,Q2的B-E结的整流效应,使得R3两端的直流电位增高,而Q1的基极电位是被固定了的,所以,其B-E结电压变小,集电极电流也变小,增益也就变小了,使得其输出信号幅度下降。输出信号变小时的情况也可作同样的分析。所以,这个振荡电路的信号输出幅度就自动得到稳定。

网友:
这个振荡器极易起振。我用一段长约十厘米的导线,接到L的位置上,不用C3,本振荡器同样起振,频率达200多兆,信号幅度仍达几伏,用手捏住这段导线,只是振荡频率有所下降,而其幅度下降的很少。

网友(2015-03-16):
留个记号,以备不时之需

网友:
这个电路还可以简化,同样还有稳幅效果

网友:
技术贴可以多看看,

网友:
有空也搭个电路实验一下,用示波器测测波形。

网友:
用来做FM本振好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把射极输出器的偏置电阻换成二极管,可以产生幅度较低的振幅,产生更好的稳幅性能。

感谢感谢yngz老师提供的这个电路,前天对这个电路经过实验,采用11.3V供电,从1K电阻下端输出波形上面削顶,再怎么调整也无济于事,但从二极管4148正极输出的波形却正常。但改为6V供电波形也同样的削顶,请yngz老师指点迷津,问题出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谢感谢yngz老师提供的这个电路,前天对这个电路经过实验,采用11.3V供电,从1K电阻下端输出波形上面削顶 ...

这个电路只能实现LC回路两端的振荡波形良好且幅度稳定。
偏置电阻要尽可能大,发射极电阻随电源电压的增大也要大一些,振荡回路电容的分量也要大一些,以减小整流稳幅作用产生的削顶作用。
电感两端的振荡电压接近电源电压,不宜直接输出。提取振荡信号最好的方法是从电感上抽头或者在电感上绕一个小的次级绕组,把振荡电压降到1V左右输出。

这个电路的性能有限,如果做信号发生器或者扫频振荡器,我现在倾向于基于双栅管的推挽振荡器。

网友(2015-04-16):
标记一下,留着用

网友F(2015-09-12):
引用 楼主:
这个电路只能实现LC回路两端的振荡波形良好且幅度稳定。
偏置电阻要尽可能大,发射极电阻随电源电压的增 ...

这个电路,如果取消偏置电阻和电容,直接耦合,发射极电阻改成恒流源,那么稳幅效果不就很好,并且因为电路振荡管工作点靠近截至区,波形会比较好比较集中。

网友:
这电路带负载能力低吗?选LC值能上98M吗?最近在找信号源电路。有的贴一个98M的吧!谢谢。

网友:
电容三点式的后加输出放大两级的FM无线话筒也可用这负反馈和LC并电阻改善吗?求版主楼主指点。

网友G(2016-10-07):
楼主你好,我按照你这个9014*2的电路图用洞洞板搭了一个,其中2.2M电阻用2个1M的串联代替,9014三极管没有,就用了2N5551代替,47P的电容用了100P代替,LC用了收音机的磁棒线圈和可变电容,现在的问题是振荡频率最高只能到800多KHz,我试着把可变电容去掉,还是能起振,但是波形失真,频率是900多KHz,想请教下这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你好,我按照你这个9014*2的电路图用洞洞板搭了一个,其中2.2M电阻用2个1M的串联代替,9014三极管没有, ...

试着用9018H试试?因为它是高频管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楼主你好,我按照你这个9014*2的电路图用洞洞板搭了一个,其中2.2M电阻用2个1M的串联代替,9014三极管没有, ...

增益太大, 加大射极电阻, 或者在线圈上並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H:
增益太大, 加大射极电阻, 或者在线圈上並电阻

好的,我去明天去试试看

网友G:
另外还有个问题,用收音机的磁棒电感+可变电容可以起振,而用磁环绕的电感+可变电容,则不能起振,这又是何原因?磁环的电感量和磁棒差不多,用电感表量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C:
刚画了个电路图,供朋友们参考。

这个电路从那取出信号? 射极还是LC端?

网友:

引用 网友G:
另外还有个问题,用收音机的磁棒电感+可变电容可以起振,而用磁环绕的电感+可变电容,则不能起振,这又是何 ...

你的磁环应该高频损耗太大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个电路从那取出信号? 射极还是LC端?

从L两端直接取出信号时幅度较大,所以最好是给L增加一个几匝的次级绕组,用于取出信号。还有,取出信号时,要阻断外负载对本振荡电路的影响,以保证振荡频率稳定。

网友:
频率稳定度怎样?

网友(2018-08-28):
请问下个个电阻的取值?

网友I:
发现不能振荡,我用的是工字电感和9013

楼主:
引用 网友I:
发现不能振荡,我用的是工字电感和9013

9013的放大倍数较低,一般在100左右。9015的放大倍数较高,一般在300以上,把基极偏置电阻减小到三分之一试试。

网友J:
引用 楼主:
9013的放大倍数较低,一般在100左右。9015的放大倍数较高,一般在300以上,把基极偏置电阻减小到三分之一 ...

主要是9013结电容超大,不起振正常。

网友:
我仿真了一个,居然没有起振,各位老师帮忙看看,哪里问题?

网友K:
两只二极管的电流差距太大了,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两只二极管的电流差距太大了,对吗?

是的,不起振主要是三极管的初始工作点不正常,三极管的初始静态电流达到1mA左右最好。

网友K:
引用 楼主:
是的,不起振主要是三极管的初始工作点不正常,三极管的初始静态电流达到1mA左右最好。

这是按照原图做的。右边三极管基极串联的电阻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这是按照原图做的。右边三极管基极串联的电阻太大了??

你适当减小R1、R2试试,首先把R1减小到1M,R2减小到500k。我实验用的9014、9015的放大倍数很高,都在300以上,用这么大的偏置电阻是可以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K:
两只二极管的电流差距太大了,对吗?

这个电路仿难振,搭电路必振,信不信电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适当减小R1、R2试试,首先把R1减小到1M,R2减小到500k。我实验用的9014、9015的放大倍数很高,都在300 ...

2n3904,放大倍数400;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个电路仿难振,搭电路必振,信不信电你。

电感和电容怎么选择?    可以振荡的范围是多少?比如100k----10Mhz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适当减小R1、R2试试,首先把R1减小到1M,R2减小到500k。我实验用的9014、9015的放大倍数很高,都在300 ...

这样就起振了。

增大了谐振电感,R3直接5V;

网友I:
引用 网友J:
主要是9013结电容超大,不起振正常。

T1基极电阻分别是510K和470K,发射极电阻为4.7k,T2基极电阻为1.5M为什么不能稳幅,耦合电容用60p

网友J:
引用 网友I:
T1基极电阻分别是510K和470K,发射极电阻为4.7k,T2基极电阻为1.5M为什么不能稳幅,耦合电容用60p

9013放大倍数低,静态电流大,稳幅效果就弱,9014效果好

网友:
引用 网友J:
9013放大倍数低,静态电流大,稳幅效果就弱,9014效果好

9014的基极电阻取多少?

网友(2018-10-19):
L超,最近对振荡器有兴趣了!

网友:
L超,最近对振荡器有兴趣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L超,最近对振荡器有兴趣了

一位朋友在找这几篇稳幅振荡器的帖子,刚好我收藏了,就顶起来让朋友了解了解,如有不懂之处还得请教您二位,望不吝赐教。

网友L(2019-09-16):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路能够稳定信号的输出幅度,其原理与收音机自动增益控制一样。当本振荡器的信号输出幅度增大,达到一 ...

按电路装好,不起振。请标注图中元件参数,适合中波信号源吗?老师看到请回复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L:
按电路装好,不起振。请标注图中元件参数,适合中波信号源吗?老师看到请回复一下

朋友好!不知朋友是按哪个电路制作的。适合中波的信号源有许多,收音机电路常用的那个振荡器的性能就十分优良。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朋友好!不知朋友是按哪个电路制作的。适合中波的信号源有许多,收音机电路常用的那个振荡器的性能就十分 ...

按九楼制作的,不知道是不是参数不合适?电流调试到每管1毫安

网友(2019-11-06):
引用 网友C:
我也十分喜爱这个振荡电路。不过,我的电路是把T1的基极电位固定,也就是给T1基极加一只下偏流电阻。R3不接 ...

你好!请教一下,管子电流多少合适?测量电流时候两个管子都得通电流吧?有射极电阻,会相互牵连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电路只能实现LC回路两端的振荡波形良好且幅度稳定。
偏置电阻要尽可能大,发射极电阻随电源电压的增 ...

双栅场管震荡电路图可以提供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电路,如果取消偏置电阻和电容,直接耦合,发射极电阻改成恒流源,那么稳幅效果不就很好,并且因为电 ...

您的意思是取消偏置电阻,直接把第二管子基极和第一个管子集电极连起来,第一个管子基极接电源正极,用恒流源代替射极电阻?

网友(2021-03-29):
引用 网友C:
刚画了个电路图,供朋友们参考。

求老师,各器件值是多少?

网友(2022-07-16):
引用 网友J:
这个电路仿难振,搭电路必振,信不信电你。

我也是各种仿真都不振荡。

网友A:
这个电路其实是所谓的 Peltz 振荡器

下面是 LTSpice 仿真

可见 0.1u 电容上的电压趋向稳定在0.6V,振荡幅度也就稳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其实是所谓的 Peltz 振荡器

我采用kicad自带的ngspice,模拟你的电路,竟然也是开始有振荡,然后逐渐停振。

网友:
换了LTSpice,确实能振荡,虽然波形不太好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想波形好,三极管的工作状态要调整好

請問老闆可否給個LTSPICE源碼.

网友:
LTSPICE 仿真电路文件: PeltzOscillator.rar (617 Bytes, 下载次数: 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