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电子管超外差继续求教

楼主(2012-04-05):
电路参照宝石441的电路,由于手里没有6N1的输出,只有6P1的输出,所以放大改为6P1。音量尚可。实测滤波电阻两端的压降为20v,所以电流为20mA,但是根据电源输出双230V0.04A来看很不匹配。
手里没有仪器,胡乱调了周,结果报废一只........换上另一对,没调,但是能出声,可以收台,有问题继续求教,谢谢。

1:交流声大,与电位器旋钮无关,即声音调最小也是那么大声,声音调大交流声没有增大。
2:转动旋钮有有像再生机一样的鸟叫声。
3:按图示的顺序调中周可以吗?
4:中波垫整电容430P手里没有,用470P瓷片代。
5:布线合理否?
有一段视频,帮忙诊断一下

电原理图
电源

网友:
建议1,把振荡线圈安装到底板内侧。2,调整中周次序为3,4,1,2

网友:
还有,用470P瓷片代替430p问题不大。

网友:
好像音量未用屏蔽线,交流声大,垫整电容430P应为可调电容,确定容量后,固定电容,电容要用云母或高频瓷介电容。

网友:
还有,第二只中周接音量电位器的联线一定要用屏蔽线并且屏蔽网一端接地

网友:
你把那个灯丝接地端交换一下位置

网友:
    交流声与音量电位器无关,这故障多半是整流、功率放大级接地点没有一点接地所致。
    有鸟叫声,可能是中周频率没有调准,用高频信号发生器来校准是很方便的,调节顺序干系不大,因为要反复前后调节几次,才能完成校准。
    这个电路少一级低放,所以收本地强台音量大,接收外地弱台则会推动不足。

网友:
2楼说的中周调整顺序是对的。可以利用6K4再做一级来复低放。

网友:
磁性天线位置大错特错啦,在你的这个位置,它会吸收很多干扰信号,例如中频、电源等等,从而发生你说的那些现象。一定要放在变频管与可变电容的附近!远离中周、输出变压器与电源变压器。其他的大家都说啦,不在重复。

网友:
加大与6P1阴极电阻并连的电解电容的容量至50~100微法试一试,可以降低固定不变的交流哼声。

网友A:
这个电路交流声来自帘栅直流高压,帘栅极要求纹波电压很小才行,把它改接到第三级滤波电容端。变压器次级漆包线线径可能太细。另外宝石441外观好看,其电路并没有什么特色,推6P1电压不够,可以改成6K4来复放大,或者换成6U1,七极部分中放,三极部分低放。

网友:
喇叭和变压器太近了…

网友:
啸叫那么严重,可能是本振线圈位置不对吧?应该把它们放到底盘下。
6P1换成6F3就能多一级低放。照片拍得很不错,享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交流声来自帘栅直流高压,帘栅极要求纹波电压很小才行,把它改接到第三级滤波电容端。变压器次级 ...

谢谢白版,按照您所描述的方法,成功解决交流声!!!!!!!

网友B:
正想照这个图做个,请教楼主3个线圈的参数,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想照这个图做个,请教楼主3个线圈的参数,谢谢~~

这个图纸是根据宝石441修改的。
1:中波线圈参数
天线线圈:0.04×60多股线共60圈,分三段绕,磁棒10×140
振荡线圈:现成的红波LT101S
2:短波线圈参数(6-18M Hz)
天线线圈:现成的红波LT104A
振荡线圈:现成的红波LT104S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正想照这个图做个,请教楼主3个线圈的参数,谢谢~~

罗老弟,你要做的话建议用6U1管.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罗老弟,你要做的话建议用6U1管.

不懂得地方台多了,还请大哥做指教~~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懂得地方台多了,还请大哥做指教~~

6U1是独立本振,高端低端波形超强......

网友B:
引用 网友C:
6U1是独立本振,高端低端波形超强......

不解,有电路图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解,有电路图吗

你网上查144的电路图,其他用6U1的JJ也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网上查144的电路图,其他用6U1的JJ也很多.

好的,打算做成fm,am,mp3播放,功放一体的,一直没时间搞。你啥时候有时间我们一起搞么

网友D:
6K4增加来复,一定要加!······

网友:
解决6P1激励不足,使音量小的的办法除了来复之外,还可以是:
1,把69P1换成6P14或者6P15,因为这两管子的跨到大大的高于6P1,需要的激励电压小得多;
2,把6K4换成6F1(2)也是个办法,五极部分做中,放(不加AGC),三极部分做低放;

楼主:
引用 网友D:
6K4增加来复,一定要加!······

中山前辈可否提供6K4来复放大的参考图.谢谢.

网友:
建议:去掉与6P1阴极电阻并连的电解电容,加些负反馈

网友:
引用 楼主:
中山前辈可否提供6K4来复放大的参考图.谢谢.

朋友你好,矿坛里有,可搜索一下,我也是参考矿坛里的,比如“小北京”的来复线路,不过他是用大八脚6B8的管子,你用二极管检波,就可以用6K4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