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MF47表的调较

楼主(2012-04-06):
年前看到坛中有好些晶体管特性图示仪的制作,手头有台老的廿一厂的4316,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出的,挂廿一牌子实际是不知道是哪家厂出的,这是返修中从厂家的对话里得出的信息,送厂一回厂家上门一回反正时不时的罢工,后来重心转移,它又不亮了就在搬家后罩个超市购物袋一直丢在通阳台的门口不管了,阳光照到常有雨漂到也一年来几回。一晃十年过去了,自己做的图示仪需要示波器配合的,今年就淘宝上买来硅粒子和现代板的MF47表,结果一上电那示波器精神着啥病也没,大概这十年它自我修炼着半仙级别了。这个就不说了,说说这帖的主题——MF47指针表,选择它是因为2500V档,还有500也有这档的,两个拨盘也够臭P的,500or47?老表or新表?看别人的论述看得头晕,最后不知道是哪的灵光一闪——新的47,再就是选择金川的47,不带尾巴的。在淘宝上75含运费搞了块,收到后发现测量数值偏差有点大,阅读说明书似乎还在参数范围内,联系卖家答复是现在用指针表就是看趋势用的,受教了原来我老了,现在已经是新世纪了已经到了2012了。可是看惯了数字表这47表的读数老让人堵得慌,先看看表头的线性怎样,
偏转格        0.5        1        1.5        2        2.5        3        3.5        4        4.5        5
电流        4.17         8.63         13.13         17.70         22.20         26.87         31.47         36.17         40.80         45.47 μA
这外磁的不咋呀,正好想起楼下车库里有个旧货市场买了至少十五年的拆机表头就抽空拿上来搁外面好几天去了霉味再拿来细细得瞅,是DYI的内磁表头,写着上海沪光仪器厂,下面看看它的数据:
偏转格        0.5        1        1.5        2        2.5        3        3.5        4        4.5        5
电流        5.17         10.40         15.67         20.90         26.27         31.60         36.90         42.00         47.20         52.53 μA
谁说内磁不如外磁呀。(电流数据是三次测试的平均值)
把47表头线焊回去,测50μA档误差有点大,需要调整,这就要有电路图,说明书上的印得又小又模糊(其它的倒非常清晰),在网上找了好多感觉都不对,只好自己测绘了。
从图来看与老南京的47表有很大的不同,交流电压灵敏度大概是9kΩ/V,而不是表头上面标的4kΩ/V。
首先调整直流50μA档,未调前满偏电流超大,有50.x具体多少忘了,多次调整后在R61上并2k电阻后刚好50,然后在R6上串200左右的电阻使该档总电阻为5kΩ,这样满偏电压就是0.25V了。测量直流电压1、2.5、10和50V档的电阻与标称值相差很小就没去调整了,实测电压值误差也不大就不去动了。交流电压档因为灵敏度是9kΩ/V而不是4kΩ/V,使10V档误差很大,感觉应该是那种单独刻度的才可以,可这表盘上没有单独的刻度,本打算列表修正后来受一个帖子的启发用1N60(小封装的那种,据说是肖特基的,前些日子做ESR表买来试验的)替换下VD1和VD2上的1N4148,使的2V以上基本合格,1V以下误差超大,不去管了;所有的交流档读数都偏大,找遍电路没调整的地方,最后决定在VD1上串电阻,试验结果串4.3k结果理想,除10V档偏小,如果要调整10V档电阻那么后面所有档位的电阻均需调整,就让10V档少数服从多数吧。电阻档读数均偏小但每档的偏小比例大致相同,我就在×1档R40电阻上并1k电阻后有些往偏大了偏,应该并略大些的电阻才合适,但我成系列的电阻只有1k、10k、100k、1M等,所以就妥协到1k,然后×10、×100、×1k各并上10k、100k、1M完事,×10k并10M后使得该档不能调零,而不加该档的误差本来就比其它档小点所以就不加了。直流的电流档0.5mA档以上小的误差不是很大,大的误差没详细测,想调没有合适的电阻就没去动了。
对于表头的线性耿耿于怀,想通过简单的方式来调整都不见成效,后来由于偶然原因得知这是表头生产厂家省去一道比较耗时的工序造成的,虽然没有这道工序表头的误差还是在标称值内,而不是九十年代前的收紧两三档的质量控制,现在有些人津津乐道的老表的“刀刀压线”啥的归功于大红袍,其实并不正确,现在精密电阻(顶多到1块钱的那种,更高价格的没必要)的精度和温度系数相同条件下要好于以前的大红袍,现在少的只是没有用以前那么大的功率,如果不是为了满足拿小档位或电阻档测市电看表针发羊癫疯如同抹神油而持久弥坚的心态,作为严肃的使用仪表你好意思吹嘘自己犯错误而没有被惩罚么。我的47表里除了必要的就个线绕电阻剩的全色环电阻,而测试的结果所有的误差都符合表头的误差状况,为了使表的读数更好曾想过换表头,可是成本太高而放弃,后来机缘巧合下搞了张刻度盘替换老的表盘,结果刚好新表盘是往误差小了的方向偏的,虽然还没到“刀刀压线”的程度,但也在原先的与此中间的位置了,等找到了刚好符合的表盘再品尝“刀刀压线”的滋味。
把两个重叠起来看看

重叠

重叠

有点不一样吧。
为配合换表盘重测数据:
0        5        10        15        20        25        30        35        40        45        50        μA
0        +0.4        +0.4        +0.5        +0.4        +0.5        +0.2        +0.2        +0.1        0+        0        老表盘时
0        0+        +0.2        +0.3        +0.1        +0.3        +0.2        +0.2        +0.1        +0.1        0-        新表盘时
上面+表示往右偏,-表示往左偏,跟着的0.4表示偏0.4小格;0+表示往右偏了一点点,能看出但还没到0.1,0-类同;0表示没偏差。
可以看出在低段情况改善很多,高段有点变差,总体变好了。从重叠图中可以看到偏差变化。
如果能找到一张合适的表盘,所有的都在0.1以内甚至0也不是不可能的。
换表盘后50μA档电流变了,按前面的方法调R61和R6解决,别的自然会跟进的,我的实际情况是R61取消,R6改串635Ω。
前些日子看到有人说找四表厂用大红袍复刻老表,厂家说的技术在进步没有错,用现有的电阻完全可生产出高精度的指针表来,只要你加点钱让工人调出1级或更好的表头来,那么整机就有眼前一亮的感觉,自己还可以找电阻磨机其乐融融。

网友:
为了弥补表头装配误差,同一型号指针表的表盘也分几号的。
楼主第一块表盘就没有生产年月和序号。应该找卖家理论。

网友:
有一块47表,也是不好,参考楼主的好经验试试,谢谢分享

网友A:
南京金川表头,500外磁表的表芯与众不同,用的像50表的小表芯,估计他的47用的也是这样的表芯,轴承摩擦误差让人头疼,不说“刀刀压线”,就是压线了,用指头轻点表身,他能往前蠕动半格!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南京金川表头,500外磁表的表芯与众不同,用的像50表的小表芯,估计他的47用的也是这样的表芯,轴承摩擦误差 ...

500、47、50表头结构差别好像是很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南京金川表头,500外磁表的表芯与众不同,用的像50表的小表芯,估计他的47用的也是这样的表芯,轴承摩擦误差 ...

轴承摩擦过大可通过调整来改善的,就你的情况下的摩擦大一般分两种情况:⒈轴生锈,这活不好搞,牵涉的方面太多,除非这表不要了纯粹为了练手可以试着自己维修,建议还是找专业人士维修为妙;⒉轴上的太紧了,正常情况下你轻敲表头可以看到表针在上下“点头”的,如果看不到这状况就是轴太紧了,可逆时针方向拧松轴承固定螺丝来改善,切记每次调节最多只能是1/4圈!最多拧半圈如果情况没有改善就不是这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轴承摩擦过大可通过调整来改善的,就你的情况下的摩擦大一般分两种情况:⒈轴生锈,这活不好搞,牵涉的方 ...

感谢!

一般的500表用的动圈几何体积比较大,这里我们暂且定义为“大动圈”,一些袖珍表,比如MF50用的动圈比较小,暂称“小动圈”。我手里的这个南京金川MF500型(编号02-9441)外磁表用的是“小动圈”,这种小动圈500是我见过的唯一一家(当然也可能我见识比较少)

此表可以排除你所提到“轴锈”,轴尖间隙原因。我怀疑他由于采用“小动圈”带大指针造成的。

楼主:
若表水平放置,在表针平衡完美的情况下受力点在下轴尖上,理想状况下不管多小的动圈带动多大的针都不会敲一敲动一动的情况,能敲动说明还是摩擦力在作怪,轴上没问题那就看看动圈与铁芯间有没有摩擦、有没有异物啥的。

网友:
没必要这么折腾吧。要是非要精度高的可以定做表针加长一倍。电阻用温漂小的阻值经测试的。这样的表精度能达到0.3以上。

网友:
楼主可真有时间折腾呀!!弄这个可是个细活!!

网友:
这就是自找“乐子”呀!!!!

楼主:
这个“玩”要有表盘支持的,有合适的表盘就成功了九成多,然后再调整各档。
我的新表盘也不是很匹配,只是从老的最大偏差0.5小格提高到0.3小格,所以后面也没仔细调整,等哪天遇到至少在0.1格以下最好能达到0偏差的再仔细调整。现在就记住每大格的偏差大小和方向,实际读数时修正。

网友(2012-12-07):
这个方法很新颖。

网友:
学习啦,真是不学不知道!

网友:
对LZ期望刀刀压线这期望,表估计不行的。这表头厂家没经过表盘表头配合检测过(目前市场上卖的新产指针表没这道工艺要求的)。要达到刀刀压线目的,估计只能自己画表盘了。

网友:
高手就是这样折腾过来的

网友:
手里的47表平衡和精确度都很差!正好借鉴楼主经验

网友(2014-01-22):
我新买的MF47和楼主的表盘一样,没有机身号!

楼主:
这只47表已经死了,表现是调整后过段时间就又不准了,但50μA档却都是准的,有段时间没用又拿出来用测电阻发现不能调零更换电池后也一样,又发现除了50μA还正常其它的都误差巨大,折腾很久后发现是表头线圈出问题了,直流电阻达到20多k了,奇怪的是满偏电流一直不变,而阻值却一直在增大,难怪会有开头说的现象.一个月前换从南京的卖家那重买了一只蓝脸的47表,电路图符合南京表的图,里面元件的位置也南京,电池盖什么都一样,稳定性只有让时间来检查了.

网友(2014-09-21):
真是好文章。支持楼主。

网友(2014-10-27):
这样调太费劲吧。不必追求刀刀压线。

网友:
好经验好技术

网友(2014-12-03):
说得对,物料,工艺和流程控制住,产品质量自然有保证

网友:
新指针表精度上是较不了真的,毕竟价格在那摆着,现在人工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