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作了一台6p1单端胆机,求教!

楼主(2012-04-07):
老电路了~

老电路了~

改造了一下

改造了一下
不知为何声音很小,连一个三寸扬声器都带不起来,变压器也不怎么热........很头疼!!!!!求教啊~~~感谢!

网友:
我的诊断就是这个机器有问题

网友A:
需量出电压才能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量出电压才能知道

回复2.3楼:
我测量电压了,6z4阳极对地电压224v,6n1对地电压89v,6z4灯丝电压6.9v,其他3个管子灯丝电压6.29v

网友B:
如果你是严格按照这个电路装的,应当有明显的交流声,如果把6P1帘栅极接到后面的直流高压处,则电压过低。6N1屏极电压过低,电流负反馈加电压负反馈增益过低,造成推动电压不够。把滤波电阻R7改为2K5W,接6P1帘栅极;把6N1 换成6N2,不用并管,屏极电阻改为100K,阴极电阻换为2K+220欧姆,2K 并联100微法电容,负反馈电压接220电阻处,R3改为4.7K左右,6P1栅极电阻R4改为470K。
这两个输出变压器质量不行,声音不会好过收音机。
参考上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是严格按照这个电路装的,应当有明显的交流声,如果把6P1帘栅极接到后面的直流高压处,则电压过低。6 ...

回复楼上:
对了,我忘了说,我没有加负反馈。
并且在6n1  3.8脚对地各加了一个474轴向电容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楼上:
对了,我忘了说,我没有加负反馈。
并且在6n1  3.8脚对地各加了一个474轴向电容

滤波电阻太大了,6N1阴极旁路电容100微法。

网友:
6P1呢?把高压线断开,只用电源工作再量电压

网友C:
请测量6P1的3/8脚电压是否为12V左右

网友D:
输入信号是否过小?

楼主:
6n1的1,6脚对地90v   6p1的9脚对地214v,8脚对地10.04v,输出变压器是5k,3.5Ω的,1w左右,喇叭就是带不起来,不知道咋了....就是爱华机器上拆下来的三寸全频小喇叭,声音特小,推耳机16Ω的手机耳机声音还是蛮好听的......我觉得6p1带个这小喇叭没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输入信号是否过小?

回复老胆机迷:
输入是松下sl-ct810手提cd机的line out接口,如果把这个接在耳放前面,声音就显得非常吃力,而且声音不大,就像MP3推一个落地箱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是严格按照这个电路装的,应当有明显的交流声,如果把6P1帘栅极接到后面的直流高压处,则电压过低。6 ...

谢谢不易兄~:6n1的1,6脚对地90v   6p1的9脚对地214v,8脚对地10.04v,输出变压器是5k,3.5Ω的,1w左右,喇叭就是带不起来,不知道咋了....就是爱华机器上拆下来的三寸全频小喇叭,声音特小,推耳机16Ω的手机耳机声音还是蛮好听的......我觉得6p1带个这小喇叭没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测量6P1的3/8脚电压是否为12V左右

是10.04v,正常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量出电压才能知道

我已经测出,望指教
6n1的1,6脚对地90v   6p1的9脚对地214v,8脚对地10.04v,输出变压器是5k,3.5Ω的,1w左右,喇叭就是带不起来,不知道咋了....就是爱华机器上拆下来的三寸全频小喇叭,声音特小,推耳机16Ω的手机耳机声音还是蛮好听的......我觉得6p1带个这小喇叭没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