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管FM锁相接收的详细原理终于找到了!来自张肃文《高频电子线路》第1版

楼主(2012-04-07):
关于单管FM锁相接收电路(或者单管FM锁相鉴频器),论坛在很早就开始讨论,该电路印象中见于80年代《电子世界》(也可能是《中学科技》)杂志,笔者最早是在一位中学同学家中看到的。后来在1999年第2期《无线电》杂志上又重新发表了该电路,电路图如下:

但该电路原理一直语焉不详,《无线电》杂志上的原理解释难于理解。今天上超星偶尔发现了张肃文《高频电子线路》第1版(笔者手中的是第3版),发现第1版内容要翔实得多,后续版本均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删减,阅读到“频率占据现象”(即频率牵引现象)一节,对这种单管FM锁相接收的原理恍然大悟,为此,特将此节转换为PDF文件,供论坛网友们参考,只要看到最末两页中的“占据分频器”介绍就完全明白该电路原理了。

笔者附加几点说明:

1、该电路利用的原理正是频率占据现象或者频率牵引现象,只要振荡频率的n次谐波被外来信号牵引均可。
2、频率牵引现象确实是广义锁相现象,因为频率被牵引后,振荡频率(或者谐波频率)和外来信号频率相同,相位差恒定不变(但不是完全相同),因此是广义的锁相现象。
3、晶体管在高频下,输出导纳是频率的近似线性函数(任何一本高频电子线路的书上都可以查到),因此输出导纳的变化与振荡频率成线性关系,而振荡频率跟随外来FM信号频率变化,导致输出导纳跟随变化,在负载电阻上就得到了与输出导纳变化一致的电压变化,也就等效起到了鉴频作用。

张肃文《高频电子线路》第1版很多内容都十分翔实,这里还附加了一份关于间歇振荡现象的章节PDF,可用于超再生检波器的设计。

频率占据现象(频率牵引现象,

网友A:
又称为开环锁相,与锁相环的锁相是不同的概念。

楼主:
3AX31可以用9012或者9015替代,但电源电压最好用3V。

张肃文第1版《高频电子线路》上册(第二分册)我已经转换成PDF文件了,该册主要讲高频功率放大器和振荡器,高频功率放大器中还包括电子管高频功率放大器内容,另外有大量的设计实例,比第3版相应内容翔实得多。

请版主提供一个位置上传。

网友:
张肃文的这本书不错,今天第一次看到,是1979年出版的,比我手上1980年出版的《晶体管高频电路》的内容还要详细不少。

关于频率牵引现象,我时常在想,可能很多相互吸引的现象,比如万有引力,可能都具有共同的机制。现在不是有一种弦理论么,它把物质看成是振荡着的弦,物体的相互作用看成振荡与振荡之间的相互作用。

网友:
谢谢楼主的资料!

看来一些对业余爱好者很有用的技术,因为对正统派而言是非主流的,新书上就难觅踪迹了

楼主好人做到底,把张肃文的第一版转pdf发布,此前收藏的是第三版的

网友B:
图中3AX31可以使用9015代替吗

网友:
就是同频的未调制的和已调制的混频会得到什么?

网友:
谢谢楼主的资料!那个单管FM我也做过,值得试试,大部分爱好者都喜欢简单,太复杂的需要仪表较多、花时间较多,只有少数人可能。

网友:
好资料!来个完整的就好了。

网友:
电子制作上也有介绍

网友:
引用 楼主:
3AX31可以用9012或者9015替代,但电源电压最好用3V。

张肃文第1版《高频电子线路》上册(第二分册)我已 ...

文件不太大可以rar分卷,也可以上传网盘等

除了上传,还可以emule共享,复制进Incoming目录,告知大家文件名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C:
http://wenku.baidu.com/view/c22f8333b90d6c85ec3ac644.html

http://www.verycd.com/topics/2901665/

谢谢!!!电驴《高频电子线路》下载了

楼主:
张肃文第1版《高频电子线路》上册(第二分册)已经上传到矿坛FTP,文件名为:高频电子线路(上册)第二分册(张肃文第1版).rar

网友:
引用 楼主:
张肃文第1版《高频电子线路》上册(第二分册)已经上传到矿坛FTP,文件名为:高频电子线路(上册)第二分册 ...

已下载,严重感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又称为开环锁相,与锁相环的锁相是不同的概念。

开环锁相,有些什么特点呢?是不是振荡器的自由振荡频率,必须低于但很接近于外来频率,才能够锁相呢?比如说,我想要制作465KHZ的锁相环,那么,振荡器的自由振荡频率,不能选在465KHX处,因为这样以来,当外来频率是464KHZ时(从较低频率跟踪上来,如从455KHZ调往465KHZ时),振荡器的频率是不能被锁定的。不知我的理解对不对?

网友:
资料都很好。

网友:
这个收音机我装过,音质很好,一直在思考它的原理,不得其解,现在终于明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开环锁相,有些什么特点呢?是不是振荡器的自由振荡频率,必须低于但很接近于外来频率,才能够锁相呢?比 ...

资料上已经说了,就是频率牵引,说法不同而已。
而锁相环路与这个本质上是不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开环锁相,有些什么特点呢?是不是振荡器的自由振荡频率,必须低于但很接近于外来频率,才能够锁相呢?比 ...

开环锁相与普通的锁相环的锁相特性一样,只要信号间的相位差能够保持恒定就行了。当相差保持恒定时,频率却可以不一样,可以相差整数倍。只要相差能够保持恒定,锁相环即能够进入锁定状态。从锁相特性上来看,开环锁相与普通的锁相环没有本质上的区别。锁相环的一个特性就是与鉴相器的输出的极性无关,你可以颠倒鉴相器的输出极性,但它并不会影响相差的恒定,所以不会影响锁相功能。

网友(2012-11-13):
谢谢楼主奉献精神,收藏此图多年一直没弄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从哪里下载?找不到啊。

时间不短了,估计失效了 在爱问共享资料中只找到3版以后的
另,期待能够看一下一版,谢谢!972218119@qq.com

网友F:
求教 L1的线圈数是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张肃文第1版《高频电子线路》上册(第二分册)已经上传到矿坛FTP,文件名为:高频电子线路(上册)第二分册 ...

没找到,麻烦您发我邮箱一份行吗?956427584@qq.com谢谢您。

网友(2014-09-13):
本坛有人卖套件啦。

网友:
不错还有这样的电路

网友(2014-11-17):
引用 网友F:
求教 L1的线圈数是多少

C6采用7/270PF的小型密封双联可变电容器(如CMB-202),只使用其中的一联。VT1选用FT≤800MHZ超高频管9018,β>80.VT2选用高放大倍数的三极管9014。VT3选用小功率锗管3AX31,漏电要小。L1用φ0.5MM漆包线在φ4mm钻头上音绕5匝(匝距为1MM)后脱胎成空心线圈,有中心抽头,L2用φ0.5MM漆包线在φ4MM钻头上间绕15匝(匝距也为1MM)后脱胎成空心线圈.L3、L4可购市售色码电感。电阻均使用1/8W四色环碳膜电阻。电解电容器的耐压大于6V即可。其它无极性电容均使用小型瓷片电容。电源使用用1节5#电池。耳机插座可按图2将内簧片向内弯一点,以便耳机插头时收音机通电,拨出时收音机断电,兼起电源开关的作用。
    整机安装在图3所示的66*50MM单片印制电路板上。高度较为简单,插入耳机后收音机通电,旋转C6应能收到调频电台的收音,此时微调R1使声音音纯真响亮。然后微调L2(拉开或压缩音距)使电台的位置与刻度盘基本相符。再微调L1使高,低端电路的灵敏度均匀,如觉得声音过响,可适当适当调整R3使音量合适。调整完毕,可给L1、L2封蜡,防止受震动后电感量发生变化。最后,给本机配上一个用彩色有机玻璃制成的外壳。
    本机的灵敏度,在上海地区,不另接天线,仅用耳机引线充当接收天线,即可满意地收听上海电台及东方电台的全部调频广播。接收时,背景宁静,根本没有超再生式收音机的“沙沙”噪声,可与带降噪电路中档收音机媲美。

网友:
很难得,看到这么好的帖子,可惜这本书已经找不到了,对这个电路我也是一直心存困扰,今天这个偶然机会又得到了解惑,谢谢分享,谢谢!

网友:
TBsoft 好,能否把这本书再次分享一下,给个连接下载行不,期待您的回复,谢谢!

网友G:
引用 网友B:
图中3AX31可以使用9015代替吗

3AX是低压锗管可以1.5V工作。9015不行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位手里有第一版的?受累发一份:   谢谢。

我在网上找到了 第二版的,          第一版可能成为珍宝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G:
3AX是低压锗管可以1.5V工作。9015不行吧!!

9015是锗管 , 怎么不行呀

网友I:
引用 网友H:
9015是锗管 , 怎么不行呀

9015是锗管?哪个国家出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I:
9015是锗管?哪个国家出的?

9015的韩国的,是锗管我还是头回听说!!

网友H:
在网上搜查结果: 汗哦:  9015果然是硅管,一直以来以为它是PNP就是锗管却急略了PNP也有硅材质生产。

  硅管有NPN的,也有PNP的,
  锗管有PNP的,也有NPN的。

   为什么我们平时见到的硅管以NPN的为主,而锗管则是PNP的比较多呢?1:主要原因是硅管和锗管的制造工艺不同。硅管一般采用平面扩散工艺,比较有利于制造NPN型管,制造PNP相对麻烦些,而锗管因为材料性质与硅不同,比较适合合金法工艺,这种工艺相对比较适合制造PNP型管。2:全世界锗矿资料少。

现有几种锗管,都是高频管,很便宜,谁有兴趣不妨玩玩“洋锗管”:
2SA114  34V  10mA 20MHz
2SA124  15V  2mA  120MHz
2SA144   15V  10mA 15MHz

网友:
所谓“广义锁相”的说法可能是个误会,对于相位来说,频率牵引实际上是谐波与基波的同步,而相位无论在基波上还是谐波上都是很不同的。“锁相”只有在相位差在一定范围内摆动才是有意义的和连续的,换句话说,“锁相”是闭环实现的,而“同步”可闭环可开环。

网友I:
引用 网友G:
9015的韩国的,是锗管我还是头回听说!!

我知原产地是韩国,但从不知道是锗管,韩国产的是硅管。或者有某一个国家产的是锗管,所以我想知道9015这个“锗管”是哪国产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H:
在网上搜查结果: 汗哦:  9015果然是硅管,一直以来以为它是PNP就是锗管却急略了PNP也有硅材质生产。
...

淘宝上的2SA114  34V  10mA 20MHz
2SA124  15V  2mA  120MHz
2SA144   15V  10mA 15MHz
怎么都说是硅管,塑封的92封装。

网友:
引用 网友J:
淘宝上的2SA114  34V  10mA 20MHz
2SA124  15V  2mA  120MHz
2SA144   15V  10mA 15MHz

具体我也没查证过,也是网上的资料。

网友K:
引用 楼主:
张肃文第1版《高频电子线路》上册(第二分册)已经上传到矿坛FTP,文件名为:高频电子线路(上册)第二分册 ...

啥也没看到

网友:
引用 网友K:
啥也没看到

搜索矿坛:
xiangdong 楼主

《整理了一批网上搜索的收音机及电子技术类的PDF文件》一文可索取。

补充内容 (2014-11-17 22:51):
音响发烧友必读_中国致公出版社_1994
音响·音乐发烧友手册_人民音乐出版社_1995
实用音箱制作技术_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_1997
实用电子技术手册_国防工业出版社_1999
简单半导体收音机(缺4、5、9页)_人民邮电出版社_1963
高频电子线路(第三版)_高等教育出版社_1993
电子管电路基础_人民邮电出版社_1976
从零起步学电子(第2版)_人民邮电出版社_2012

网友G:
引用 网友I:
我知原产地是韩国,但从不知道是锗管,韩国产的是硅管。或者有某一个国家产的是锗管,所以我想知道9015这 ...

9015是硅管和9014的对管,以前的功放都是用这个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9015是硅管和9014的对管,以前的功放都是用这个管的!!!

9012与9013也是对管。

网友:
引用 网友G:
9015是硅管和9014的对管,以前的功放都是用这个管的!!!

不能这样理解哦。

是否对管要看管子的设计首先指标是否一致,其次还要实测参数是否容易配对。

9014是低噪声(现在看也不算低了)超贝塔管,倍数300算小的,9015就是一般的PNP高频管,具体看官方数据表。

现在9000系列管子来源十分混乱,基本上都是超贝塔管,都是高频管,应用上真不好区分。我碰运气买到过一些比尺寸较大的9011,银白印字(一般的是暗字),贝塔值只有100左右,与其传统用途——中波专用管的特点相符,估计是正经的原装管子,价钱并不高,赶脚十分滴幸福。

现在多数9000系列管子尺寸都做小了一圈,且放大倍数很大,9011至少都有260倍。

更无语的是,象8050、8550这样的中功率管身材也是做小了一圈,弱不禁风的样子。

网友(2014-12-27):
好书,可惜找了很久都没找到,太可惜了,唉,若坛里的朋友有这边书,能否发给我,邮箱是tieyinglin@163.com,谢谢了

网友:
高频电子线路学习

网友:
我记得这个好像叫超再生吧,以前也做过噪音好大的还会干扰其它收音机,加个麦克风还能当无线话筒

网友:
超再生电路用了几年了!至今没彻底弄明白超再生电路的原理!

网友(2015-10-17):
貌似和超再生差别的地方就在于调谐电路。

检波方式还是斜率检波。

如果增加一级高放不知道会不会增加灵敏度和选择性。

网友L(2016-05-07):
没找到,麻烦您发我邮箱一份行吗?956427584@qq.com谢谢您。

网友(2021-02-16):
引用 网友L:
没找到,麻烦您发我邮箱一份行吗?谢谢您。

张肃文《高频电子线路》第1版
http://book.ucdrs.superlib.net/v ... 7&fenlei=181608

网友:
90年代做了,好像做了单管,竟然能发射和接收调幅收音机的信号,加了后级收到了一个打电话的。后来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