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维修卡座--维克多 KD A5 。

楼主(2012-04-08):
      我有一台维克多 KD A5 卡座,是二十年前在解放路买的二手货,因为质量不错,特别是磁头是所谓极耐磨的石英磁头,我一直用了很久。前几年,卡座出了毛病,开始是走带和快进、倒带都不顺,最后发展到走带、倒带、快进都是按下键后大约一秒钟左右就自动停下来。于是A5卡座也被放置高阁。
      这两天又玩起卡座,想到了这台老A5,重新搬出来打理。

将机芯拆开,用以前打理录音机的知识,估计是有个卡榫一类的东西,当磁带走得不顺时,卡榫被拉起,切断电路。但是反复检查放带、收带机构,没有发现任何问题,找不到像录音机上的卡榫样的东西,而主电机和快进快退电机都正常而且很有力,这就怪了!

      仔细观察走带情况,觉得走带停下来时非常平稳,不像是机械的动作,而像是电子控制的动作。心想是不是有个电子电路,在走带不顺畅时检测出电流过大,从而使电机停转呢?检查多次,亦未发现此类机构。于是只好坐下静心看看是否有遗漏的地方,再次反复按动走带按钮,顺便看看计数器,突然计数器上有一个元件引起我的注意,我认定那是个霍尔元件,在计数器转动时,它上面的一个滚动磁铁会转动,这样霍尔元件就会输出一个信号,这就是卡座的控制系统判定走带是否受阻的依据。再看计数器和走带机构连接的皮带,已经非常松弛,在走带时计数器并不走动,于是磁铁也不转动,霍尔元件没有输出,控制机构就会认为走带受阻,自动停止电机转动了。为了证实判断,我在按下走带键后,马上用手转动那个圆磁铁,结果走带就一直进行了下去!

检查出是计数器连接皮带老化松弛,造成计数器不走动。

在我的材料箱里找出一堆皮带,挑了一根合用的换上。

再开机,能够正常放音和快进快退了,故障排除。

老机放老带,苏小明的《军港之夜》,甜美温馨。

A5虽然是台老机,但是指标还不错,音质并不输给后来的三头卡座。陪伴我二十年了,不想把它丢掉,还要它继续为我服务。

这种老式的大眼睛,比起新的荧光显示,更加有韵味。

总结:这个故障很隐蔽,因为按下走带按钮后,一般是会忽略计数器在一秒钟内的走动数字的,而一秒后电机停了,也不会去想是计数器的问题。只有反复耐心的观察,才能在无资料的情况下发现问题所在。当然,有些知识也帮了忙,比如对霍尔元件的识别。

卡座维修后播放音乐的视频:

网友A:
日本电控机芯控制电路和机械部分不大出毛病,皮带松弛的占多数

网友:
:录音机早期的录像机;皮带老化故障率极高。Pvictory:

网友:
好久不曾玩过卡座,看了机芯的照片竟倍感亲切

网友:
很值得学习的经验

网友:
现在没有卖磁带的了吧?但听听磁带也很有味道的。

楼主:
磁带还可以买到,但是价钱很贵了,就像电子管,属于稀缺的东西。

网友:
我也很喜欢磁带机, 从随身听到卡座, 留有多台, 磁带机维修最多的就是皮带, 高档随身听也有类似的光电控制走带, 设计的目的是防绞带, 磁带停或慢, 都会停机

网友B:
我的其中1台, AIWA, FX-W50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其中1台, AIWA, FX-W50

很是漂亮啊!

网友:
材料箱里那一堆皮带,多少年了?有没有老化?我的2个卡座就是皮带老化了,找不到皮带,另外也觉得磁带的确过时了,就没修.与时俱进,MP3+功放,强过卡座.

楼主:
淘宝上很多皮带买的。MP3+功放不如卡座+功放。

网友:
卡座的魅力

网友C:
我也喜欢卡座,也喜欢打理卡座,索尼老款卡座FX糸列磁带仓内灯不亮也会不走带,它是靠收带轮上的小洞拾取光脉冲,和霍尔元件功能一样。

网友(2013-12-06):
引用 网友B:
我的其中1台, AIWA, FX-W50

神器啊,卡座中的战斗机

网友:
图文并茂值得我等小白学习

网友(2014-11-30):
卡座也值得玩一下

网友:
维多克就是胜利也是jvc替身

网友:
记得有个卡座论坛,专门讨论卡座的

网友:
音质听起来不错

网友(2016-03-23):
特意过来一睹前辈的风采。后辈这厢有礼了。

网友:
卡座真的没有数码味,声音圆润,耐听!就是卡座磁头脏了,声音要差好多

网友:
好喜欢电平VU表,“看得见的音乐”。

网友:
这东西没人用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喜欢卡座,也喜欢打理卡座,索尼老款卡座FX糸列磁带仓内灯不亮也会不走带,它是靠收带轮上的小洞拾取光 ...

早先光电脉冲技术多。到后家电来霍尔好像是先用到录像机里面的。那时候有台录像机是奢侈品呀。

网友:
楼主的机子的这个毛病我也遇到过

网友:
看到听到这玩意很亲切,我曾经自装过两台双卡录音座,现在都不在了,后悔应该保留一台的。

网友(2017-10-21):
我也有台卡座,可惜现在没多少用武之地。

网友:
狗仔的卡座!不错哟,还带表,以前的高配

网友(2017-12-09):
高档卡座和低档卡座的放音有天壤之别。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日本电控机芯控制电路和机械部分不大出毛病,皮带松弛的占多数

玩久了总是会出毛病。你没看到那么多卖闲余的东西,很多都是机芯的问题、塑料的机芯会产生很多奇怪的毛病。

网友:
进来学习故障分析和解决的思路
我的卡座收括也是因为皮带找不到合适,束之高阁,不过说实话修好了又能干什么?

网友:
代表的卡座动感十足,银色面板干净亮丽,漂亮,我不喜欢黑色面板的机。

网友(2018-10-16):
引用 网友B:
我的其中1台, AIWA, FX-W50

这机器内部简直变态。

网友(2024-11-30):
哥们 时隔十二年看到你的帖子,我有一台和你同型号的卡座机也是同样是问题,也准备换皮带,请问你的换了皮带以后问题彻底解决了吗?

网友:
还有就是我的皮带还没有拆下来不知道皮带参数,你那个皮带用的多大,多长的?

网友:
我准备不拆机芯 直接把皮带从机芯里面绕出来

网友:
我的几个光驱也是这个问题,换了合适的皮带,好了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

学习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