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老矿机电路图中的缺陷

楼主(2012-04-08):
前几天在网上看见了一张老矿机的图纸,电路有明显的毛病,就是下面的图:
    稍有些电子电路常识的人都能看出图中的分线器S3和S4的电路设计都存在缺陷!
    S3的设计缺陷就是无论触刀位于触点2至8的任何一点都会在线圈L1上形成了一个短路圈,除非触刀位于空挡位置,否则短路圈一直存在!
   S4的设计缺陷就是无论触刀位于触点13至19的任何一点都会在线圈L3上形成了一个短路圈,除非触刀位于空挡位置,否则短路圈一直存在!
    那么这就有问题了:众所周知线圈中有短路圈,线圈的损耗就会增加,由于S3、S4只在位于空挡时不存在短路圈,故只要S3、S4不放在空挡上L1、L3就有短路圈引起的额外损耗。
    按照原作者提供的使用方法:
         将S2放到2上,S3放到空挡,作单回路矿机使用,用S4和C3选台。可以看出此时由于S4不在空挡位置,L3就有短路圈的损耗。
         将S2放到1上,S4放到空挡,作三回路矿机使用,用S4和C2选台。可以看出此时由于S3不在空挡位置,L1就有短路圈的损耗。
    所以可以归纳出:只要S3和S4参与选台矿机内就有短路圈损耗,要想无短路圈损耗就要将S3和S4都置于空挡不动,只要按原作者提供的方法使用就一定有短路圈损耗!虽然有这一缺陷的矿机也能响,但是性能要差很多。
    要想在这台矿机中使用S3和S4又避开短路圈的损耗其实也很简单,只要稍改电路既可,这样既可达到原作者设想的功能也没有短路圈造成的损耗了,改后的图纸如下:

     这点儿改动很简单,但是效果很明显,单回路部分短路圈的实验我已做完了,从测试到的数据看,短路圈损耗造成了耳机功率下降了一半还多,几乎只有无短路圈时的四分之一了,等我有时间就把试验照片和数据也发出来大家看看。
     其实这个电路还有几处不甚合理的地方,大家也可分析分析。
     一些老的电路存在问题是一件非常正常的问题,老电路用来怀旧、回顾和了解历史是很好的,一些岁数大的人特别喜欢老矿机也是可以理解的,我也很喜欢老矿机,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在学习欣赏老矿机时发现一些原电路中的问题,分析解决这些问题是一种极好的学习过程。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老矿机设计的很完美,其性能虽比不上一些精心制作的现代矿机,这是由于当时的材料、器材落后的原因,与设计者无关。
    而这个矿机的缺陷很可能是设计者的疏忽造成的,我百分之百的相信能设计出较复杂矿机的原作者一定懂得电感中存在短路圈的危害这点浅显的道理!
    矿石收音机技术虽然是难登上大雅之堂的简单技术,可是却有着无穷的魅力,吸引着许多爱好者去不断探索,所以推陈出新也永远不会停止,老问题与也会不断被发现。 这个电路曾被《无线电》杂志发表过,也被收录到《优良矿石收音机》一书中,看来指出这个电路中存在的问题还真有些意义!
这次是tnlby雷兄最先发现的这一问题,在这里对雷兄表示钦佩并向雷兄致敬!

网友A(2018-08-18):
我发现矿机领域有很多匪夷所思的事情,比如今天搭矿机的过程中,二极管和耳机之间串了个电容,二极管直流通路断了,耳机居然还会响,就是音量轻了点,不知何故?

网友B(2012-04-09):
原设计没有问题。高频电路中,如果线圈有抽头,很多都是用短接的方式对不用的部分进行短路的。原因很简单,就是为了避免未用部分悬空,导致高频信号形成辐射,对与之紧耦合的在使用的部分线圈回路造成干扰。
欢迎大家讨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设计没有问题。高频电路中,如果线圈有抽头,很多都是用短接的方式对不用的部分进行短路的。原因很简单, ...

的确在老收音机的波段转换电路中,还有一些仪表中使用了同样的方法,在灵敏度很高的电路环境中或是屏蔽不十分严格的情况下,很少的辐射就会引发严重的不良后果,这种短路的方法确可以增加电路的稳定性。但是矿石机没有增益,那点辐射不会对本机形成干扰和有害的反馈,但是形成的短路圈却严重降低了接收效率。
这个电路的单回路部分我已做过测试了,10匝的短路圈就使耳机的到的音频功率下降了一多半,大约是无短路圈时的四分之一左右,等我把实验的数据和照片整理好贴上来大家看看。
同一种方法用在不同的地方会有不同的结果,看来还是要因地制宜才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的确在老收音机的波段转换电路中,还有一些仪表中使用了同样的方法,在灵敏度很高的电路环境中或是屏蔽 ...

当然,希望多多探索。等待你的试验相关内容。

网友C:
不能用超外差收音机振盓线圈的娴端效应吸收在震线圈能量拿到矿机这里来例比.版主的论点己有实验数据证实
我在俢理某些数十年前的高频功放镀银线圈同样有不正确的人为短路.纠正后输出增加30--50瓦
如果旧的东西有错不能纠正.社会就不可能进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能用超外差收音机振盓线圈的娴端效应吸收在震线圈能量拿到矿机这里来例比.版主的论点己有实验数据证实
我 ...

多谢您的支持,您在这方面有更丰富的经验,向您学习了!

网友D:
受益匪浅,好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然,希望多多探索。等待你的试验相关内容。

多谢!

网友E:
如果旧的东西有错不能纠正.社会就不可能进步

我也发现:以前的经典线路也并不是无可挑剔,有的线路缺陷还很明显,······支持楼主!······如果旧的东西有错不能纠正.社会就不可能进步!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发现:以前的经典线路也并不是无可挑剔,有的线路缺陷还很明显,······支持楼主!······如 ...

多谢您的支持!对以前的一些电路与您有同感!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受益匪浅,好贴!

楼主:
下面的一个实验就是测试这个矿机电路中在单回路的情况下,调谐回路中的短路圈对矿机性能的影响。
实验电路使用普通的半波检波电路,电路图如下:
实验环境:
由目黑MSG-2560B高频信号发生器产生1MHz的调幅信号,音频频率1KHz,,调幅度为30%,输出电平为99dBu,信号送入单环天线放大器,信号被提升了29dB后达到了128dBu,送入单环天线。单环天线在其附近形成的信号场强足够磁性天线矿机使用了。
实验现场照片:

实验矿机的线圈L1是用0.04X270的李兹线在30mL注射器筒上平绕70匝,距地一端10匝抽头,筒内插入10X200mm的中短波磁棒3只。

试验过程很简单:
1.将矿机的磁性首先将L1线圈接地端的上面10匝抽头与地线短路,形成了一个局部短路,将矿机磁性天线放置在距单环天线圆心径向距离30CM左右并且平行于圆心的平行线的位置上,仔细调整可变电容,找准谐振点,此时耳机两端的音频毫伏表测出的信号音频电压是2.8mV。见下面的电路和测试照片:

抽头与地线短路形成局部短路圈:

耳机端音频电压为2.8mV:

2.将短路圈断开,即将线圈接地的一端断开,只保留10匝的抽头接地(见下图),重新调整可变电容找准谐振点,此时耳机两端的音频毫伏表测出的信号音频电压是4mV。

下图:线圈接地端断开,只保留抽头接地:
耳机端音频电压是4mV:

总结如下:
在上述测试中无短路圈时耳机得到的音频电压时4mV,有短路圈存在时同一只耳机得到音频电压是2.8mV,耳机的阻抗没有变,设耳机阻抗是Z,那么加在耳机上的音频信号的功率就可以算出来了:
无短路圈的功率Pw = 4X4 / Z。
有短路圈时的功率 Py = 2.8 X 2.8 / Z 。
有短路圈与无短路圈的功率之比 Py / Pw = (2.8X2.8 / Z )/ (4X4 / Z )=2.8X2.8 / 4X4=0.49,
这就是说“由于短路圈的存在耳机得到的音频功率下降了一半”
有局部短路线圈圈的矿机是可以响的,但是受短路圈的影响音量会下降,由于短路圈直接影响了调谐回路的有载Q值,其灵敏度和选择性也都会下降。虽然本次试验使用了磁棒线圈,原机使用的是空心线圈,同样匝数的短路圈影响会略有不同,并且在同一线圈上不同匝数的短路圈影响也会有所不同,但那仅是程度的不同而已,短路圈的有害影响却是实实在在存在的。我们应当注意到一个事实,矿机的表现不仅仅取决于自身的性能,其接收效果还取决于天地线的性能和信号场强环境,只要有好的天地线和较强的信号环境,性能差一些的矿机也会有好的表现,如果修正了这一缺陷,在同样的接收条件下,这台矿机的性能就会有较大的提高!

楼主:
空心线圈的短路圈的危害前好几年本坛资深矿友麦老师就测试过,结论是一匝的局部短路Q值下降到了原来的三分之一,这篇文章在本坛的链接找不到了,很可惜!

网友E:
楼主费心了! 其实只要是真理就真的不需要反复实验论证,······欧姆定律还需要论证吗?······

网友F:
窃以为在一个整体线圈中引出抽头然后将其短路以改变其电感量的确可引起未短路部分的电气参数,毕竟短路部分与其它部分在磁路上还是整体,这种紧耦合所造致的相互影响不可忽略。但在空间很近而又相互独立的线圈构造上,可以将不用的线圈短路以免影响其它线圈工作的稳定性(它们之间的互感影响可以通过电路设计而消除)。比如在老式的5个接收频道电子管电视机高频头调谐部分,就是通过波段开关以短路方式切除不用的线圈以接收不同的频道,实事证明这样的设计是很有必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费心了! 其实只要是真理就真的不需要反复实验论证,······欧姆定律还需要论证吗?······

您说的是!

楼主:
引用 网友F:
窃以为在一个整体线圈中引出抽头然后将其短路以改变其电感量的确可引起未短路部分的电气参数,毕竟短路部分 ...

网友G(2015-11-24):
引用 网友F:
窃以为在一个整体线圈中引出抽头然后将其短路以改变其电感量的确可引起未短路部分的电气参数,毕竟短路部分 ...

两者相权取其轻。在电视机高频头电路中,稳定性重要性大于增益,短路部分空心线圈虽然会使信号减小,却可以保证电路的稳定性,而信号很容易被放大。矿石机没有放大能力,所以任何对信号有损害的行为都不好。

网友:
学习了,之前也曾犯此錯誤。現正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两者相权取其轻。在电视机高频头电路中,稳定性重要性大于增益,短路部分空心线圈虽然会使信号减小,却可 ...

您说的很对!正所谓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最重要的是实事求是,有好药也要看得的啥病,对症是好药,不对症是毒药,把一种药当成大力丸到处用那是庸医!

网友H:

此电路当初得到一个双联时做过,原图收北京本地台可以,后来经过一位老师指点,把9与20的对地断开,可以收到很多外地台,S3是天线根据不同频率天线阻抗匹配的,S4是因为两个调谐电路不可能完全一致,采取的波段开关形式,用于统调。S4线圈比S3线圈要多,抽头比较密,也就是说抽头之间圈数少,2图复杂,附一图

楼主:
引用 网友H:
此电路当初得到一个双联时做过,原图收北京本地台可以,后来经过一位老师指点,把9与20的对地断开,可以收到 ...

改得好!切中要害!!

网友H:
S2还有2个作用,1、两个谐振回路可以同时工作,或S4独立工作,2、校正2个回路的同步或叫统调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设计没有问题。高频电路中,如果线圈有抽头,很多都是用短接的方式对不用的部分进行短路的。原因很简单, ...

是的,这个电路沒有问题!几年前与楼主在其它论坛讨论过该电路,电路基本原理曾给牠祥细分析讲解过,为此还特意重新装配了一台单、三回路矿石机,实践再次证明原电路沒有问题而且设计非常经典!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费心了! 其实只要是真理就真的不需要反复实验论证,······欧姆定律还需要论证吗?······

您说的没错!
每个人掌握的知识面不同,有不知欧姆定律的也正常,我也是多余给牠解释!

网友I:
对于矿石机来说,这个电路不是毛病和缺陷,而是错误。版主和麦老师的试验数据也证明了这一点。试想一个电源变压器内存在短路匝不很快烧毁才怪呢!

网友J:
引用 网友I:
对于矿石机来说,这个电路不是毛病和缺陷,而是错误。版主和麦老师的试验数据也证明了这一点。试想一个电源 ...

您讲的很对,这个电路不是毛病和缺陷而是错误。其一矿机一般用在中波接收不是高频电路,其二矿机是无源的没有放大作用也不具备发射功能,线圈短路造成的损耗是显而易见的。用有源的接收机来证明矿机显然是不合适的容易误导初学者。

楼主:
引用 网友H:
S2还有2个作用,1、两个谐振回路可以同时工作,或S4独立工作,2、校正2个回路的同步或叫统调

您说得对!
您对这个电路的工作原理和存在的问题分析的很透彻!

楼主:
引用 网友I:
对于矿石机来说,这个电路不是毛病和缺陷,而是错误。版主和麦老师的试验数据也证明了这一点。试想一个电源 ...

调谐线圈短路圈严重影响矿机灵敏度的问题虽然是众所周知的常识,但是本坛矿友中真正认真做短路圈量化测试第一人好像还是麦老师,麦老师集几十年来对矿机不断研究的经验,总结出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东西,每次读他的帖子都有收获。

楼主:
引用 网友J:
您讲的很对,这个电路不是毛病和缺陷而是错误。其一矿机一般用在中波接收不是高频电路,其二矿机是无源的 ...

当年这个电路的错误还是您第一个发现的!真佩服您的眼力!
短路圈的危害有目共睹!用漆包线绕线圈不就是为了防止短路圈。

网友:
这是个充电的好地方,收获了不少知识

楼主(2018-03-09):
矿机的调谐回路有短路圈危害很大!

楼主(2018-08-18):
利用矿石机测试平台很容易就证实了短路圈的危害!
因一些仪表、电台、等设备上有短路圈,就认为在矿机上把线圈局部短路是无害而有益的显然不对,在这个平台上做的实验已经清楚的证明了危害的存在,并且提供了测到的具体数据,所以继续争论矿机调谐回路的短路圈是否有害已毫无意义。
做个简单的比喻:患高血压的人吃降压药治病(治疗疾病), 患低血压的人吃降压药致病(导致生病)。
至于电路 在某杂志某书中发表过更不是不存在错误的理由。

网友K:
电路分析得比较合理,在实际实践中也不能生搬硬套,也学会活学活用同样的电路用在收音机和矿石机中效果可能相差很大。不能同样对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发现矿机领域有很多匪夷所思的事情,比如今天搭矿机的过程中,二极管和耳机之间串了个电容,二极管直流通 ...

如果这只电容是电解电容就好理解,电容有漏电。

楼主:
引用 网友K:
电路分析得比较合理,在实际实践中也不能生搬硬套,也学会活学活用同样的电路用在收音机和矿石机中效果可能 ...

感谢您的加分和支持!

网友(2018-10-16):
说的在理,高手在矿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发现矿机领域有很多匪夷所思的事情,比如今天搭矿机的过程中,二极管和耳机之间串了个电容,二极管直流通 ...

耳机信号本来是交流信号的,音频集成电路的OTL电路外接一个大电解电容输出到低阻喇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