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管、两管场管收音机电路

楼主(2012-04-09):
偶然在一个日本无线电爱好者网站上看到一些场管收音机图,先上几个单管的

楼主:
再上几个两管机线路

楼主:
继续上图,这两个是能收短波的单管场管机电路

网友:
日本风格的电路

网友A:
有网站的链接吗?

网友:
好资料!谢谢共享!

若能提前把图片右下角预留下约160x60的矿坛打标区就完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网站的链接吗?

原文链接:http://bbradio.web.infoseek.co.jp/tram.html,除了场管机图,还有用晶体管和集成块制作的收音机图

トランジスタラジオ 目次                晶体管收音机  目录
トランジスタ検波1石ラジオ              用晶体管检波的单管机
低周波増幅1石ラジオ                    具有低放的单管机
高周波増幅1石ラジオ                    具有高放的单管机
1石レフレックスラジオ                  来复式单管机
再生検波1石ラジオ                      再生检波单管机(场管)
スパイダーコイルを使った1石ラジオ      使用蜘蛛网线圈的单管机
2石イヤホンラジオ                      两管耳塞机
2石レフレックスラジオ                  来复式两管机
パワーアンプICで検波するラジオ          使用功放集成块检波的收音机

网友B:
楼主懂日语,请问双栅MOS管参数表中红圈内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懂日语,请问双栅MOS管参数表中红圈内是什么意思?

モード,外来语,原词是model,应该是模式的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モード,外来语,原词是model,应该是模式的意思

谢谢!几乎是实时回复

网友B:
麻烦再问一下,如果把红圈那一竖列的E理解为增强型,D理解为耗尽型,DE理解为耗尽-增强联合型,不知上讲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麻烦再问一下,如果把红圈那一竖列的E理解为增强型,D理解为耗尽型,DE理解为耗尽-增强联合型,不知上讲不? ...

SORRY,这个真不懂……

网友:
我曾经用JFET 3DJ6做过一个单管机.效果尚可.
电路年深月久,都没什么印象了.大致是栅漏检波,加再生.800欧耳塞,装在一个救心丸的小盒里.

网友:
那些管能买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