痛下血本之破烂大环

楼主(2012-04-09):
看到那么多坛友的大环矿机呻吟放歌,心里痒痒已非一日。俺没有坛友们那样巧夺天工的手艺,只能在效果上作些追求。最近俺痛下决心,开始制作自己的大环。

血本之一:660×0.04李兹线!虽然俺没有Q表,但这么绕出的大环Q值怎么着也得上千吧?

血本之二:400PF天调大单连,外面有点旧,片子还都烁亮如银,估计Q值低不了;这单连的轴太粗,旋钮是在燃气灶维修店里花2.5元配的;

破环掉两个不用的图书框,做成大环架子,以尼龙扎带固定:

绕线32圈,完工,用表一量239微亨,和400PF天调大单连完美匹配。在钢筋混凝土现浇大楼里的靠窗处,能够清晰收到10kW上海交通台AM648;以电子地图测量这AM648发射台和我家的开车距离为5580M,估计直线距离5公里。上海的另2个AM发射台,题桥(AM990:100/50KW,AM1197:10kw,AM1296:50kw,AM792:50kw,AM1422:20kw)和黄兴路( AM855:10kw,AM540 :10kw,AM603:10kw)离我家距离远了点。等过些日子再外出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效果如何

刚完工,只是在家里窗口试了试,仅能收一个5公里外的10KW电台,音量一般,选择性显示较“尖锐”,从单联旋转的角度看,中波覆盖范围较理想,目前还未外出试过。

网友B:
初战告捷!祝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初战告捷!祝贺!

谢谢斑竹加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刚完工,只是在家里窗口试了试,仅能收一个5公里外的10KW电台,音量一般,选择性显示较“尖锐”,从单联旋 ...

这种我玩过,对楼主的“中波覆盖范围较理想”表示怀疑,我的不管怎么折腾,最好的配合是150微亨配540p。
电感大于150微亨,高端收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我玩过,对楼主的“中波覆盖范围较理想”表示怀疑,我的不管怎么折腾,最好的配合是150微亨配540p。 ...

对频率覆盖的情况目前只能根据频率(AM648)和单连旋转的角度作大致的估计,尚未设法收听高端电台,等收了高端台后再汇报。
根据我以往对天线LC回路的了解,最理想的LC搭配之一,是360P单连配250微亨的线圈。高端不理想的原因往往是单连的电容变化分布过于均匀。老式的可变往往将轴装得偏向一侧,靠不平衡的电容变化来解决高端电台过于密集的问题。

网友D:
大环尽量用框式,蛛网式接收差,因为内径小。

网友C:
引用 楼主:
对频率覆盖的情况目前只能根据频率(AM648)和单连旋转的角度作大致的估计,尚未设法收听高端电台,等收了 ...

其实这种240微亨绝配365p并覆盖中波不适用于大环框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老矿!

你就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环尽量用框式,蛛网式接收差,因为内径小。

谢谢指导,以后一定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这种240微亨绝配365p并覆盖中波不适用于大环框框。。。。。

谢谢指导,以后一定多试几种!

网友:
准备也玩短波机了,上星期的FM机已进入状态.

网友E:
梁老师的两个大框设计的高,是我们今后的研究的方向,谢谢梁老师。

网友:
lz别灰心,我也做过,这个是要有方位性的,我用线圈加磁棒在我们这就收到三个台,制作这个要电台功率大

网友F:
鲸鱼兄 真肯下血本 一分钱一分货 效果肯定没得说 顺便问照片中哪一个耳机用在大环上更灵敏些

楼主:
引用 网友F:
鲸鱼兄 真肯下血本 一分钱一分货 效果肯定没得说 顺便问照片中哪一个耳机用在大环上更灵敏些

老弟别来无恙乎?
一个万里636耳塞,直流阻抗1500欧,交流就更大了;一个万里耳机,750欧,还是交流阻抗,直流的好像只三百多,按理说是1500欧的响,但是实际情况正相反,这也是我百思不解的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梁老师的两个大框设计的高,是我们今后的研究的方向,谢谢梁老师。

随便玩而巳,大的可使发光管发亮。

网友:
引用 网友D:
随便玩而巳,大的可使发光管发亮。

两大环尺寸各是多少?请太师指示。

楼主:
引用 网友D:
随便玩而巳,大的可使发光管发亮。

梁老师的矿机巧夺天工,上海的电罗经也是。
请教一下,点亮LED,电台发射功率多少?距矿机距离几何?矿机在室外还是室内?

网友:
引用 楼主:
梁老师的矿机巧夺天工,上海的电罗经也是。
请教一下,点亮LED,电台发射功率多少?距矿机距离几何?矿机 ...

据说是30千瓦,距15公里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环尽量用框式,蛛网式接收差,因为内径小。

谢谢梁叔指导。其实我是想复制麦老师帖子里的那台: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582

此外,想通过加大线圈外径提高性能,但现在看来事情不那么简单,还需要想办法提高。

网友D:
魂萦梦牵矿石机,这句话好像LLLSSSPPP也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梁叔指导。其实我是想复制麦老师帖子里的那台: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 ...

加大直径是主流,足够大时普通二极管也很优越。

楼主:
引用 网友D:
魂萦梦牵矿石机,这句话好像LLLSSSPPP也用!

哦?!那俺的应该是原创吧?哈哈哈哈
让俺想起了曹操的名句:“莫非古人与我暗合否”?看来俺和LLLSSSPPP真是兴趣相投啊,哈哈哈哈

网友D:
引用 楼主:
哦?!那俺的应该是原创吧?哈哈哈哈
让俺想起了曹操的名句:“莫非古人与我暗合否”?看来俺和LLLSSSPP ...

我还以为您是LLLSSSPPP老弟。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还以为您是LLLSSSPPP老弟。

俺做的比他差远了,记得用铜箔胶带做线圈似乎还是他首创的,印象深刻

楼主:
引用 楼主:
俺做的比他差远了,记得用铜箔胶带做线圈似乎还是他首创的,印象深刻

哦不对!不好意思,刚查了,铜箔胶带做线圈是hjs_1961首先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不对!不好意思,刚查了,铜箔胶带做线圈是hjs_1961首先做的

金山兄也好多年不见了!

网友:
首先祝贺楼主初步成功。
提点小意见:框(环)再大些,前面有朋友说过了。还有就是,我的经验是线要粗些才好,不一定是多股线,例如普通塑胶电线效果就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