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实验田

楼主(2012-04-09):
据我多年发烧经验,自制一块"实验田"对学习电子知识和提高技术水平,动手能力有很大的帮助。在和发烧友的交往中,他们常常讲:遇上一些好的电路想实验一下效果,因为没有"实验田"感到很麻烦,影响了他们的发烧热情和动手能力。其实搞一块简易的实验田实"也不难。

    我的发烧原则是,不求豪华,只求实用。少花钱,多办事。实验田的元器件均来之旧货市场。

机壳选用废旧VCD,保留输出输入插座,音量电位器,电源开关,为了美观面板不动,其余全部拆除。

电源是实验田的重点,要认真制作。我用的是一只旧UPS里的变压器(150瓦),一只旧黑白电视机(12寸)电源变压器变通使用,效果也不错。整流可选用电子管或晶体管,电解电容选用旧彩电拆机电容,要严格挑选。灯丝电压用稳压器(7806),(7805)稳压后使用,搞一组可调负压很实用,电源的接地点选在变压器的屏蔽层处集中接地。

    输出变压器可选用6p1或614输出变压器。或用10瓦左右的电源变压器代用。管座安装在绝缘板上,根据需要将小7脚,小9脚,大8脚管座安装好。可多做几条不同组合形式的,使用起来非常方便。元件采用搭棚焊接,各级阴极电阻选用电位器(300欧5瓦)以方便调试。音箱可根据自己需要来选择。

    每次进行实验都应做好记录,尽可能详细记下所用元件数值,管子型号,实验数据(电压,电流,屏压,阴极电压等),调试的过程,实验效果,为积累制作经验,提高技术水平,学习理论知识打下坚实的基础。还能经常过一过胆瘾,不妨发烧友们试一试。

网友:
绿色环保还过了发烧瘾

网友:
这想法不错!方便。

网友A:
楼主的玩法的确很有技巧,值得借鉴学习,不过那四个大八脚的管座子排得似乎太近了,这个电子管座排子,只能实验直棒型的大八脚电压放大管和功放管子,象6P3P等葫芦型的管子能行吗?

网友B:
不错楼主有的玩了!祝你玩的愉快!!

网友C:
实验   只为验证  不为目的

网友:
非常不错的实验田,楼主有创意。

网友:
实验完了想装机就装机,不想装机就拆.不错.

网友D:
你的想法很好,喔就是你的这个思想,想到就动手,不求长期使用,不过我的做的没有你的漂亮,一下是我的试验台:
1,电子管放大器试验台——电源部分: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234745-1-1.html
2,电子管放大器试验台——主板部分: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234568-1-1.html
3,电子管放大器试验台——音箱部分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235091-1-1.html

现在与发帖那时候相比又,多了几只标准的输出变压器:
6P6P(6P1)单端,与推挽(10W)
6P3P单端与推挽(22W)

网友:
不错很有创意!

网友E:
我也有个类似的计划。

网友:
有创意的做法,值得推广

网友F:
是个不错的思路,电源图纸中的T1和T2变压器是否需要调换一下。

网友G:
俺的也在计划之中,只不过底板采用的是18毫米装修用的木板,变压器、电容等就通过自攻螺丝直接锁在板上,快速方便。因为是木板,要更换元件的位置非常方便。管座就固定在一块方波形状铁板上,铁板一样用自攻螺丝固定,其他小的阻容元件利用管座等直接搭棚焊接,用来试验挺方便的。

网友H:
可以啊  能实验不少管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想法很好,喔就是你的这个思想,想到就动手,不求长期使用,不过我的做的没有你的漂亮,一下是我的试验 ...

设计合理,非常实用,技高一筹,欣赏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可以啊  能实验不少管子了!

种子多了好种田。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做的漂亮

谢谢夸奖,不好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玩法的确很有技巧,值得借鉴学习,不过那四个大八脚的管座子排得似乎太近了,这个电子管座排子,只能 ...

很简单,将支架升高即可。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楼主有的玩了!祝你玩的愉快!!

谢谢,也祝你玩的愉快,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实验   只为验证  不为目的

为了目的才去实验,快乐在过程,也不要忽视目的。谢谢,祝快乐。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有个类似的计划。

加紧实施,期待。祝你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G:
俺的也在计划之中,只不过底板采用的是18毫米装修用的木板,变压器、电容等就通过自攻螺丝直接锁在板上,快 ...

形式不重要,木板,铁板都一样,照样发烧过瘾,快乐的发烧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个不错的思路,电源图纸中的T1和T2变压器是否需要调换一下。

这种变通使用,最好两只变压器规格一样,咱不是没有吗。实验证明T1和T2变压器是不能调换的。否则输出功率明显不够用。谢谢,祝快乐。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了目的才去实验,快乐在过程,也不要忽视目的。谢谢,祝快乐。

为了目的,才去实验,乐在过程,——正确,不过还要加一句:苦也在过程!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简单,将支架升高即可。谢谢。

网友(2012-08-23):
楼主的灯管真多

网友(2019-06-09):
这经验好哇!值得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