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生A-100大环中波天线、二极管无电源收音机)两用机

楼主(2012-04-12):
         (德生A-100大环中波天线、二极管无电源收音机)两用机
       增加几个元件、便把「德生A-100大环中波天线」打理成(大环中波天线、二极管无电源收音机)两用机:
(德生A-100大环中波天线、二极管无电源收音机)两用机1.jpg (德生A-100大环中波天线、二极管无电源收音机)两用机3.jpg (德生A-100大环中波天线、二极管无电源收音机)两用机2.jpg
      (1)电路图:
(德生A-100大环中波天线、二极管无电源收音机)两用机6.gif
      (2):A:所增元件:『(2AP9、lss85)二极管、5600p纸介电容器、∮3.5二芯扦插座和天地线接线柱』各一只
               B:听声器件使用(100--2200)欧以上的高阻耳机较为适宜,本人试用了田737耳机、ES-2小舌簧耳机和万里耳机这三种耳机试听,听音效果很为满意
       (3):制作:制作其实非常简单,打开德生大环中波天线(取简名:天线器)的底座盖,天线器天线信号输出插座那端不用动,天线器调谐可变电容的动片端设定为天线输入端并焊上由(2AP9、lss85)二极管并联使用的任一一端,二极管另一端接∮3.5二芯扦插座中的一个头(见图)......,特别注意!!!:为保证机器天线和收音两功能的正常运行而不受干扰及相互影响,元件的焊接则一定要按所设计的电路图施工,否则在用其天线功能时,机器便不能很好地发挥作用
(德生A-100大环中波天线、二极管无电源收音机)两用机8.jpg (德生A-100大环中波天线、二极管无电源收音机)两用机4.jpg (德生A-100大环中波天线、二极管无电源收音机)两用机5.jpg (德生A-100大环中波天线、二极管无电源收音机)两用机9.jpg
      (4):试用:a:俺住地接收环境较好,不接天地线:室内可收听一个强台:中国之声(湖南台转播);室外空旷地可收听有两个节目:中国之声和湖南都市;若在天线柱上接有1--2米的拖线,则收听效果大为改善,音加大了、收台数也不下4个;
                         b:在机器的天地线柱上接入天地线,收台节目5个以上,音量也大,但非强台节目台有点串台......
(德生A-100大环中波天线、二极管无电源收音机)两用机7.jpg
不正之处恳望各位老师和各位网友批评斧正!愚下小可这厢诚谢各位老师和各位网友了!!! HY XHS-4-3谢谢!!!.gif HY

网友A:
俺用这个做过三滴扣鸡,不用天线可以收到几个本地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俺用这个做过三滴扣鸡,不用天线可以收到几个本地台。

HY XHS-4-4感谢支持!!!.jpg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

HY XHS-4-4感谢支持!!!.jpg

楼主:
引用 网友C:
咱做成做不成

爱拼才会嬴

网友D:
请教:大环的尺寸、质地、用线、圈数?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教:大环的尺寸、质地、用线、圈数?

回老矿友老师
老矿友老师:您好!德生A-100大环中波天线是德生厂成品机,大环直径:225mm、质地:有机玻璃材,用∮约0.5单股铜芯漆包线、初级28圈、配270p塑封可变电容器、次级3圈(请老师见图)
HY XHS-4-4感谢支持!!!.jpg !!! HY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回老矿友老师
老矿友老师:您好!德生A-100大环中波天线是德生厂成品机,大环直径:225mm、质地:有机玻 ...

谢谢指教。先说明我可不是老师,是个比小拇哥还小的小学生。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指教。先说明我可不是老师,是个比小拇哥还小的小学生。

孔夫子言:三人行必有吾师...... HY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天线信号输出是接哪

天线信号输出是接中波收音机天线,使中波机收听效果能得到好的改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多谢恩师加分!!! HY XHS-4-3谢谢!!!.gif !!! HY XHS-4-4感谢支持!!!.jpg !!! HY  !!! HY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接中波收音机天线,哪还要矿机做啥,直接听收音机不得了

俺是一机两用,俺睡觉不听收音睡不实,开着要电源的收音机太费电,所以......

网友F:
天线信号输出接到中波外差机的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天线信号输出接到中波外差机的哪里?

如中波机设计有天线信号输入的插座便接此座上、如无则接拉杆天线上等、也可将天线器靠近中波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来直接把外差机的调频电路用到矿机上不更好吗

串联一个合适的垫整电容,或者减少大环的圈数,能不能收到短波?

网友F:
引用 楼主:
如中波机设计有天线信号输入的插座便接此座上、如无则接拉杆天线上等、也可将天线器靠近中波机......

单波段收音机没有天线或天线插座,怎么接?

网友F:
3匝线圈是楼主自己加的吗?
3匝线圈L2能不能像图这样绕?当然要绕的好看一点。

网友G:
实验很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F:
单波段收音机没有天线或天线插座,怎么接?

单波段收音机没有天线或天线插座,不用接,将天线器靠近收音机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F:
3匝线圈是楼主自己加的吗?
3匝线圈L2能不能像图这样绕?当然要绕的好看一点。

3匝线圈是楼主自己加的吗?----原天线器已有3匝线圈、不须再加绕线

楼主:
引用 网友G:
实验很成功

HY XHS-4-4感谢支持!!!.jpg

网友H:
妙,一具两得,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不错,感谢分享。

HY XHS-4-3谢谢!!!.gif HY XHS-4-4感谢支持!!!.jpg HY  HY

楼主:
引用 网友H:
妙,一具两得,学习了。

网友J:
看来我也要仿制一个啦。。。到时候楼主多指点,谢谢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J:
看来我也要仿制一个啦。。。到时候楼主多指点,谢谢楼主。

相互学习、共同进步! HY  H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