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大环不知如何,明天试试。

楼主(2012-04-12):
尺寸:长396MM,宽280MM。15圈。行不行?请大家拍砖。

网友A:
正方形边长 (cm)    圈   数
30              22
40              20
50              17
60              14
70              12
80              11
90              10
100               9
配365p可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方形边长 (cm)    圈   数
30              22
40              20

复制保存。谢谢太师。

楼主:
谢太师加粉鼓励!

网友:
祝你成功

网友:
祝版主成功,乞待着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吃饱了大干一场!

矿机响不响先别管,填饱肚子要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别急,就是今天。一会就试。先吃点早点。

吃饱了大干一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大,明天是什么时候啊,都过了好多个明天了!

别急,就是今天。一会就试。先吃点早点。

网友C:
老大,明天是什么时候啊,都过了好多个明天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矿机响不响先别管,填饱肚子要紧。

这样好!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吃好饭,少熬夜,多走路,勤锻炼,身体好。可我总是做不到!

楼主:
太让您失望了——还是乌鸦和麻雀——无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好!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吃好饭,少熬夜,多走路,勤锻炼,身体好。可我总是做不到!

偶今天的三公里还木走泥,都是矿机闹滴。

网友:
我准备明天或后天带着破大环到5公里外的10kW上海交通台648听广播,不用好二极管,准备2AP9被烧。记得坛上有人二极管被烧的。

网友D:
40-50米线,室外2-3米高就行,拉根天线,撒泡Niao插根地线,准响。

网友E:
引用 楼主:
偶今天的三公里还木走泥,都是矿机闹滴。

饭吃了吗?年龄大了要少吃盐哦。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正方形边长 (cm)    圈   数
30              22
40              20

大师:就那俩365的空连都用了,劳您辛苦再给个270P、540P可变的这个表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哪把大环架在房屋上呢,是不是也能响啊

大框线圈在空旷地方效果差不多,钢混建筑的四角外墙信号最强,1楼至顶楼都一样,就是说您住1楼相当于住顶楼。

可以用自做的简单收音机测试,没有自动增益控制,满处找最强信号点。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大师:就那俩365的空连都用了,劳您辛苦再给个270P、540P可变的这个表吧。

这表不是我造的,是从网上找到的,试过有效。

楼主:
引用 网友D:
40-50米线,室外2-3米高就行,拉根天线,撒泡Niao插根地线,准响。

随地大小便违规!

楼主:
引用 网友E:
饭吃了吗?年龄大了要少吃盐哦。

你要让偶变盐白虎啊?

网友:
环形中波天线的制作过程
环形磁场天线最大的好处就是它只接收电磁波中磁场部分的能量,将其转化为电流提供给接收机。这一特性带来的最大好处就是它不会持取弥漫在室内的各种电器产生的电磁干扰,因此在室内,特别是在城市楼房环境中,环形磁场天线可以接收到很好的效果。如果在同样的环境下使用双极或者长线等电场天线,大多数信号将被淹没在各种各样的电磁干扰噪声里面。

环形磁场天线是在业余条件下比较容易制作的一种天线,只需要一个十字支架,然后将线按照一定间距绕在上面就可以了。通常有轴向螺旋和平面螺旋两种绕法,平面绕法通常又叫做蛛网天线。两种绕法性能上没有太大差别,平面绕法结构上相对简单一些,但面积利用率稍低。

我这个天线用到了以下材料:
方木条(15mm x 15mm),建材城都可以买,很便宜。我买的是胡桃木,相对贵一些。松木只需要一块钱一米。两根2.2米的足够了。
8mm厚胶合板,15cm x 15cm
M3木螺丝若干,找质量好的,上起来容易。我那个金色的,好看。
电线,用来绕天线,比较理想的是22号聚酯漆包线,能镀银更好。我没有这种线,就用20股丝包线代替了,也不错。
工具:螺丝刀,锯子,电钻等等。
9.5-365p空气可变电容;
斜锯齿PCB,这个东西比较难搞,也比较贵,建议考虑别的方法代替,例如拧螺丝,或者用薄木片自己锯。

先设计好你想做的天线尺寸,然后计算出要绕的圈数。如果你的电容也是9.5-365p的,频率覆盖540-1700KHz,线圈间距5mm,而且你绕的是正方形的线圈,那么可以根据下面的表来差需要绕的圈数:
正方形边长 (cm)    圈   数
30              22
40              20
50              17
60              14
70              12
80              11
90              10
100               9

我的天线不是正方形的,是一个楔形。面积大致相当于90cm边长的正方形,绕了8圈,低端有些频率覆盖不了,需要再加两圈。
我切的几根木条的长度是1.7m, 0.6m, 0.6m。

先把锯齿PCB用木螺丝拧在木条末端。如果木材是硬木,比如胡桃木,需要先钻2-2.4mm的孔,这样才好往里面拧。如果是松木,直接拧进去就可以了。我用博士充电螺丝刀,两秒钟搞定一个螺丝,手拧就比较费劲了。装锯齿板的时候,主意锯齿的方向,锯齿开口要朝外这样绕的线才不会脱出来。

锯齿PCB上好之后,先把中间最长的木条用三颗木螺丝拧在方木板上,然后将两根短木条用两颗螺丝分别固定在两边。这个过程可以用角尺辅助一下,这样可以得到标准的直角。

做好了支架,下一步是绕线。线的一头焊在PCB的焊盘上。绕线的时候施加适当拉力,让线绷紧,但又不要拉力太大,防止线断掉。绕够所需圈数之后,将线的另一端在木条上绕两圈并且焊接在PCB另一条焊盘上防止滑落。

主线圈绕完后,在最外圈绕上一圈作为信号耦合的次级。如果初级多于15圈,次级可以多绕一圈。次级的线头也焊接在PCB的两条互不通连的焊盘上。

根据空气可变电容的安装螺钉孔位置,在中间的木板上打几个4.5mm的孔,用螺丝将空变固定在木板上。用电缆链接空变两个极片和初级线圈。

根据收音机的天线输入接口寻找匹配的插头,焊上两根线,拧在一起,另一端接在次级线圈的焊盘上,环形中波天线就大功告成了!

我的收音机没有中波天线接口,所以没有绕次级线圈,但并不一定要用引线把信号引入收音机,只要把收音机磁棒放在天线平面内,轴向平行,调谐天线通过感应就可以得到很强的信号。
页: [1]
查看完整版本: 环形中波天线的制作过程
http://www.china001.com/show_hdr ... SJ33741&xpos=39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框线圈在空旷地方效果差不多,钢混建筑的四角外墙信号最强,1楼至顶楼都一样,就是说您住1楼相当于住 ...

俺们哪个角都不靠,在中间,咋办?

网友B:
引用 网友D:
40-50米线,室外2-3米高就行,拉根天线,撒泡Niao插根地线,准响。

    高招

网友D:
搬家!

您那里用中波大环真有点难,还是晚上短波闷得蜜合适

网友B:
引用 楼主:
俺们哪个角都不靠,在中间,咋办?

每个窗边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搬家!

您那里用中波大环真有点难,还是晚上短波闷得蜜合适

搬家?您可真是饱汉不知饿汉饥!俺这破还等着拆迁狠敲一笔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每个窗边试试。

别说窗边了,连马桶上面都试过了。提溜着矿机头带耳机到处转悠,不知道的准以为脑子进气儿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高招

小时候常干这事,尿碱还可以一硝二磺三木炭做鞭炮,硫磺电瓷瓶里面有,这都干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小时候常干这事,尿碱还可以一硝二磺三木炭做鞭炮,硫磺电瓷瓶里面有,这都干过

打小就不是好饽饽。

网友:
都是文革闹得,疯玩3年。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小时候常干这事,尿碱还可以一硝二磺三木炭做鞭炮,硫磺电瓷瓶里面有,这都干过

看看我干的坏事,为了做火箭打扫学校厕所: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21257-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看我干的坏事,为了做火箭打扫学校厕所: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21257-1-1.html

哈哈!那时候就是双耳耳机做简易电话,漆包线一根通百十米,另一端接撒尿尿地线,歪歪